TTP229引脚图与功能 8/16电容触摸按键芯片中文资料下载

楼主(2017-08-04):
TTP229 8/16电容触摸按键,8按键模式固定IO输出模式,16按键需要使用IIC通信,详见原理图及数据手册

概述

TTP229 TonTouchTM IC是一款使用电容感应式原理设计的触摸芯片。此芯片内建稳压电路供
触摸传感器使用,稳定的触摸效果可以应用在各种不同应用上,人体触摸面板可以通过非导电性绝
缘材料连接,主要应用是以取代机械开关或按钮,此芯片可以独立支持8个触摸键或16个触摸键.

特点

  工作电压:2.4V~5.5V(启用内建稳压电路)
2.0V~5.5V(禁用内建稳压电路)
  可外部选择启用/禁用内建稳压电路功能
   待机电流
3V电压,低速采样率8Hz的睡眠模式下:
启用内部稳压器,待机电流
=> 16键模式下典型值2.5uA
=> 8键模式下典型值2.0uA
禁用内部稳压器,待机电流
=> 16键模式下典型值2.5uA
=> 8键模式下典型值2.0uA
  提供Option选择8键或16键模式.
  提供8个直接输出独立端口,仅限于8键直接输出模式下
  具有两种串行输出方式,可以应用在8个和16个键模式
    包括2-线串行模式和I
2
C通讯模式,由option所选择.
  8个直接输出端口可以选择不同输出类型(CMOS/OD/OC具有高/低电平有效)
  2-线串行模式可option选择高电平有效或低电平有效
  提供option选择多键或单键有效功能
   提供两种采样率,睡眠模式下采样率8Hz,快速采样率 64Hz
  具有Option选择有效键最大输出时间大约为80秒.
  灵敏度可由外部电容(1~50pF)调节
  上电后需要0.5秒稳定时间
在此期间内请勿触摸按键面板,所有的功能触摸也无效.
  自动校准
当所有按键在一段时间内没有被触摸到时,芯片系统重新校准时间约为4.0秒

TTP229方框图:

TTP229引脚图:

TTP229管脚功能:

  备注:端口类型
I      =>仅CMOS输入
I-PH  =>CMOS输入带上拉电阻
I-PL   =>CMOS输入带下拉电阻
O    =>CMOS输出
I/O    =>CMOS输入/输出
P      =>电源/地
OD   =>CMOS漏极开路(Open Drain)输出
(OD输出下,TPQ0~TPQ7 端口具有二极管保护电路,SDA  端口无二极管保护电路)

TTP229应用电路图:

全部资料下载地址:

网友A(2018-08-23):
请问模块上的SDD和SCL是做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模块上的SDD和SCL是做什么的

您好,没有SDD引脚啊,你问的应该是vdd吧,这个是供电电源正极

SCL是
串行时钟输入端口
2-线串行模式下可由 TP1 选择低/高电平有效

网友B(2018-09-27):
真好,仔细看一下

网友C:
请问下,你的触摸焊盘是什么原理,就是单纯的焊盘吗

网友D(2018-11-24):
有8路的程序吗?51的

网友E:
正在找。谢谢啊。

网友A(2019-05-13):
引用 楼主:
您好,没有SDD引脚啊,你问的应该是vdd吧,这个是供电电源正极

SCL是

好滴,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