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原子stm32 dma详细讲解

楼主(2017-08-04):
基于正点原子Stm32f103DMA详细介绍
          By 小泽
(1)DMA通俗的讲就是可以将一个区域的数据复制到另一个区域来,可为cpu减负。
以下是STM32F103DMA的特点:

(2)stm32f103大容量芯片中具有两个DMA,DMA1具有7个不同的通道DAM2有5个通道,当选择好固定的通道时,所选择的外设也就固定了。
以下是通道对应的具体外设:

(3)DMA的操作大致分为3步,涉及4个重要的寄存器
第一步:在DMA_cpar寄存器中选择外设基地址作为传输的源头或目标
具体寄存器列表如下:

第二步:在DMA_cmar寄存器中选择存储器基地址作为传输的目标或源头
具体寄存器列表如下:

第三步:在通道配置寄存器(dma_ccrx)中的DIR寄存器中设置传输方向
当其设置为0时将外设设为目标源,当其设置为1时将存储器设为目标源
具体寄存器操作如下:

PS:每传送一次数据执行一次DAM_cndtr(数据传输量)寄存器递减操作,所以该寄存器包含尚未完成的操作项目(cndtr只能在dma_ccrx的en=0时写入)。

(4)其他的一些重要寄存器:
1.DMA_ccrx中的pl寄存器,该寄存器充当仲裁器可为每个通道配置优先等级

2.DMA_ccrx中有msize和psize寄存器分别设置存储器和外设的数据宽度

当宽度一致时很好理解,当不一致的时候需要参考该表

3.DMA_ccrx中的minc和pinc寄存器分别用来开启存储器和地址的指针增量

4.DMA_ccrx寄存器中的circ寄存器用于设置循环模式,当一次数据传输完成
后,还可以无限多次的传输数据。

5.DMA_ccrx中有MEM2MEM寄存器用来开启存储器到存储器的数据传输,一
旦开启这个模式,将不能再使用循环模式

(4)中断:半传输标志位(HTIF),传输完成标志位(TCIF),传输错误标志(TEIF)

(5)关于DMA配置问题怎么快速找到外设使能函数:
在FWLIB下找到相应的“xx.c”文件 在里面直接搜索DMA即可

其实外设地址也可以设置为你定义的内存基地址

Dst就是将所谓的外设基地址设置为目标
Src就是将所谓的外设基地址设置为源头

设置cndtr寄存器,可查看剩余的数据

可以设置外设或寄存器地址自增与否

是否开启循环模式

(7)一定要开启相应外设的时钟

由这段代码可以清晰看到是要发送的字节长度,是要发送的数据量,所以要发送的数据量为(8200*8bit
)这两者是有区别的为了进一步佐证我的想法我查看的buffsize的具体数值

0x10000转化为10进制为65536 说明我的想法是正确的。

注意事项!!!!一定要注意!!!!!
(1)一旦开始存储到存储之间的数据传输,不能开启连续转换模式
(2)cndtr只能在dma_ccrx的en=0时写入对应的具体代码

(3)一定要开启相应外设的时钟
(4)就是我在上面说过的关于buffsize的问题 ,一定要区分好字节和数据

                                                                       2017 .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