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97和L298驱动模块电路原理图

楼主(2017-08-04):
L297和L298驱动模块,直接上图,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互相探讨,有问必回,  我也是初学。

网友A:
这个图是驱动2个电机吗?如何运动?

网友B:
这个很好用户,EN端就是pwm控制电压,in1  in2 是控制电机正反转

网友C:
控制+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是驱动2个电机吗?如何运动?

可以驱动两个电机,也可以驱动?相四线的,我自己用来驱动1.7A的两相四线步进电机,不过一定得控制好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是驱动2个电机吗?如何运动?

理论上最大能驱动6A的电机

网友D:
四相  两相

网友E:
我觉得都差不多吧。

楼主:
因为单单用一块L298驱动的话,控制不好散热量很容易烧芯片,这个联合控制好一点

网友F(2018-05-12):
请问这个的驱动程序还有吗,目前在做这个遇到了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