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D8544中文资料与nokia5110屏STM32驱动源程序 亲测可用

楼主(2017-08-04):
战舰驱动nokia 5110屏幕。。亲测可用

PCD8544特征:
单芯片 LCD 控制/驱动
48 行,84 列输出
显示数据 RAM 48*84 位
芯片集成:
——LCD电压发生器(也可以使用外部电压供应)
——LCD偏置电压发生器
——振荡器不需要外接元件(也可以使用外部时钟)
外部 RES(复位)输入引脚
串行界面最高4.0Mbits/S
CMOS兼容输入
混合速率:48
逻辑电压范围VDD到 VSS:2.7V~3.3V
显示电压范围VLCD到 VSS:
——6.0~8.5V LCD内部电压发生器(充许电压发生器)
——6.0~9.0V LCD外部电压供应(电压发生器关闭)
低功耗,适用于电池供电系统
关于VLCD的温度补偿
使用温度范围:-25~70℃
48x84点矩阵LCD控制/驱动

PCD8544方框图:

PCD8544引脚功能介绍:

PCD8544中文资料pdf文档的截图:

stm32源程序: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LCD5110.h"
//ALIENTEK miniSTM32开发板实验1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if USESPI
                        SPI1_Config();
                        DMA_SPI_Config();
        #endif

        LCD5110_Init();
        delay_ms(10);
        LCD_Clear();
//
//  delay_ms(10);
//        LCD_Write_EnStr(0,0,"**************");
//        LCD_Write_EnStr(0,1,"gu dong dong");
//        LCD_Write_EnStr(0,2,"smart health");
//        LCD_Write_EnStr(0,3,"JiangsuZhihai");
//        LCD_Write_EnStr(0,4,"ElectronicTechnology");
//        LCD_Write_EnStr(0,5,"**************");

delay_ms(10); //μè′y
  LCD_Write_Hanzi(2,0,0);
        LCD_Write_Hanzi(4,0,1);
        LCD_Write_Hanzi(6,0,2);
        LCD_Write_Hanzi(8,0,3);
        LCD_Write_Hanzi(10,0,4);

  LCD_Write_Hanzi(2,2,5);
        LCD_Write_Hanzi(4,2,6);
        LCD_Write_Hanzi(6,2,7);
        LCD_Write_Hanzi(8,2,8);
        LCD_Write_Hanzi(10,2,9);

        LCD_Write_Hanzi(2,4,10);
        LCD_Write_Hanzi(4,4,11);
//
        while(1)
        {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8); //LED0输出低
                GPIO_SetBits(GPIOD,GPIO_Pin_2);//LED1输出高
                delay_ms(300);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8);//LED0输出高
                GPIO_ResetBits(GPIOD,GPIO_Pin_2);//LED1输出低
                delay_ms(300);

        }
}

全部资料下载地址:
源程序:
PCD8544中文资料:

网友A(2019-05-25):
感很好要用到,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