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调光手电筒程序移植到STC15F104W单片机 求助

楼主(2017-08-04):
新手一枚,想用单片机做一个调光手电筒。用STC90c516rd+在开发板上调光一切正常。想把程序移植到STC15F104W单片机上。PWM输出端口怎么修改为p3.4
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2.h>
unsigned char pwm_led_val = 0;//LED占空比值 0-50 0最亮,pwm_led_val值越大,调光的速度越慢
unsigned char pwm_t;//周期
unsigned char num;
bit flag;
sbit key_s2 = P3^0;         //减键
sbit key_s3 = P3^1;         //加键
sbit key_s4 = P3^2;         //开关键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毫秒级延时
{
        unsigned int x,y;
        for(x = z; x > 0; x--)
                for(y = 114; y > 0 ; y--);
}

//定时器0中断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pwm_t++;
        if(pwm_t == 30)
        {
                pwm_t = 0; P1 = 0xff;
        }
        if(pwm_led_val == pwm_t)
                P1 = 0;
}
void main()
{
        TMOD |= 0x02;//8位自动重装模式
        TH0 = 240;
        TL0 = 240;//11.0592M晶振下占空比最大比值是50,输出1150HZ
        TR0 = 1;//启动定时器0
        ET0 = 1;//允许定时器0中断
        EA        = 1;//总中断允许
        while(1)
        {
                if(flag==0)
                {

                if(key_s2 == 0)         //S2按下LED变暗
                {
                        delay(5);
                        if(key_s2 == 0)
                        {
                                if(pwm_led_val < 100)
                                {
                                        pwm_led_val++;
                                }
                        //        while(!key_s2);
                        }
                }
                if(key_s3 == 0)        //S3按键LED变亮
                {
                        delay(5);
                        if(key_s3 == 0)
                        {
                                if(pwm_led_val > 0)
                                {
                                        pwm_led_val--;
                                }
                        //        while(!key_s3);
                        }
                  }
                }

                else{
                                P1 = 0xff;
                        }

/*开关灯程序,按1次灯亮,再按1次灯灭,如此循环*/
                         if(num==0)
              {
               if(key_s4==0)
               {
                 delay(5);
                   if(key_s4==0)
                   {
                                       num++;
                       flag=~flag;
                       TR0=0;
                       while(!key_s4);
                    }
                }
               }

              if(num==1)
              {
               if(key_s4==0)
               {
                 delay(5);
                 if(key_s4==0)
                 {
                                    num=0;
                    flag=~flag;
                    TR0=1;
                    while(!key_s4);
                  }
                }
               }

        }
}

网友A:
#include    <reg51.h>

/******************************************/

//#define     PWM_DUTY        100            //定义PWM的周期,数值为时钟周期数,假如使用24.576MHZ的主频,则PWM频率为6000HZ。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sfr P3M1  = 0xB1;   //P3M1.n,P3M0.n     =00--->Standard,    01--->push-pull
sfr P3M0  = 0xB2;   //                  =10--->pure input,  11--->open drain

sfr AUXR  = 0x8E;
sfr INT_CLKO = 0x8F;   //外部中断允许和时钟输出寄存器

unsigned char pwm_led_val ;//LED占空比值 0-100 0最亮,pwm_led_val值越大,调光的速度越慢

unsigned char num=1;
sbit  P_PWM = P3^5;       //定义PWM输出引脚。STC15w104S sbit  key1 = P3^2;
bit flag=1;
sbit key_s2 = P3^0;         //减键
sbit key_s3 = P3^1;         //加键
sbit key_s4 = P3^2;         //开关键

u8     pwm;                //定义PWM输出高电平的时间的变量。用户操作PWM的变量。

u8     PWM_high,PWM_low;   //中间变量,用户请勿修改。

void    delay_ms(unsigned char ms);
void    LoadPWM(u16 i);

void Init_ALL(void)
{
    P_PWM = 0;

    P3M1 &= ~(1 << 5);  //P3.5 设置为推挽输出
    P3M0 &=  (1 << 5);

    TR0 = 0;            //停止计数
    ET0 = 1;            //允许中断
    PT0 = 1;            //高优先级中断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8位
        TMOD |= 0x02;                //设置定时器模式

    AUXR &= 0x00;      //12T

    INT_CLKO |=  0x01;  //输出时钟         0x01:允许将P3.5/T1脚配置为定时器0的时钟输出T0CLKO

    TH0 = 0;
    TL0 = 0;
//   TR0 = 1;            //定时器0运行控制位

        EA = 1;                                 //中断总控制位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毫秒级延时
{
        unsigned int x,y;
        for(x = z; x > 0; x--)
                for(y = 1104; y > 0 ; y--);
}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Init_ALL();
    pwm = 0;    //给PWM一个初值,
    LoadPWM(pwm);           //计算PWM重装值
    P_PWM=1;
    while (1)
    {

          if(flag==0)
          {
                if(key_s2 == 0)         //S2按下LED变暗
                {
                        delay(5);
                        if(key_s2 == 0)
                        {
                                if(pwm_led_val < 100)
                                {
                                        pwm_led_val++;
                                   //     delay_ms(10);
                                        LoadPWM(pwm_led_val);           //计算PWM重装
                                }
                        }
                }
                if(key_s3 == 0)        //S3按键LED变亮
                {
                        delay(5);
                        if(key_s3 == 0)
                        {
                                if(pwm_led_val > 0)
                                {
                                        pwm_led_val--;
                                  //  delay_ms(100);
                                        LoadPWM(pwm_led_val);           //计算PWM重装值
                                }
                        }
                  }
          }

            if(num==0)
            {
               if(key_s4==0)
               {
                 delay(5);
                   if(key_s4==0)
                   {
                      INT_CLKO &=  ~0x01;
                       num=1;
                       flag=1;
                       TR0=0;
                       P_PWM=1;
                       while(!key_s4);
                       P_PWM=1;
                    }
                }
           }
           if(num==1)
           {
               if(key_s4==0)
               {
                 delay(5);
                 if(key_s4==0)
                 {
                      INT_CLKO |=  0x01;
                    num=0;
                    flag=0;
                    pwm_led_val=0;
                    TR0=1;
                    LoadPWM(pwm_led_val);
                    while(!key_s4);
                  }
                }
           }

        }

    }
/**************** 计算PWM重装值函数 *******************/
void    LoadPWM(u16 i)
{
    u8 j;
    if(i<1) i=1;
    if(i>100) i=100;
    i =  i; //计算PWM低电平时间
    j = 255UL - i;            //计算PWM高电平时间

    EA = 0;
    PWM_high = i;   //装载PWM高电平时间
    PWM_low  = j;   //装载PWM低电平时间
    EA = 1;
}

/********************* Timer0中断函数************************/
void timer0_int (void) interrupt 1
{
    if(P_PWM)  //如果是输出高电平,则装载低电平时间。
    {
       TH0 = (u8)(PWM_low );
        TL0 = (u8)PWM_low;
    }

    else         //如果是输出低电平,则装载高电平时间。
    {
        TH0 = (u8)(PWM_high);
        TL0 = (u8)PWM_high;
    }
}

网友A:
STC15F104W的T0定时器时钟输出引脚是P3^5引脚,P3.4不是T0定时器时钟输出
sfr INT_CLKO = 0x8F;   //外部中断允许和时钟输出寄存器
INT_CLKO |=  0x01;  //输出时钟         0x01:允许将P3.5/T1脚配置为定时器0的时钟输出T0CLKO

网友B:
看来原来的程序也是“拿来”的。教了意义不大。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手电筒已经顺利完工。本人爱好电子制作。自从认识单片机我就爱上了这家伙。我相信单片机一定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智能。

网友C:
哈哈,楼主的程序是我以前写的

网友C:
楼主可以看看我这个帖子的程序,只要一个按键就可以实现开关灯和调光,http://www.51hei.com/bbs/dpj-82226-1.html

网友D(2017-11-10):
引用 网友A:
STC15F104W的T0定时器时钟输出引脚是P3^5引脚,P3.4不是T0定时器时钟输出
sfr INT_CLKO = 0x8F;   //外部 ...

师傅你好!怎样让P3.5端口,上电后为低电平,
你的代码上电之后,是高电平,我想初始化为低电平,初始化不了

楼主(2018-01-13):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看看我这个帖子的程序,只要一个按键就可以实现开关灯和调光,http://www.51hei.com/bbs/dpj-82226 ...

谢谢,智能手电筒第二代正在制作

网友E(2018-10-26):
看你的程序,整个P1口都是输出口,并没有确定到某一个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