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C2543的单片机驱动程序 lcd1602显示

楼主:
TLC2543是德州仪器公司生产的12位开关电容型逐次逼近模数转换器
TLC2543的中文资料下载:http://www.51hei.com/chip/4009.html

51单片机驱动程序如下:
#include"TLC2543.h"

void delay0(uint i)
{
        while(i--);
}

uint Read_AD_Data(uchar cmd)          //tlc2543 AD转换 ,cmd为命令指令(高四位选通11路通道,D3D2选择一次需要时钟数,D1低电平为高位优先,D0低电平为无极性输出)
{
        uchar i;
        uint dat=0;
        clk=0;
        cs=0;
        for(i=0;i++;i<12)
        {

                if(sdo) dat|=0x01;                 //dat存放输出码,高位开始
            sdi=(bit)(cmd&0x80);         //从高位开始一个时钟输入一位命令
            clk=1;                                         //创建时钟下降沿
            clk=0;
                cmd<<=1;
            dat<<=1;
        }
        cs=1;
        delay0(300);
        cs=0;
        for(i=0;i<12;i++)
        {

                if(sdo) dat|=0x01;
            sdi=(bit)(cmd&0x80);
            clk=1;
            clk=0;
                cmd<<=1;
            dat<<=1;
        }
        cs=1;
        dat>>=1;
        return dat;
}

lcd1602显示液晶屏显示驱动:
#include"lcd.h"
uchar code tab[]=" 2017-5-7 SUN";        //存放在程序存储区(如flash)中的,只有在烧写程序时,才能改变tab中的各元素的值
uchar code tab1[]="  23-59-55";
void LcdDelay(uint c)
{
        uchar i;
        while(c--)
        {
                for(i=0;i++;i<110);
        }
}
void LcdWriteCom(uchar com)
{
        e=0;
        rs=0;
        rw=0;
        PS=com;
        LcdDelay(5);
        e=1;
        LcdDelay(5);
        e=0;
}
void LcdWriteData(uchar date)
{
          e=0;
        rs=1;
        rw=0;
        PS=date;
        LcdDelay(5);
        e=1;
        LcdDelay(5);
        e=0;
}
void LcdInit()
{
        uchar num;
           LcdWriteCom(0x38);           //4位总线双行显示低5*7点阵字符,指令6:00111000(001+DL+N+F+**)DL:高4位总线,低8位;N:高双行显示,低单行;F:低5*7点阵字符,高5*10
           LcdWriteCom(0x0c);           //整体显示开、光标关、光标不闪烁,指令4:0000+1DCB显示开关控制。 D:控制整体显示的开与关,高电平表示开显示,低电平表示关显示 C:控制光标的开与关,高电平表示有光标,低电平表示无光标 B:控制光标是否闪烁,高电平闪烁,低电平不闪烁。
           LcdWriteCom(0x06);           //光标右移、屏幕上所有文字不左移或者右移,指令3:00000+1+I/D+B光标和显示模式设置 I/D:光标移动方向,高电平右移,低电平左移 S:屏幕上所有文字是否左移或者右移。高电平表示有效,低电平则无效。
           LcdWriteCom(0x01);           //指令1:清显示
           LcdWriteCom(0x80);           //指令8:DDRAM地址设置1+00000000(数据存储地址)
           for(num=0;num<13;num++)
    {
                    LcdWriteData(tab[num]);  //显示数据tab:年月日
                    LcdDelay(5);
        }
        LcdWriteCom(0x80+0x40);        //1+1000000液晶屏的数据指针移到第二行第一个字处
        for(num=0;num<10;num++)
        {
                  LcdWriteData(tab1[num]);        //显示tab1:23:59:55
                  LcdDelay(5);
        }
                TMOD=TMOD|0x01;//定时器0        每50000*1us=0.05s溢出一次
                TH0=0x3c;
                TL0=0xb0;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1;                                //开定时器
}
void LcdWriteSg(uchar d,uchar add,uchar date)//分离时间的个位十位
{  uchar shi,ge;
   shi=date/10;                 //十位
   ge=date%10;                 //个位
   LcdWriteCom(d+add);        //在第二行显示add
   LcdWriteData(0x30+shi);                //写入数据(数字偏移位0x30+shi)
   LcdWriteData(0x30+ge);
}
void LcdWriteSg1(uchar d,uchar add,uchar date)//分离时间的个位十位
{  uchar shi,ge;
   shi=date/10;                 //十位
   ge=date%10;                 //个位
   LcdWriteCom(d+add);
   LcdWriteData(0x30+shi);                //写入数据(数字偏移位0x30+shi)
   LcdWriteCom(d+add+2);
   LcdWriteData(0x30+ge);
}

仿真和完整源码下载地址:http://www.51hei.com/bbs/dpj-91718-1.html

网友A(2018-04-08):
你这LCD1206驱动有点问题啊,如for(i=0;i<12;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