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外部电源选择

楼主(2017-08-05):
用的是stc15芯片,最好要选用W系列的,工作电压是2.4-5.5v宽电压的,可用2节“GP超霸 1.5V A76 LR44”串成3V即可供电。同时软硬件上要做些功耗的优化处理。

网友A:
电源供电,选择stc15芯片,不是太明智的。

网友B:
单片机用STC89C52比较好

网友C:
加一个LDO,可以适应非常宽的输入电压,比如AM1117-3.3V,非常常用价格低

网友D:
稳压芯片挺好的,或者是用转换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