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在进行2个单片机通讯 来一个一个单片机按下,另一个单片机LED打开的程序。

楼主(2017-08-05):
现在在进行2个单片机通讯  来一个一个单片机按下,另一个单片机LED打开的程序。

网友A:
网上百度下,然后参考下。

网友B:
不知道你说的通信是什么方式的,如果只是简单按你说的实现那个功能很简单
如果需要的话说一下

网友C:
串口通信吗

网友D:
你的通信方式是什么呢,UART或者SPI或者IIC,或者无线、、、但是不管什么通信方式,只要你调通了,那么要控制一个灯对你而言就非常简单了

网友E:
可以自己确定下双机通讯的数据协议与控制LED灯亮灭的数据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好!用的什么单片机,程序是C语言写吗?

是的  用的15   直接串口通讯 (蓝牙)

网友G:
串口通信   不难吧

网友H:
串口通信,你按一下一个单片机,那个单片机会收到串口的数据,然后接受到数据后,就执行LED的程序。

网友I:
串口通信,中断都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