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如何控制其他硬件

楼主(2017-08-05):
#include "reg52.h"

sbit led=P2^0;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void UsartInit()
{
        SCON=0X50;
        TMOD=0X20;
        PCON=0X80;
        TH1=0XF3;
        TL1=0XF3;
        ES=1;
        EA=1;
        TR1=1;
}

void main()
{
        UsartInit();
        while(1);
}

void Usart() interrupt 4
{
        u8 receiveData;
        receiveData=SBUF;
        SBUF=receiveData;
        while(!TI);
        TI=0;
        RI = 0;
//  当接受到数字0是使led亮
        if(SBUF==0)
         {
                 led=0;
   }
}
  但是程序没有自己想要的结果,希望大佬帮忙改下  ,最好能解释下串口通如何控制其他硬件
单选投票, 共有 1 人参与投票
0.00% (0)
100.00% (1)
0.00% (0)
0.00% (0)
您所在的用户组没有投票权限

网友A:
好久没写51的串口程序了  有几点你需要确定一下
第1  波特率 一定要设置正确
第2  中断一定要打开
第3
void Usart() interrupt 4
{
        u8 receiveData;
        receiveData=SBUF;
        SBUF=receiveData;
        while(!TI);
        TI=0;
        RI = 0;
//  当接受到数字0是使led亮
        if(SBUF==0)
         {
                 led=0;
   }
}

改成
void Usart() interrupt 4
{
        u8 receiveData;
        receiveData=SBUF;
    if(receiveData==0)
         {
                 led=0;
   }
        SBUF=receiveData;
        while(!TI);
        TI=0;
        RI = 0;
//  当接受到数字0是使led亮

}

这样只有收到0时led等会亮
第4  你要确定led灯亮,IO口应该置0还是置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