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取字模求教!

楼主(2017-08-05):
想请教一下大家,液晶12864取字模时,用的那款软件啊,我用的是V2.1 Copyleft By Horse2000,然后在网上找了一段程序和仿真,我试了,运行正确,但是我把字模改了以后,就不对了

网友A:
字模有方向的,你取模方向和液晶扫描方向不一致就会错的,
取模软件都一样的,只要方向对了就行
方向有上下、左右的区别

网友B:
取模是有方向和液晶扫描顺序的,如果不按照程序的扫描方式来取模肯定是不行的,建议看下原本程序取模方式。你说的软件我没用过,我用的是PCtoLCD2002  这个软件,楼主也可以试试。

网友C:
介绍你读一本书,其中有取字模的原理和操作过程。《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高等教育出版社ISBN 978-7-04-044532-9, 用于学习51单片机原理,程序(双解c和汇编)语句条条有注解,便于阅读理解,便于自学。
LCD12864显示屏显示汉字

AMPIRE 12864LCD显示屏简介
引脚功能
显示屏数据结构
汉字编码
汉字编码概述
汉字点阵显示代码
汉字点阵取模软件
电路和应用程序
Keil调试
Proteus仿真
先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实验25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高等教育出版社ISBN 978-7-04-044532-9. 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

网友D:
可以把字模库导入execl表格 用宏可以生成汇编或c源码

网友E:
"字模提取V2.1软件",是点阵液晶取模软件在电子设计行业也是常用的软件,特别对于用到点阵液晶屏的电子产品,它能很好的生成各种不同字体的文字代码、图片代码或者自行设计不同的代码.

网友F:
这个啊,首先要了解每一款LCD的地址模式,不同的LCD地址模式是不一样的,例如12864是那种一个块为一个水平地址(垂直地址还是一个像素点为一个垂直地址),而TFT这种就是一个像素为一个地址,然后了解这些之后就可以针对性地取模了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我再仔细琢磨琢磨,液晶最近才开始自学,每懂一个知识点都感觉好不容易

网友G: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我觉得写的很不错http://www.docin.com/p-114356515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