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风扇增加红外遥控、定时及睡眠功能 附单片机程序与电路

楼主(2017-08-05):
小伙伴们家里是不是还是手动按键式电扇?是的话就跟我改起来,改过之后手动按键不影响,还是可以用哟,增加红外遥控功能,定时增加到8小时(你的是不是还只有1小时定时呀,呵呵!),还有哟!再加个睡眠功能:如果打开睡眠功能,定时时间到之后自动跳到1档,不然下半夜冻坏罗,不打开睡眠功能,定时时间到之后自动关闭。是不是很贴心啦!本来还想加个仿自然风,就是扇一会停一会再扇一会…………,网友们都说那样太伤电机,于是取消了。废话少说,上图:
二档走起,中间小灯为电源指示灯,左边有三个小灯,为风量档位指示灯,一档亮一个,二档亮两个,三档亮三个。手动按键的话也一样,会亮指示灯,手动过后再用遥控也是可以的。不按机械按键直接遥控也是可以的,遥控后再按钮也是可以的,如果没按机械按键直接遥控打开的,此时想要按机械按键关闭要先按三档中任一键再按0键关闭。

定时设置状态,数码管亮起,右边一个数码管为小写h,左边一个数码管表示1到8小时设置。

已经确定为6小时,后面的h变为大写的H,100秒之前为剩余小时显示,之后为剩余分钟的倒计时

看到定时数码管下面的小灯了吧,那是睡眠指示小灯,表示打开了睡眠模式。

三个并排的键依次为1档、2档、3档,上翻键下翻键为档位的加减,档位加到三档时上翻不再增加,档位减到1档时,再减就关闭了。
OK为关闭。
V-为定时设置键,定时设置状态时,上翻下翻键为定时时间的加减,OK键为确认。
右翻键为睡眠模式开关切换键。V+是管我们家电灯的啦~~

看看我的万能板

电源部分直接用的旧手机充电器,

/******************************************************************
/* STC89C52单片机                                                 *
/* 11.0592M晶振                                                         *
/*程序用了外部中断0接收红外信号,IO口为P32                        *
/*遥控OK键为关闭,在定时设置状态时为确认                          *
/*遥控上、下翻键为档位加、减,在设置定时状态时为定时时间加、减,  *
/*遥控V-键为进入设置定时模式                                      *
/*右翻键为睡眠模式的开启与关闭,睡眠模式指定时时间到后自动切为1档 *
/*遥控返回键为1档,遥控主页键为2档,遥控菜单键为3档,             *
/*定时设置状态时,第二个数码管为小写H,设置完成后为大写H.          *
/*最多定时8小时,99分钟内显示分钟倒计时                            *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elayNOP(); {_nop_();_nop_();_nop_();_nop_();};
#define const_key_time1  20    //按键去抖延时的时间
#define const_1s  440   //大概1秒钟所需要的中断数

void delay_long(unsigned int uiDelaylong);
void delay(uchar x);  //x*0.14MS
void delay1(int ms);
void T0_time();  //定时器0中断函数
void key_service(); //按键服务的应用程序
void key_scan(); //按键扫描函数,放在定时中断里
void key_service1(); //关闭的应用程序
void initial_myself(); //初始化单片机
void initial_peripheral();//初始化外围
void LCD_XSservice(); //数码管显示程序
void display_drive(); //数码管字模驱动函数

sfr ISP_CONTR=0xe7;       //软复位地址
sbit IRIN = P3^2;         //红外接收器数据线,外部中断0
sbit K1 = P2^0;           //按键1
sbit K2 = P2^1;           //按键2
sbit K3 = P2^2;           //按键3
                          //风量1档最小,3档最大
sbit SC1 = P2^3;          //1档输出,控制PNP三极管,三极管再控制BT136双向可控硅
sbit SC2 = P2^4;          //2档输出,控制PNP三极管,三极管再控制BT136双向可控硅
sbit SC3 = P2^5;          //3档输出,控制PNP三极管,三极管再控制BT136双向可控硅
sbit LED1 = P1^0;         //档位指示小灯1
sbit LED2 = P1^1;         //档位指示小灯2
sbit LED3 = P1^2;         //档位指示小灯3
sbit LED4 = P1^3;         //睡眠模式指示小灯
sbit LCD1 = P2^6;         //接PNP三极管控制定时显示数码管1的阳极(显示数码管为共阳管)
sbit LCD2 = P2^7;         //接PNP三极管控制定时显示数码管2的阳极(显示数码管为共阳管)
                          //定时显示数码管的八个阴极接P0

uchar IRCOM[7];                 //定义红外接收数组
uchar code Tab0[]=             //定义数码管数组,没有小数点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9
             };//0,1,2,3,4,5,6,7,8,9,h
uint code Dingshi0[]=             //定义定时数组
    {0,60,120,180,240,300,360,420,480
                };
unsigned char ly_dis1;//定义显示缓冲区
unsigned char ly_dis2;//定义显示缓冲区
unsigned char ucKeySec=0;   //被触发的按键编号
unsigned int uiKeyTimeCnt1=0; //按键1去抖延时计数器
unsigned char ucKeyLock1=0; //按键1触发后自锁的变量标志
unsigned int uiKeyTimeCnt2=0; //按键2去抖延时计数器
unsigned char ucKeyLock2=0; //按键2触发后自锁的变量标志
unsigned int uiKeyTimeCnt3=0; //按键3去抖延时计数器
unsigned char ucKeyLock3=0; //按键3触发后自锁的变量标志
unsigned char anjiank=0;   //有按键被触发
unsigned char hw_anjiank=0;   //红外按键被触发
unsigned char LCDSec=0;   //定时设置状态
unsigned char LCDszxs=0;   //数码管定时的变量
unsigned int DSSJ=0; //定时的时间
unsigned char DSBZ=0;   //定时标志
unsigned char iii=0;  //动态数码管定时显示变量
unsigned char posit=0;//动态数码管扫描步骤
unsigned int uiTimeCnt=0;  //倒计时的时间计数器
unsigned int js1m=0;//计时秒
unsigned char Guanbi=0;   //关闭标志
unsigned char SMMS=0;   //睡眠模式标志
unsigned char SMMSJK=0;   //睡眠模式监控
/*******************************************************************/
main()
{
          initial_myself(); //初始化
          delay_long(100);
    initial_peripheral();//初始化外围

  while(1)
  {
                  key_service1(); //关闭的应用程序
      key_service();//按键服务的应用程序
                  LCD_XSservice(); //数码管显示程序
         }
  }

//end main
/**********************************************************/
void LCD_XSservice() //数码管显示程序
{
        if (DSBZ==1)
        {
                if (DSSJ>60)
                {
                        if (DSSJ>99) {iii=2;}
                        if (DSSJ>120) {iii=3;}
                        if (DSSJ>180) {iii=4;}
                        if (DSSJ>240) {iii=5;}
                        if (DSSJ>300) {iii=6;}
                        if (DSSJ>360) {iii=7;}
                        if (DSSJ>420) {iii=8;}
                        ly_dis1=iii;//P0口驱动数码管2到8的定时显示
                        ly_dis2=10;        //显示个位值
                }

         if (DSSJ<=99)
                {
                        if (DSSJ>0)
                        {
                                ly_dis1=DSSJ/10;        //显示十位值
                                ly_dis2=DSSJ%10;        //显示个位值
                        }
          }
        if (DSSJ==0)
        {

                if (SMMS==1)
                {
                 LCD1=1;
                 LCD2=1;
                 DSBZ=0;
                 LED4=1;
                 SMMSJK=0;
                 hw_anjiank=1;     //表明由红外按键触发
                 ucKeySec=1;//触发1档按键
                }
                if (SMMS==0)
                {
                        if (DSBZ==1)
                        {
                    ISP_CONTR=0x20;  //关闭所有,所有变量清零,软复位
                        }
                }

        }
}
}
/**********************************************************/
void key_scan()//按键扫描函数,放在定时中断里
{
  if (LCDSec!=1)
{
        if(K1==1)//IO口是高电平,说明按键1一直没有按下,这时要及时清零一些标志位
         {
           ucKeyLock1=0; //按键自锁标志清零
                 uiKeyTimeCnt1=0;//按键去抖延时计数器清零
         }
   else if(ucKeyLock1==0)//有按键按下,且是第一次按下
         {
          uiKeyTimeCnt1++; //累计定时中断次数
                 if(uiKeyTimeCnt1>const_key_time1)
                 {
                         uiKeyTimeCnt1=0;
                         ucKeyLock1=1;  //自锁按键置位,避免一直触发
                         hw_anjiank=0;  //表明解除由红外按键触发
                         anjiank=1;     //表明由按键触发
                         ucKeySec=1;    //触发1档按键
                 }
         }

         if(K2==1)//IO口是高电平,说明按键2一直没有按下,这时要及时清零一些标志位
         {
           ucKeyLock2=0; //按键自锁标志清零
                 uiKeyTimeCnt2=0;//按键去抖延时计数器清零
         }
   else if(ucKeyLock2==0)//有按键按下,且是第一次按下
         {
          uiKeyTimeCnt2++; //累计定时中断次数
                 if(uiKeyTimeCnt2>const_key_time1)
                 {
                         uiKeyTimeCnt2=0;
                         ucKeyLock2=1;  //自锁按键置位,避免一直触发
                         hw_anjiank=0;  //表明解除由红外按键触发
                         anjiank=1;     //表明由按键触发
                         ucKeySec=2;    //触发2档按键
                 }
         }

   if(K3==1)//IO口是高电平,说明按键3一直没有按下,这时要及时清零一些标志位
         {
           ucKeyLock3=0; //按键自锁标志清零
                 uiKeyTimeCnt3=0;//按键去抖延时计数器清零
         }
   else if(ucKeyLock3==0)//有按键按下,且是第一次按下
         {
          uiKeyTimeCnt3++; //累计定时中断次数
                 if(uiKeyTimeCnt3>const_key_time1)
                 {
                         uiKeyTimeCnt3=0;
                         ucKeyLock3=1;  //自锁按键置位,避免一直触发
                         hw_anjiank=0;  //表明解除由红外按键触发
                         anjiank=1;     //表明由按键触发
                         ucKeySec=3;    //触发3档按键
                 }
         }
  }
}

/**********************************************************/
void key_service1() //关闭的应用程序
{
        if(anjiank==1)  //判断按键是否有按下,如果按键触发,但三个按键都为高电平,那么表示按了按键关按键
                 {
                         if(K1&K2&K3==1)
                         {
                                 ISP_CONTR=0x20;  //关闭所有,所有变量清零,软复位
                         }
                 }

         if(hw_anjiank==1)//判断红外关按键是否按下
                 {
                         if(Guanbi==1)   //关闭标志
                         {
                                  //关闭所有,所有变量清零,软位
                                initial_myself(); //初始化
                                delay_long(100);
                                initial_peripheral();//初始化外围
                                Guanbi=0;   //关闭标志清零

                         }
                 }

}
/**********************************************************/
void key_service() //按键服务的应用程序
{
  switch(ucKeySec) //按键的切换
        {

        case 1:       //按键1--1档
            LED1 = 1;
      LED2 = 1;
      LED3 = 1;
      LED1 = 0;
      SC2 = 1;
            SC3 = 1;
            delay(300);
            if (SC2&SC3)
                        {
      SC1 = 0;
                                }
                        ucKeySec=0;  //响应按键服务处理程序后,按键编号清零,避免一直触发
       break;
        case 2:       //按键2--2档
            LED1 = 1;
      LED2 = 1;
      LED3 = 1;
            LED1 = 0;
      LED2 = 0;
      SC1 = 1;
            SC3 = 1;
      delay(300);
      if (SC1&SC3)
                        {
      SC2 = 0;
                                }
            ucKeySec=0;  //响应按键服务处理程序后,按键编号清零,避免一直触发
       break;
        case 3:       //按键3--3档
            LED1 = 1;
      LED2 = 1;
      LED3 = 1;
            LED1 = 0;
      LED2 = 0;
            LED3 = 0;
      SC1 = 1;
            SC2 = 1;
      delay(300);
      if (SC1&SC2)
                        {
      SC3 = 0;
                                }
            ucKeySec=0;  //响应按键服务处理程序后,按键编号清零,避免一直触发
       break;
  case 4:       //OK按键短按

            ucKeySec=0;  //响应按键服务处理程序后,按键编号清零,避免一直触发
       break;

        }
}

/**********************************************************/
void IR_IN() interrupt 0 //using 0    接收红外信号
{
  unsigned char j,k,N=0;
         EX0 = 0;
         delay(15);
         if (IRIN==1)
     { EX0 =1;
           return;
          }
                           //确认IR信号出现
  while (!IRIN)            //等IR变为高电平,跳过9ms的前导低电平信号。
    {delay(1);}

for (j=0;j<4;j++)         //收集四组数据
{
  for (k=0;k<8;k++)        //每组数据有8位
  {
   while (IRIN)            //等 IR 变为低电平,跳过4.5ms的前导高电平信号。
     {delay(1);}
    while (!IRIN)          //等 IR 变为高电平
     {delay(1);}
     while (IRIN)           //计算IR高电平时长
      {
    delay(1);
    N++;
    if (N>=30)
         { EX0=1;
         return;}                  //0.14ms计数过长自动离开。
      }                        //高电平计数完毕
     IRCOM[j]=IRCOM[j] >> 1;                  //数据最高位补“0”
     if (N>=8) {IRCOM[j] = IRCOM[j] | 0x80;}  //数据最高位补“1”
     N=0;

  }//end for k
}//end for j

   if (IRCOM[2]!=~IRCOM[3])
   { EX0=1;
                 return; }

if (LCDSec!=1)
{
        if (IRCOM[2]==0xC5)//返回键  这一步就是判断,如果对应按键,则执行下面动作!
                        {
                         anjiank=0;  //表明解除由按键触发
                         hw_anjiank=1;     //表明由红外按键触发
                         ucKeySec=1;//触发1档按键

                        }
        if (IRCOM[2]==0x88)// 主页键  这一步就是判断,如果对应按键,则执行下面动作!
                        {
                         anjiank=0;  //表明解除由按键触发
                         hw_anjiank=1;     //表明由红外按键触发
                         ucKeySec=2;//触发2档按键

                        }
        if (IRCOM[2]==0x82)//菜单键   这一步就是判断,如果对应按键,则执行下面动作!
                        {
                         anjiank=0;  //表明解除由按键触发
                         hw_anjiank=1;     //表明由红外按键触发
                         ucKeySec=3;//触发3档按键

                        }
        }

if (IRCOM[2]==0xCA)//上翻键,这一步就是判断,如果对应按键,则执行下面动作!
                {
                 if (LCDSec==1)//如果在时间设置状态,就是设置时间的加
                 {
                         LCDszxs++;
                         if (LCDszxs>8)
                         {
                         LCDszxs=0;
                         }
                        }
           else    //除了时间设置状态,为风量档位加
                 {
                  if (SC1&SC2&SC3)
                         {
                                 ucKeySec=1;
                                }
                 if (SC1==0)
                         {
                                 ucKeySec=2;
                         }
                        if (SC2==0)
                         {
                                 ucKeySec=3;
                         }
                  anjiank=0;  //表明解除由按键触发
                  hw_anjiank=1;     //表明由红外按键触发
                  }
                }
if (IRCOM[2]==0xD2)//下翻键,这一步就是判断,如果对应按键,则执行下面动作!
                {
                 if (LCDSec==1)//如果在时间设置状态,就是设置时间的减
                 {
                         if (LCDszxs>0)
                         {
                         LCDszxs--;
                         }
                         if (LCDszxs==0)
                         {
                         LCDszxs=8;
                         }
                  }
          else   //除了时间设置状态,为风量档位减
                 {
                  if (SC1==0)
                         {
                                Guanbi=1;   //关闭标志打开
       }
                        if (SC2==0)
                         {
                                 ucKeySec=1;
                         }
                         if (SC3==0)
                         {
                                 ucKeySec=2;
                         }
                 anjiank=0;  //表明解除由按键触发
                 hw_anjiank=1;     //表明由红外按键触发
                 }
                }

if (IRCOM[2]==0x81)// V-键  这一步就是判断,如果对应按键,则执行下面动作!定时设置
   {
    if ((SC1&SC2&SC3)==0)
                 {
                 LCDSec=1;  //定时设置状态,数码管闪动
                 LCDszxs=0;   //数码管定时的变量
                 LCD1=0;
                 LCD2=0;
                }
         }

        if (IRCOM[2]==0xce)//OK键  这一步就是判断,如果对应按键,则执行下面动作!确认并退出定时设置
                {
                 if (LCDSec==1)
                 {
                         if (LCDszxs>0)
                         {
                                 DSSJ=Dingshi0[LCDszxs];
                                 DSBZ=1;
                                 LCDSec=0;
                                 SMMSJK=0;
                         }
                        else
      {
                                LCD1=0;
                    LCD2=0;
                                LCDSec=0;
                        }
                 }
                 else
                {
      initial_myself(); //初始化
                        delay_long(100);
                        initial_peripheral();//初始化外围
                        Guanbi=0;   //关闭标志清零
                }
                }

if (IRCOM[2]==0xC1)//右翻键,这一步就是判断,如果对应按键,则执行下面动作!
{
        if ((SC1&SC2&SC3)==0)
        {
        if (LCDSec==0)
        {
        LED4=!LED4;                 //LED4取反

                if (LED4==0)
                {
                        SMMS=1;
                         if (DSBZ==0)
           {
                        if(SMMSJK==0)
                                        {
                                        LCD1=0;
                      LCD2=0;
                                        LCDszxs=3;
                                        DSSJ=Dingshi0[LCDszxs];
                                        DSBZ=1;
                                        SMMSJK=1;
                                        }
                   }
                 }
                if (LED4==1)
                {
                        SMMS=0;

                if (DSBZ==1)
                {
                        if(SMMSJK==1)
                         {
                                LCD1=1;
                    LCD2=1;
                                DSBZ=0;
                                LCDszxs=0;
                                DSSJ=Dingshi0[LCDszxs];
                                SMMSJK=0;
                                }
                        }
                }
        }
}
}

     EX0 = 1;
}
/**********************************************************/
void display_drive()  //数码管字模驱动函数
{
        if (DSBZ|LCDSec)
{
        switch(posit)
                        {
                                case 1:
                                        LCD1=0;
                                        LCD2=1;
                                 if (LCDSec==1)
                                 {
                                        P0=Tab0[LCDszxs];//P0口驱动数码管0到8的定时显示
                                 }
                                 else
                                 {
                                        P0=Tab0[ly_dis1];//P0口驱动数码管1到8的定时显示
                                 }
                                        break;
                                case 2:
                                        LCD1=1;
                                        LCD2=0;
                                if (LCDSec==1)
                                 {
                                        P0=0X8b;//显示H
                                 }
                                 else
                                 {
                                        P0=Tab0[ly_dis2];//P0口驱动数码管1到8的定时显示
                                 }
                                        break;
                        }
                        posit++;
                        if(posit>2)
                        {
                                posit=1;
                        }
                }
else
{
        LCD1=1;
        LCD2=1;
}
}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定时器0函数
{
        TF0=0;  //清除中断标志
        TR0=0; //关中断
        key_scan(); //按键扫描函数

         if(DSBZ==1)  //启动定时倒计时计数器
  {
     uiTimeCnt++;
     if(uiTimeCnt>=const_1s)    //1秒时间到
     {
                         js1m++;
                         if (js1m==210)
                         {
            if(DSSJ!=0) //防止倒计时到0秒
            {
               DSSJ--;  //倒计时值减1
            }
                                        js1m=0;
                                }

        uiTimeCnt=0;   //计时器清零,准备重新开始
     }
  }

        display_drive();  //数码管字模驱动函数
        TH0=0xfe;   //重装初始值(65535-500)=635035=0xfe0b
        TL0=0x0b;
        TR0=1;  //开中断
}

/*******************************************************/
void initial_myself()  //初始化单片机
{

        //I/O口初始化
    IRIN=1;           //红外接收器数据线,外部中断0
          K1 = 1;           //按键1
          K2 = 1;           //按键2
          K3 = 1;           //按键3
    SC1 = 1;          //1档输出
    SC2 = 1;          //2档输出
    SC3 = 1;          //3档输出
    LED4 = 1;         //仿自然风指示小灯
……………………

接下来是重点

网友A:
楼主如果能做成一张PCB就完美了

网友B:
正合我意

网友B:
那个A1015可不可以用其他PNP三极管代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A1015可不可以用其他PNP三极管代替吗?

参数相符即可,只是起开关作用

网友C:
用个小点的单片机嘛

网友D:
好资料,强烈支持大家 diy,赞一个

网友E:
也想把家里的电扇改造一下 学习学习 谢谢

网友F(2017-09-05):
把家里的电扇改造一下 学习学习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家里的电扇改造一下 学习学习 谢谢

能帮到你我很高兴!下载回贴是你们给我的最大动力。继续努力,再发新贴!

网友G:
好东西,能发一下需要哪些材料吗?你这个好像不是用继电器的

网友H(2017-11-11):
不错的资料,真是羡慕

网友I:
proteus仿真数码管怎么不亮

楼主(2018-01-24):
引用 网友I:
proteus仿真数码管怎么不亮

不好意思,仿真图我随便找的元器件,我没有仿真。仿真图只是我的电路图,电路是正确的!

网友J(2018-02-26):
谢谢分享,今年必须改个来用

网友K:
马上就热了,刚好可以搞来用

网友L(2018-04-07):
感谢楼主共享,现在正需要了!

网友L:
楼主程序发现有问题,显示100分钟以下,段码有暗影。如显示:95分钟,看到的是88分钟。消暗影不知怎么改?哪个大神改好了传上来!

网友M(2018-05-25):
我也把我的风扇改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程序发现有问题,显示100分钟以下,段码有暗影。如显示:95分钟,看到的是88分钟。消暗影不知怎么改?哪 ...

已经加了消隐,由于未拆风扇所以未测试,你可以测试下,如果测试ok请回复一下

楼主:
加了消隐,用过OK请回复!

楼主:
引用 楼主:
加了消隐,用过OK请回复!

忘了编译,请下载后编译下再使用!也就是说文件里的HEX文件还是没加消隐的。特此声明!

网友L:
最近工作挺忙的,没时间逛论坛。程序经过请教大神早就改好了!

网友L:
      楼主真是不好意思!我的开发板模块拆了,风扇早装好了,天气热不想拆。我改的程序跟楼主不一样!
我的是加P0=0XFF;,楼主的是加LCD1=1;LCD2=1;。
      另外有一点不明白P0=0X8b;//显示H,改成共阴数码管H不能正常显示。为什么H是0X8b?
共阴数码管H是:0X76,共阳数码管H是:0X89,对不上呀?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真是不好意思!我的开发板模块拆了,风扇早装好了,天气热不想拆。我改的程序跟楼主不一样!
我 ...

建议学习一下,这是最基本的东西!

网友N:
想下载学习下,可就是。。。。。

网友N:
楼主不能把图和程序放一个压缩包里吗?分两次下扣两次黑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不能把图和程序放一个压缩包里吗?分两次下扣两次黑币啊!

请直接下13楼的就可以了,编译一下,忘了编译,里面的hex文件是没加消隐的。

网友F:
下23楼的就可以了,编译一下,忘了编译,里面的hex文件是没加消隐的。

网友N:
三个机械按键加的电容有什么作用,可不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三个机械按键加的电容有什么作用,可不加吗?

起消抖作用,但程序里己经作了消抖处理,加只是我的习惯问题,可以不加!

网友N(2018-07-12):
做是做好了,最近发现老是开一会自动关了,也没定时,不知什么原因,有遇到过的吗?

网友O:
编译时出现警告不通过,下载后不显示,仿真也不显示,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下了两个压缩包,没黑币啦

网友P:
哈哈,刚好想改家里风扇

网友N:
发现红外中断里的程序比较多,对系统运行有影响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N:
发现红外中断里的程序比较多,对系统运行有影响的吧?

两年多了,没出现过问题!

网友N:
楼主百忙之中还回帖,赞一下。顺便再回答我个问题吧:我把这个程序加在STC8F2K08S2。这个没打完不小心回车了,请管理员删了。

网友N:
楼主百忙之中还回贴,赞一下。顺便问个问题:我把这个程序放在STC8F2K08S2上了,引脚定义已修改,频率已调为12MHZ,开关触发正常,可就是红外遥控触发不了,试了两块都是这样,是哪地方出问题了呢,中断还是用的INT0,SOP16封装, P3。2为INT0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百忙之中还回贴,赞一下。顺便问个问题:我把这个程序放在STC8F2K08S2上了,引脚定义已修改,频率已调 ...

STC8的运行速度不一样,造成红外里的时间不一样,所以无法解码你的红外信号,你的遥控器自然无效。你可以网上找这款芯片的红外解码代码替换,也可以自己用分析仪或示波器分析调整。这款单片机要快12信以上,太浪费了,有点大材小用了,呵呵呵呵!

网友N:
但它体积小啊,小风扇里可以装下,比起89C52还便宜点呢,去网上找下程序呢,好像不多哦

楼主:
引用 网友N:
但它体积小啊,小风扇里可以装下,比起89C52还便宜点呢,去网上找下程序呢,好像不多哦

引脚够用吗?

网友Q:
很实用,感谢分享

网友N:
不接数码管够用,接数码管的话用20脚,加个138译码或用引脚更多的就可以了。网上没找到哪有8系的红外解码程序,谁有的分享一下啊,邮箱:466649822@qq.com

网友R(2018-08-22):
没有摇头功能啊

网友S:
不说简单不简单,反正,自己是变得越来越懒了。难得弄不来,简单的不想弄,费时间。哈哈哈。楼主厉害

网友T:
还是很赞楼主的动手能力,淘宝上有现成的套件购买,接线少很方便

网友U:
最近搞个小项目,程序跟这个差不多,苦于不会单片机

网友V(2019-09-05):
感谢,很好用

网友W:
不错不错.能自己动手就不用买了

网友X(2020-11-15):
第一手资料,收藏学习

网友Y:
要是有pcb就好了

网友Z:
可以用STC8G1K08的芯片吗?

网友AA:
遥控器通用吗

网友AA(2020-12-18):
遥控器可以用别的吗?

网友AB(2021-05-07):
可以的 实测OK

网友AC:
感谢楼主贡献程序,让我们这些小白,有了学习之地,更加感谢论坛,提供这么好的地方

网友AD:
引用 网友F:
把家里的电扇改造一下 学习学习 谢谢

谢谢分享,必学习使用

网友AE(2021-06-18):
楼主仿真图里面没看到红外的接线,麻烦指导下。

网友AF:
很强大,正在学习中,希望有一天能做出这样的程序。

网友AG:
有时间也改造一下,谢谢楼主

网友AH:
请问楼主,你用的是哪种继电器?
某一个宝卖的5V继电器能用吗,能控制220V的交流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