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 LCD+OV7670摄像头修改例程 小球

楼主(2017-08-05):
STM32F407 LCD+ OV7670 摄像头修改例程
本人进行引脚了修改,具体请查看源代码:

//////////////////////////////////////////////////////////////////////////////////
//STM32F407VET6 OV7670摄像头实验
//BY--践行工作室
//修改日期:2016/9/14
//////////////////////////////////////////////////////////////////////////////////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lcd.h"
#include "key.h"
#include "ov7670.h"
//#include "ov7670cfg.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sccb.h"
#include "exti.h"
const u8*LMODE_TBL[5]={"Auto","Sunny","Cloudy","Office","Home"};                                                        //5种光照模式
const u8*EFFECTS_TBL[7]={"Normal","Negative","B&W","Redish","Greenish","Bluish","Antique"};        //7种特效
extern u8 ov_sta;        //在exit.c里面定义
extern u8 ov_frame;        //在timer.c里面定义
//更新LCD显示
void camera_refresh(void)
{
        u32 j;
         u16 color;
        if(ov_sta==2)
        {
                LCD_Scan_Dir(U2D_L2R);                //从上到下,从左到右
                LCD_SetCursor(0x00,0x0000);        //设置光标位置
                LCD_WriteRAM_Prepare();     //开始写入GRAM
                OV7670_RRST=0;                                //开始复位读指针
                OV7670_RCK=0;
                OV7670_RCK=1;
                OV7670_RCK=0;
                OV7670_RRST=1;                                //复位读指针结束
                OV7670_RCK=1;
                for(j=0;j<76800;j++)
                {
                        OV7670_RCK=0;
                        color=(GPIOC->IDR&0XFF0)>>4;        //读数据
                        OV7670_RCK=1;
                        color<<=8;
                        OV7670_RCK=0;
                        color|=(GPIOC->IDR&0XFF0)>>4;        //读数据
                        OV7670_RCK=1;
                        LCD->LCD_RAM=color;
        //                printf("%x, ",color);
//                                LCD->LCD_RAM=0xffffff;
                }
                EXTI->PR=1<<8;                             //清除LINE8上的中断标志位
                ov_sta=0;                                        //开始下一次采集
         //        ov_frame++;
                LCD_Scan_Dir(DFT_SCAN_DIR);        //恢复默认扫描方向
        }
}
int main(void)
{
        u8 lightmode=0,saturation=2,brightness=2,contrast=2;
        u8 effect=0;
//        u8 msgbuf[15];//消息缓存区
        Stm32_Clock_Init(336,8,2,7);//设置时钟,168Mhz
        delay_init(168);                        //延时初始化
        uart_init(84,115200);                //初始化串口波特率为115200
//        LED_Init();                                        //初始化LED
         LCD_Init();
        KEY_Init();
  OV7670_Init();
        POINT_COLOR=RED;//设置字体为红色
        LCD_ShowString(60,50,200,16,16,"WarShip STM32");
        LCD_ShowString(60,70,200,16,16,"OV7670 TEST");
        LCD_ShowString(60,90,200,16,16,"JX-Stdio");
        LCD_ShowString(60,110,200,16,16,"2016/9/14");
        LCD_ShowString(60,130,200,16,16,"KEY0:Light Mode");
        LCD_ShowString(60,150,200,16,16,"KEY1:Saturation");
        LCD_ShowString(60,170,200,16,16,"KEY2:Brightness");
        LCD_ShowString(60,190,200,16,16,"KEY3:Contrast");
        LCD_ShowString(60,210,200,16,16,"TPAD:Effects");
  LCD_ShowString(60,230,200,16,16,"OV7670 Init...");
        while(OV7670_Init())//初始化OV7670
        {
                LCD_ShowString(60,230,200,16,16,"OV7670 Error!!");
                delay_ms(200);
            LCD_Fill(60,230,239,246,WHITE);
                delay_ms(200);
        }
         LCD_ShowString(60,230,200,16,16,"OV7670 Init OK");
        delay_ms(1500);
        OV7670_Light_Mode(lightmode);
        OV7670_Color_Saturation(saturation);
        OV7670_Brightness(brightness);
        OV7670_Contrast(contrast);
         OV7670_Special_Effects(effect);
//        TIM3_Int_Init(10000-1,8399);                        //10Khz计数频率,1秒钟中断
        EXTI9_Init();                                                //使能定时器捕获
        OV7670_Window_Set(10,174,240,320);        //设置窗口
  OV7670_CS=0;
  while(1)
        {
         camera_refresh();//更新显示
         if(!KEY0)
                {
                        while(!KEY0);//灯光模式Light Mode
                        lightmode++;
                        if(lightmode>4)lightmode=0;
                        OV7670_Light_Mode(lightmode);
                        LCD_ShowString(60,190,200,16,16,"Light Mode");
                        //sprintf((char*)msgbuf,"%s",LMODE_TBL[lightmode]);
                }
                if(!KEY1)
                {
                        while(!KEY1);//饱和度Saturation
                        saturation++;
                        if(saturation>4)saturation=0;
                        OV7670_Color_Saturation(saturation);
                        LCD_ShowString(60,190,200,16,16,"Saturation");
                        //sprintf((char*)msgbuf,"Saturation:%d",(signed char)saturation-2);
                }
                if(!KEY2)
                {
                        while(!KEY2);//亮度Brightness
                        brightness++;
                        if(brightness>4)brightness=0;
                        OV7670_Brightness(brightness);
                        LCD_ShowString(60,190,200,16,16,"Brightness        ");
                        //sprintf((char*)msgbuf,"Brightness:%d",(signed char)brightness-2);
                }
                if(!KEY3)
                {
                        while(!KEY3);//对比度Contrast
//                        contrast++;
//                        if(contrast>4)contrast=0;
//                        OV7670_Contrast(contrast);
                        effect++;
                        if(effect>6)effect=0;
                        OV7670_Special_Effects(effect);//设置特效
                         //sprintf((char*)msgbuf,"%s",EFFECTS_TBL[effect]);
                        LCD_ShowString(60,190,200,16,16,"Contrast        ");
                        //sprintf((char*)msgbuf,"Contrast:%d",(signed char)contrast-2);
                }

        }
}

网友A(2018-06-14):
这个的功能是什么,能实现摄像头定位小球的坐标么

网友B(2019-04-13):
请问能不能分享下ov7670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