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舰V3手柄游戏驱动代码

楼主(2017-08-05):
实验器材:
    战舰STM32F103开发板V3版本

实验目的:
    学习FC游戏手柄的使用.

硬件资源:
    1,DS0(连接在PB5)
    2,串口1(波特率:115200,PA9/PA10连接在板载USB转串口芯片CH340上面)
    3,ALIENTEK 2.8/3.5/4.3/7寸TFTLCD模块(通过FSMC驱动,FSMC_NE4接LCD片选/A10接RS)
    4,9针FC游戏手柄(CLK接PD3,DAT接PB10,LAT接PB11).

实验现象:
    本实验主程序不停的扫描FC手柄的输入,一旦检测到有效输入,那么就将该输入值在TFTLCD模块上面显
    示,同时显示对应的符号(比如:Left/Right之类的)。

注意事项:
    1,4.3寸和7寸屏需要比较大电流,USB供电可能不足,请用外部电源适配器(推荐外接12V 1A电源).
    2,本例程在LCD_Init函数里面(在ILI93xx.c),用到了printf,如果不初始化串口1,将导致液晶无法显示!!
    3,P8需要将跳线帽连接为:PB10接COM3_RX,PB11接COM3_TX
    4,K1需要将开关打到JOYPAD位置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lcd.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joypad.h"

/************************************************
ALIENTEK战舰STM32开发板实验29
游戏手柄 实验
************************************************/
const u8*JOYPAD_SYMBOL_TBL[8]=
{"Right","Left","Down","Up","Start","Select","A","B"};//手柄按键符号定义
int main(void)
{
        u8 key;
        u8 t=0,i=0;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为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LCD_Init();                                   //初始化LCD
        JOYPAD_Init();                        //手柄初始化
        POINT_COLOR=RED;//设置字体为红色
        LCD_ShowString(30,50,200,16,16,"WarShip STM32");
        LCD_ShowString(30,70,200,16,16,"JOYPAD TEST");
        LCD_ShowString(30,90,200,16,16,"ATOM@ALIENTEK");
        LCD_ShowString(30,110,200,16,16,"2015/1/16");
  LCD_ShowString(30,130,200,16,16,"KEYVAL:");
  LCD_ShowString(30,150,200,16,16,"SYMBOL:");
        POINT_COLOR=BLUE;//设置字体为红色
        while(1)
        {
                key=JOYPAD_Read();
                if(key)
                {
                        LCD_ShowNum(116,130,key,3,16);//显示键值
                        for(i=0;i<8;i++)
                        {
                                if(key&(0X80>>i))
                                {
                                        LCD_Fill(30+56,150,30+56+48,150+16,WHITE);//清除之前的显示
                                        LCD_ShowString(30+56,150,200,16,16,(u8*)JOYPAD_SYMBOL_TBL[i]);//显示符号
                                }
                        }
                }
                 delay_ms(10);
                t++;
                if(t==20)
                {
                        t=0;
                        LED0=!LED0;
                }
        }
}

实验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