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汇编全局变量怎么用啊?

楼主(2017-08-05):
使用    GBLA NUMBER
NUMBER SETA 0X00
;进行初始化后,我在一个中断子程序里调用数值变量NUMBER。怎么修改这个变量的值?我把NUMBER看成一个标号(地址),使用
LDR R3,NUMBER;这里会出错,提示没有定义或外部的。..\user\start.s(79): error: A1150E: Bad symbol, not defined or external
STR R0,[R3]

楼主:
NUMBER SETA XXX只能初始化值,并不能在程序运行时修改变量的值

楼主:
找了一天多才在别人的c编译分析里找到了答案。全局变量名(标号)写在数据段里。那个GBLA伪指令害死我了,找错方向。

网友A(2020-04-11):
引用 楼主:
找了一天多才在别人的c编译分析里找到了答案。全局变量名(标号)写在数据段里。那个GBLA伪指令害死我了, ...

l楼主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我是用汇编指令写的,GBLA定义的全局变量,我想将寄存器R1的值赋用LDR给全局变量MIN,但是报错出现bad register name symbol,怎么实现赋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