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中断扫描数码管显示程序

楼主(2017-08-05):
/*
按下S2数码管数值加1,按下S3数码管数值减1
且长按数字会累加或累减
与软件延时方式去做数码管动态扫描的区别:
软件延时扫描,当按下按键时数码管只会显示1位数
中断方式扫描,当按下按键时不影响数码管应显示的位数
*/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we = P2^7;        //位定义数码管位选锁存器接口
sbit du = P2^6;         //位定义数码管位选锁存器接口
sbit key_s2 = P3^0;//S2按键位定义
sbit key_s3 = P3^1;//S3按键位定义

uchar i;//数码管显示位选变量
uchar num[] = {0, 0, 0, 0}; //百十个位,总数暂存数组
//数码管0~9段选表
uchar code leddata[]={0x3F, 0x06, 0x5B, 0x4F, 0x66, 0x6D, 0x7D, 0x07, 0x7F, 0x6F};
//数码管1~3位选表
uchar code DPY[]={0xfe, 0xfd, 0xfb};

//毫秒级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 = z; x > 0; x--)
                for(y = 114; y > 0 ; y--);
}
//中断服务特殊功能寄存器配置
void init()
{

        TMOD = 0x01;  //定时器16为计数工作模式
        TH0 =0xED;
        TL0 =0xFF; //5ms
        ET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 = 1;//启动定时器0
        EA = 1;        //开总中断
}

void main()
{
        init();//初始化定时器0
        while(1)
        {
                if(key_s2 == 0)//判断S2是否按键
                {
                        delay(5);//软件延时
                        if(key_s2 == 0)
                        {
                                if(num[3] == 999)num[3]=0;//当等于255时不再加1
                                delay(300);//软件延时
                                num[3]++; //加1
                        }
                //        while(!key_s2);        //松手检测
                }
                if(key_s3 == 0)//判断S3是否按键
                {
                        delay(5);//软件延时
                        if(key_s3 == 0)
                        {
                                if(num[3] != 0)        //当等于0时,不再减1
                     delay(300);//软件延时
                                num[3]--; //减1
                        }
                        //while(!key_s3);        //松手检测
                }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做数码管动态扫描,不用软件延时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 =0xED;
        TL0 =0xFF; //5ms  模式1非自动重装需要手动重装

         if(i < 3)
        {
                num[0] = num[3] / 100; //计算百位
                num[1] = num[3] % 100 / 10;        //计算十位
                num[2] = num[3] % 10;//计算个位
                P0 = 0xff; //清除断码
                we = 1;//打开位选
                P0 = DPY[ i];                we = 0;        //关闭位选                        P0 = 0xff; //清除断码                du = 1;        //打开段选                P0 = leddata[num[ i]];                du = 0;        //关闭段选                i++;//显示下一位        }        else        {                i = 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