烦请 大侠,ADPCB3D封装怎么做的 ,怎么用的。

楼主:
AD软件的3D立体效果 怎么做出,我只知道3D封装,却对其来龙去脉一无所知。3D封装怎么做,怎么用。谢谢大侠指教

网友A(2017-08-05):
AD有一个可制作封装的软件,你只需要从TI官网上下载相应的CAD格式的封装,然后用这个软件转化成AD的封装就行

网友A:
可以用ULADI这个软件,附件里有教程,先去TI官网下载相应的CAD格式的封装

网友B:
有添加3D封装的选择按键,但是要在自己建的库的目录下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