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CA100T制作的两轴数字倾角仪 含单片机程序与图纸

楼主(2017-08-05):
公司项目需求,手臂抓取产品时为保证手臂夹抓处于水平位置,所以做了一款数字倾角仪。

该程序目前只完成通过单片机io模拟SPI通讯读取SCA100T的数据,并将数据简单的数字滤波一下显示在1602上面;其中四颗按钮的功能以及串口通讯部分还未完善。

已作出实际PCBA,显示结果一切正常;源码分享出来给有需要的朋友。
单片机型号:STC12C5A60S2
双轴倾角感应芯片(感应范围双轴±30°):SCA100T-D01
附件:源码+SCA100T-D01的datasheet

图纸:

原理图

原理图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un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n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N 30  //求平均的次数
#define PI 3.141593
#define R 0x7e         //1602 右箭头
#define L 0x7f         //1602        左箭头
#define K 0xa0         //1602 空格

//========SCA100T控制指令===
#define MEAS 0x00//测量模式
#define RWTR 0x08//读写温度数据寄存器
#define RDSR 0x0a
#define RLOAD 0x0b
#define STX        0x0e//X通道自检
#define STY 0x0f//Y通道自检
#define RDAX 0x10 //读X通道加速度值
#define RDAY 0x11 //读Y通道加速度值

sbit Twinkle=P3^5;
sbit sw1=P0^7;
sbit sw2=P0^6;
sbit sw3=P0^5;
sbit sw4=P0^4;
//========SCA100T  IO===========
sbit SCK=P1^0;
sbit MISO=P1^1;
sbit MOSI=P1^2;
sbit CSB=P1^5; //片选
//=========子函数申明=========
int count_x();
int count_y();

//=========1602  IO=============数据端口在P0
sbit RS=P4^0;// =1数据,=0命令
sbit RW=P3^7;// =1读,=0写
sbit EN=P3^6;//使能
sbit BUSY=P2^7;//忙状态线

void init()
{
/*RI读取完成时请求中断的标志,需软件清零
  TI发送完成时请求中断的标志,需软件清零                  */
        AUXR=0x40;//用定时器1做波特率发生器
        SCON=0x50;//8bit工作模式,串口工作方式1_SM0=0/SM1=1,允许串口接收数据REN=1
        TH1=TL1=-(11059200/12/32/9600);
        TR1=1;
        ES=1;  //串口中断允许
        EA=1;  //总中断允许
        IPH=IPH|0x10; //串口1的中断优先级最高
        PS=1;//串口1的中断优先级最高
}

/*void UART_T(unchar UART_data)        //发送数据到串口
{
        SBUF=UART_data;
        while(!TI);
        TI=0;//发送中断标志位清零
}
void UART_TC(unchar *str)        //发送字符到串口,用到string.h头文件
{
        while(*str!='\0')
        {
                UART_T(*str);
                *str=*str++;
        }
        *str=0;
}                                                          */

void delay(unint z)        //延时函数
{
        unint i,j;
        for(i=z;i>0;i--)
                for(j=110;j>0;j--);
}
void delay_spi(unint z)
{
        z*=12;
        while(z--);
}
//==================SPI  SCA100T驱动========
void spi_stop()
{
        SCK=0;
        CSB=1;//关闭片选
        delay_spi(10);
}
void spi_reset()
{
        spi_stop();
}
void spi_start()
{
        SCK=0;
        CSB=0;//开片选,L有效
        delay_spi(10);
}
void write_spi(unchar wdata)//写入一个字节 8 bit ,写指令用
{
        unchar i;

        for(i=0;i<8;i++)
        {
                SCK=0;
                delay_spi(10);
                if(wdata & 0x80)//按位于,取最高位
                {
                        MOSI=1;
                }
                else
                {
                        MOSI=0;
                }
                SCK=1;//上升沿SCA100T开始读自己的MOSI引脚
                wdata=wdata<<1;
                delay_spi(10);
        }
        SCK=0; //归还时钟总线
}

unint read_spi(unchar n)//读入n个数据
{
        unint temp=0;
        unchar i;
        MISO=1;//置高,准备接收数据
        for(i=0;i<n;i++)
        {
                temp=temp<<1;
                SCK=1;
                delay_spi(10);
                if(MISO==1)
                {
                        temp=temp|0x01;
                }
                else
                {
                        temp=temp&0x0ffe;
                }
                SCK=0; //下降沿时,倾角仪输出
                delay_spi(10);
        }
        return temp;
}
void init_spi()
{
        spi_reset();
        delay_spi(1000);

        spi_start();
        write_spi(MEAS);
        spi_stop();
        delay_spi(1000);
}

unint read_x() //读X轴加速度
{
        unint x_data;
        spi_start();
        write_spi(RDAX);
        x_data=read_spi(11);
        spi_stop();

        return x_data;
}
unint read_y() //读Y轴加速度
{
        unint y_data;
        spi_start();
        write_spi(RDAY);
        y_data=read_spi(11);
        spi_stop();

        return y_data;
}
//==============显示1602驱动================
void wait_1602()//检测忙状态

……………………

…………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从51黑下载附件…………

……………………

void main()
{
    init_spi();
    init_1602();
    while(1)
    {
        show(count_x(),count_y());
//        delay(2000);
//        Twinkle=~Twinkle;
    }
}

程序源码

网友A(2018-03-29):
谢谢分享,正需要,可惜下载不了

网友B:
老兄 sbit BUSY=P2^7是1602哪根线啊

网友C(2019-09-16):
不知道这个数字倾角仪器的精度是多少?

网友D(2019-11-07):
感谢,下载来看看,论坛能有这种分享真是太好了

网友E(2020-03-15):
想要这个分享

网友F:
精度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