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9110s的电机驱动电路
#

楼主(2017-08-05):
这是我画的电路图,用来做壁障小车,为什么红色圈圈哪里的引脚我用程序来控制他的高低点位控制不了?他老是输出低电位??其他引脚到是可以控制高低电位,我测过了我的驱动电路没问题的,单片机也没事,我放到其他最小系统上可以正常输出,为什么在我这个电路中那红色圈圈里的引脚一直保持着低电平????

时序图

时序图

l9110s的应用电路

l9110s的应用电路

PCB图

PCB图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A(2020-10-16):
多数情况下,单片机的驱动输出我喜欢多加一个上拉...

网友B:
9110假货比较多,控制输入端串两个电阻比较好.

网友C:
同意 9110这个片子真心不好用 驱动时灵时不灵 还特容易烧 建议换9170

网友D:
我的也是 只能控制一个方向转 另一个尝试过很多次 程序没问题 加上拉电阻也没用 下次试试rz7889

网友E(2020-06-22):
二楼牛B,这么仔细。

网友F(2018-06-25):
赞同一楼,标写P20(接地,估计这原因) P21(未接)又连线P27.28。

网友G:
在这两个端口加上拉试试

网友H:
找到原因了,是这个片子不太好用,反转时容易电流大烧坏了,现在改下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H:
手册上写的是可以直接用电平驱动的,但实际 上不好用,用不了

网友H:
9110的真的不好用,正转不行,反转正常,换了几个片子都 一样,

网友I(2017-08-06):
根据L9110的资料,可以看出:
你标的红色部分,其中IA、IB是应该由你的单片机控制的,而OA、OB是L9110自己输出的结果,由IA、IB控制。
另外,你贴的电路图中,控制IA、IB的I/O口名称标错了吧,明明接的P2^4、P2^5、P2^6、P2^7,却标为P2^0、P2^1、P2^2、P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