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电赛的直线电机都买的啥型号的

楼主(2017-08-05):
这个直线电机给的太模糊,8-15cm,而且我还想知道一个问题就是可不可能用两个电机来弄所谓的板球系统

网友A:
一个字:能。

网友B:
上淘宝搜直线电机就好了,别纠结那么多,反正也猜不到,买一两个来练练手就可以了。等题目出来就可以买需要的了

网友C:
普通步进电机加一个丝杆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