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波形发生器程序设计 求思路

楼主(2017-08-05):
是这样的,楼主强电专业,因工作需要,想用stc89c52做一个波形发生器。就是用p2.0口先输出0.2s 500hz的方波接着输出0.2s  1KHZ的方波一直循环就行。

基本功能会操作,没有思路,求大神帮助给个思路!

网友A:
这么简单:
用定时器做一个定时中断,中断后将p2.0口反转,不就能成了。

网友B:
本坛这样的例子比较多,你自己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简单:
用定时器做一个定时中断,中断后将p2.0口反转,不就能成了。

做好了,中断都没用,就一个for循环
#include<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c=P2^0;
uint m,n;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70;j>0;j--);
}

void main()
{
    while(1)
        {
                  for(m=0;m<100;m++)
                {
                        sc=0;
                        delayms(1);
                        sc=1;
                        delayms(1);

                }
                for(n=0;n<50;n++)
                {
                        sc=0;
                        delayms(2);
                        sc=1;
                        delayms(2);

                }
        }
}

网友C:
直接用定时器做出来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