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普通不带保护板18650单节,可以给STC单片机供电么?

楼主(2017-08-05):
如题,谢谢!

网友A:
可以,不过电池电压可能会放电到很低。再充电就困难了。

网友B:
供电是可以,只是要防止电池过放电。

网友C:
可以。但是电池电压低于单片机额定电压可能会工作不正常

网友D:
应该可以

网友E:
单节18650电压标值为3.7V,充满电以后为4.2v左右,而STC89C52RC单片机供电范围为【5.5V~3.3V(5V单片机)】,供电的话应该可以的,不建议长时间使用,以免损坏单片机和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