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串口不定长数据接受程序 用中断实现

楼主(2017-08-05):
回想起自己当时才接触串口需要接受未知数据时,在网上听人说可以使用空闲中断,到处去找资料,胡乱配置碰了很多壁。而现在看见时不时还有人在问进不去空闲中断,我就把我自己的一些经验和配置分享给大家参考一下,希望能帮到大家。

空闲中断出现问题,一个是可能没有同时打开接受中断和空闲中断,再则就是清除空闲中断标志位没弄对。

#include "usart.h"
uint8_t drbuf[100];//数据存储数组
uint32_t rxcounter=0;//数据的位数
uint32_t rxflag=0;//接受完成标志变量
//配置PRINTF()
#if 1
#pragma import(__use_no_semihosting)
struct __FILE
{
        int handle;
};

FILE __stdout;
//定义_sys_exit()以避免使用半主机模式
_sys_exit(int x)
{
        x = x;
}
//重定义fputc函数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while((USART1->SR&0X40)==0);//循环发送,直到发送完毕
        USART1->DR = (u8) ch;    //  可以更改串口,更改printf的输出串口
        return ch;
}
#endif

void usart1_init(uint32_t BaudRate)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ENABL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ENABLE);

        GPIO_InitSTRUTURE.GPIO_Mode=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TURE.GPIO_OType=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TURE.GPIO_Pin=GPIO_Pin_9|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TURE.GPIO_PuPd=GPIO_PuPd_UP;
        GPIO_InitSTRU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TURE);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9,GPIO_AF_USART1);//映射千万不要忘了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10,GPIO_AF_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BaudRat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USART_Mode_Rx|USART_Mode_Tx;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USART1,&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1,ENABLE);//上面都是按部就班的配置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RXNE,ENABLE);//打开接受中断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IDLE,ENABLE);//打开空闲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ENABL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0X01;//抢占优先级为1,一般不需要抢占很高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0X01;//响应优先级为1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USART1_IRQHandler()
{
        uint8_t clear,i=0;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USART_IT_RXNE)!=RESET)
        {
                drbuf[rxcounter++]=USART1->DR;//
        }
        else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USART_IT_IDLE)!=RESET)//
                {
                        clear=USART1->DR;//先读取接受数据寄存器
                        clear=USART1->SR;//再读取发送数据寄存器解可以清除空闲中断标志位
                        rxflag=1;
                }

}

网友A(2018-04-07):
你这不带DMA啊,心疼我的20块钱。。。。。。

网友B:
代码编译报错

网友C(2018-07-19):
这个有问题

楼主(2019-01-14):
我刚看了自己的源文件没有问题啊,不知道你们是什么问题,主函数我没有写接受的数据进行怎样的处理,只是放在了数组中

楼主:
我刚刚将我的源程序编译了一遍没有问题啊,不知道你是什么问题,截个图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不带DMA啊,心疼我的20块钱。。。。。。

尴尬,这是空闲中断接受的,DMA的我没有上传

网友D(2019-10-24):
为什么我的程序会一直触发IDLE中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