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看看这是什么型号的屏

楼主:
高手看看这是什么型号的屏

网友A(2017-08-06):
标签上有个“√”样标记,当是商家的LOGO,设法找找。
对角线长度英制寸,是屏大小的说法,如6”屏。
一般是TFT的屏,如TFT 6.5”屏,但型号很多,找生产商咨询才靠谱。

网友B:
应该找生厂商或者拍了照片去某宝搜,直接客服,很快

网友C:
去淘宝查找相识的

网友D:
感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E:
看屏线,多少p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看屏线,多少p的

20P的,看看有利用价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