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的四轴遥控程序

楼主(2017-08-06):
可能写得不太好啊  呵呵

#include "sys.h"
#include "head.h"
#include "key.h"
/*******************************************************
前后  Get_Adc_Average(11,5);
左右  Get_Adc_Average(10,5);
油门 Get_Adc_Average(2,5);
旋转 Get_Adc_Average(1,5);

*******************************************************/
/*
发送的数组
0:0X12 校验码
1:起飞标志      1:可以起飞 0:不可起飞 2:参数调节
2:前后方向控制  0:停止 1:后  2:前
3:左右方向控制  0:停止 1:左  2:右
4:油门控制      0:停止 1:下降 2:上升
5:旋转控制      0:停止 1:逆时针 2:顺时针
*/
u8 nrf_send[6];
void xianshi_fly(void);

void check_main(void);
//按键参数
extern key_type key;
//接收信号标志
u8 jieshou_error=0;
//摇杆电位器参数
extern yaogan yaogan_ad;
//通用参数
extern tongyong_type tongyong;
/*
起飞标志
值为0 可以起飞
    1 初始化未完成
*/
u8 jishen_error=0;

int main(void)
{
        u16 t=0;
        u8 tmp_buf_rec[4];
        nrf_send[1]=0;  //不可起飞 定时器开启后可以起飞
        nrf_send[0]=0x12;
        delay_init();//初始化延时函数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led_init();  //GPIO初始化
        ad_init();   //AD初始化
        key_init();
        OLED_Init();
        OLED_Clear();
        canshu_chushihua();
        OLED_ShowString(20,3,"WAIT...",16);
        NRF24L01_Init(); //NRF24L01初始化
        while(NRF24L01_Check())//检测NRF24L01是否存在
        {

                OLED_ShowString(20,5,"NRF_ERROR",16);
        }
        OLED_ShowString(20,5,"         ",16);
        //等待接收机身初始化结果
        NRF24L01_RX_Mode();  //接收模式
        delay_ms(3000);
        while(NRF24L01_RxPacket(tmp_buf_rec))//一旦接收到信息,则显示出来.
        {
                delay_ms(1);
                t++;
                if(t>1000) break;

        }
        tongyong.dianya_jishen=tmp_buf_rec[2]+256;
        //机身电压显示
        OLED_ShowNum(8*10,0,tongyong.dianya_jishen/100,1,16);
        OLED_ShowString(8*11,0,".",16);
        OLED_ShowNum(8*12,0,tongyong.dianya_jishen%100,2,16);
        OLED_ShowString(0,0,"fus power:",16);
        //机身状态返回
        if(tmp_buf_rec[3]==0)
        {
                OLED_ShowString(20,5,"FUS OK!",16);
        }
        else if(tmp_buf_rec[3]==1)
        {
                jishen_error=1;
                OLED_ShowString(20,5,"MPU ERROR!",16);
        }
        else if(tmp_buf_rec[3]==2)
        {
                jishen_error=1;
                OLED_ShowString(20,5,"NRF ERROR!",16);
        }
        else if(tmp_buf_rec[3]==3)
        {
                jishen_error=1;
                OLED_ShowString(20,5,"POWER LOW!",16);
        }
        if(jieshou_error==1)
        {
                OLED_ShowString(20,5,"REC ERROR!",16);
        }
        NRF24L01_TX_Mode();  //接收模式
        /***********此处需改***************/
        //主函数循环函数
        check_main();
}
void check_main(void)
{
        int ceshi_x0,ceshi_y0,ceshi_x1,ceshi_y1;
        u8 t=0;
        OLED_ShowString(20,3,"INIT OK!",16);
        while(1)
        {
                if(nrf_send[1]!=2)   //发送函数
                {
                        if(NRF24L01_TxPacket(nrf_send)==TX_OK)
                        {
                                LED1=!LED1;
                        }
                        else
                        {
                                LED3=!LED3;
                        }
                }
                //起飞操作:两摇杆拉至最低保持一秒
                if(nrf_send[1]==0)
                {

                        ceshi_x0=Get_Adc_Average(10,5);
                        ceshi_y0=Get_Adc_Average(2,5);
                        if(ceshi_x0<100&&ceshi_y0<100)
                        {
                                delay_ms(10);
                                ceshi_x1=Get_Adc_Average(10,5);
                                ceshi_y1=Get_Adc_Average(2,5);
                                if(ceshi_y1<100&&ceshi_x1<100)
                                {
                                        t++;
                                        if(jishen_error==0&&t>10)
                                        {
                                                OLED_Clear();
                                                nrf_send[1]=1;  //可以起飞
                                                xianshi_fly();
                                                time3_init(10);
                                        }
                                }
                                else
                                {
                                        t=0;
                                }
                        }

                }
        }
}

void xianshi_fly(void)
{

        OLED_ShowCHinese(85,0,0);  //上
        OLED_ShowCHinese(85,4,1);  //下
        OLED_ShowCHinese(69,2,2);   //左
        OLED_ShowCHinese(101,2,3);   //右

        OLED_ShowString(0,0,"Y:",16);
        OLED_ShowString(0,4,"X:",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