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stm32小游戏,类似打地鼠

楼主(2017-08-06):
写了不到一天时间,就自己瞎玩一玩,大家看看,哈哈哈

实验40

stm32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lcd.h"
#include "key.h"
#include "sram.h"
#include "malloc.h"
#include "usmart.h"
#include "sdio_sdcard.h"
#include "malloc.h"
#include "w25qxx.h"
#include "ff.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exfuns.h"
#include "fontupd.h"
#include "text.h"
#include "rng.h"
#include "touch.h"
#include "rtc.h"

//ALIENTEK 探索者STM32F407开发板 实验40
//汉字显示 实验 -库函数版本

//清空屏幕并在右上角显示"RST"    t

u32 qwer;

u32 random=300;
u32 dom=300;

u32 miao;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if(TIM_GetITStatus(TIM3,TIM_IT_Update)==SET) //溢出中断
{
        miao++;
        LCD_ShowNum(30+3*16,170,miao,5,16); //shijian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TIM_IT_Update);  //清除中断标志位
}

void Load_Drow_Dialog(void)
{
//        LCD_Clear(WHITE);//清屏
        POINT_COLOR=BLUE;//设置字体为蓝色
        LCD_ShowString(lcddev.width-24,0,200,16,16,"RST");//显示清屏区域
          POINT_COLOR=RED;//设置画笔蓝色
}
////////////////////////////////////////////////////////////////////////////////
//电容触摸屏专有部分
//画水平线
//x0,y0:坐标
//len:线长度
//color:颜色
void gui_draw_hline(u16 x0,u16 y0,u16 len,u16 color)
{
        if(len==0)return;
        LCD_Fill(x0,y0,x0+len-1,y0,color);
}
//画实心圆
//x0,y0:坐标
//r:半径
//color:颜色
void gui_fill_circle(u16 x0,u16 y0,u16 r,u16 color)
{
        u32 i;
        u32 imax = ((u32)r*707)/1000+1;
        u32 sqmax = (u32)r*(u32)r+(u32)r/2;
        u32 x=r;
        gui_draw_hline(x0-r,y0,2*r,color);
        for (i=1;i<=imax;i++)
        {
                if ((i*i+x*x)>sqmax)// draw lines from outside
                {
                        if (x>imax)
                        {
                                gui_draw_hline (x0-i+1,y0+x,2*(i-1),color);
                                gui_draw_hline (x0-i+1,y0-x,2*(i-1),color);
                        }
                        x--;
                }
                // draw lines from inside (center)
                gui_draw_hline(x0-x,y0+i,2*x,color);
                gui_draw_hline(x0-x,y0-i,2*x,color);
        }
}
//两个数之差的绝对值
//x1,x2:需取差值的两个数
//返回值:|x1-x2|
u16 my_abs(u16 x1,u16 x2)
{
        if(x1>x2)return x1-x2;
        else return x2-x1;
}
//画一条粗线
//(x1,y1),(x2,y2):线条的起始坐标
//size:线条的粗细程度
//color:线条的颜色
void lcd_draw_bline(u16 x1, u16 y1, u16 x2, u16 y2,u8 size,u16 color)
{
        u16 t;
        int xerr=0,yerr=0,delta_x,delta_y,distance;
        int incx,incy,uRow,uCol;
        if(x1<size|| x2<size||y1<size|| y2<size)return;
        delta_x=x2-x1; //计算坐标增量
        delta_y=y2-y1;
        uRow=x1;
        uCol=y1;
        if(delta_x>0)incx=1; //设置单步方向
        else if(delta_x==0)incx=0;//垂直线
        else {incx=-1;delta_x=-delta_x;}
        if(delta_y>0)incy=1;
        else if(delta_y==0)incy=0;//水平线
        else{incy=-1;delta_y=-delta_y;}
        if( delta_x>delta_y)distance=delta_x; //选取基本增量坐标轴
        else distance=delta_y;
        for(t=0;t<=distance+1;t++ )//画线输出
        {
                gui_fill_circle(uRow,uCol,size,color);//画点
                xerr+=delta_x ;
                yerr+=delta_y ;
                if(xerr>distance)
                {
                        xerr-=distance;
                        uRow+=incx;
                }
                if(yerr>distance)
                {
                        yerr-=distance;
                        uCol+=incy;
                }
        }
}
////////////////////////////////////////////////////////////////////////////////
//5个触控点的颜色(电容触摸屏用)
const u16 POINT_COLOR_TBL[OTT_MAX_TOUCH]={RED,GREEN,BLUE,BROWN,GRED};
////电阻触摸屏测试函数
void rtp_test(void)
{
        u8 key;
        u8 i=0;
        while(1)
        {
                 key=KEY_Scan(0);
                tp_dev.scan(0);
                if(tp_dev.sta&TP_PRES_DOWN)                        //触摸屏被按下
                {
                         if(tp_dev.x[0]<lcddev.width&&tp_dev.y[0]<lcddev.height)
                        {
                                if(tp_dev.x[0]>(lcddev.width-24)&&tp_dev.y[0]<16)Load_Drow_Dialog();//清除
                                else TP_Draw_Big_Point(tp_dev.x[0],tp_dev.y[0],RED);                //画图
                        }
                }else delay_ms(10);        //没有按键按下的时候
                if(key==KEY0_PRES)        //KEY0按下,则执行校准程序
                {
                        LCD_Clear(WHITE);        //清屏
                    TP_Adjust();                  //屏幕校准
                        TP_Save_Adjdata();
                        Load_Drow_Dialog();
                }
                i++;
        //        if(i%20==0)LED0=!LED0;
        }
}
//电容触摸屏测试函数

void ctp_test(void)
{

        u8 t=0;
        u8 i=0;
        u16 lastpos[5][2];                //最后一次的数据

        while(1)
        {

                tp_dev.scan(0);
                for(t=0;t<OTT_MAX_TOUCH;t++)
                {
                        if((tp_dev.sta)&(1<<t))
                        {
                                if(tp_dev.x[t]<lcddev.width&&tp_dev.y[t]<lcddev.height)
                                {
                                        if(lastpos[t][0]==0XFFFF)
                                        {
                                                lastpos[t][0] = tp_dev.x[t];
                                                lastpos[t][1] = tp_dev.y[t];
                                        }
                                        lcd_draw_bline(lastpos[t][0],lastpos[t][1],tp_dev.x[t],tp_dev.y[t],2,POINT_COLOR_TBL[t]);//画线
                                        lastpos[t][0]=tp_dev.x[t];
                                        lastpos[t][1]=tp_dev.y[t];

                                        if(tp_dev.x[t]>random&&tp_dev.x[t]<random+30&&tp_dev.y[t]>dom&&tp_dev.y[t]<dom+30)       //水平方向,可以来进行类似的按键检测
                                        {

                                                random=RNG_Get_RandomRange(35,365);//获取[0,9]区间的随机数   x
            dom=RNG_Get_RandomRange(235,665);//获取[0,9]区间的随机数      y
                                                delay_ms(10);
                                                Load_Drow_Dialog();//清除
                                                delay_ms(10);
                                                LCD_Fill(33,233,400,700,WHITE);
                                                LED1=!LED1;
                                                LCD_Fill(random,dom,random+30,dom+30,BLUE);
                                                qwer=qwer+17;
                                                LCD_ShowNum(30+5*16,150,qwer,5,16); //显示随机数
                                                if(qwer>1000)
                                                {
                        Show_Str(30,210,200,16,"您是MVP:",16,0);
                                                      Show_Str(30,210,200,16,"您是MVP:",16,0);

                                                }

                                        }
                                }
                        }else lastpos[t][0]=0XFFFF;
                }

                delay_ms(5);i++;
                //if(i%20==0)LED0=!LED0;
        }
}

void retc()
{
RTC_TimeTypeDef RTC_TimeStruct;
        RTC_DateTypeDef RTC_DateStruct;
u8 x;
                u8 tbuf[40];
x++;
                if((x%10)==0)        //每100ms更新一次显示数据         RTC_TimeStruct.RTC_Hours
                {

                        RTC_GetTime(RTC_Format_BIN,&RTC_TimeStruct);

                        sprintf((char*)tbuf,"Time:%02d:%02d:%02d",RTC_TimeStruct.RTC_Hours,RTC_TimeStruct.RTC_Minutes,RTC_TimeStruct.RTC_Seconds);
                        LCD_ShowString(30,140,210,16,16,tbuf);

                        RTC_GetDate(RTC_Format_BIN, &RTC_DateStruct);

                        sprintf((char*)tbuf,"Date:20%02d-%02d-%02d",RTC_DateStruct.RTC_Year,RTC_DateStruct.RTC_Month,RTC_DateStruct.RTC_Date);
                        LCD_ShowString(30,160,210,16,16,tbuf);
                        sprintf((char*)tbuf,"Week:%d",RTC_DateStruct.RTC_WeekDay);
                        LCD_ShowString(30,180,210,16,16,tbuf);

                }
}

void jiemian()
{
LCD_Fill(33,33,333,400,GREEN);
LCD_Fill(533,33,750,400,BLUE);

}

int main(void)
{
     RTC_TimeTypeDef RTC_TimeStruct;
        RTC_DateTypeDef RTC_DateStruct;
u8 x;
                u8 tbuf[40];
        u32 fontcnt;
        u8 i,j;
        u8 t;
        u8 fontx[2];//gbk码
u32 miao=0;

        u8 key;//t;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系统中断优先级分组2
        delay_init(168);  //初始化延时函数
        uart_init(9600);                //初始化串口波特率为115200
        LED_Init();                                        //初始化LED
        LCD_Init();                                        //LCD初始化
        KEY_Init();                                        //按键初始化
        RNG_Init();
        //My_RTC_Init();                                 //初始化RTC
        tp_dev.init();                                //触摸屏初始化
        TIM3_Int_Init(10000-1,8400-1);        //定时器时钟84M,分频系数8400,所以84M/8400=10Khz的计数频率,计数5000次为500ms
        W25QXX_Init();                                //初始化W25Q128
        usmart_dev.init(84);                //初始化USMART
        my_mem_init(SRAMIN);                //初始化内部内存池
        my_mem_init(SRAMCCM);                //初始化CCM内存池
        exfuns_init();                                //为fatfs相关变量申请内存
          f_mount(fs[0],"0:",1);                 //挂载SD卡
        f_mount(fs[1],"1:",1);                 //挂载FLASH.

        //RTC_Set_WakeUp(RTC_WakeUpClock_CK_SPRE_16bits,0);                //配置WAKE UP中断,1秒钟中断一次

        while(font_init())                         //检查字库
        {
UPD:
                LCD_Clear(WHITE);                           //清屏
                POINT_COLOR=RED;                        //设置字体为红色
                LCD_ShowString(30,50,200,16,16,"Explorer STM32F4");
//                while(SD_Init())                        //检测SD卡
//                {
//                        LCD_ShowString(30,70,200,16,16,"SD Card Failed!");
//                        delay_ms(200);
//                        LCD_Fill(30,70,200+30,70+16,WHITE);
//                        delay_ms(200);
//                }
                LCD_ShowString(30,70,200,16,16,"SD Card OK");
                LCD_ShowString(30,90,200,16,16,"Font Updating...");
                key=update_font(20,110,16,"0:");//更新字库
                while(key)//更新失败
                {
                        LCD_ShowString(30,110,200,16,16,"Font Update Failed!");
                        delay_ms(200);
                        LCD_Fill(20,110,200+20,110+16,WHITE);
                        delay_ms(200);
                }
                LCD_ShowString(30,110,200,16,16,"Font Update Success!   ");
                delay_ms(1500);
                LCD_Clear(WHITE);//清屏
        }
        POINT_COLOR=RED;

jiemian();

        if(tp_dev.touchtype!=0XFF)LCD_ShowString(30,130,200,16,16,"Press KEY0 to Adjust");//电阻屏才显示
        delay_ms(1500);
        Load_Drow_Dialog();
        LCD_Fill(random,dom,random+30,dom+30,BLUE);

        if(tp_dev.touchtype&0X80)ctp_test();//电容屏测试
        else rtp_test();                                         //电阻屏测试
        while(1)
        {
                fontcnt=0;
                //retc();

                Show_Str(30,210,200,16,"您是MVP:",16,0);

                x++;
                if((x%10)==0)        //每100ms更新一次显示数据         RTC_TimeStruct.RTC_Hours
                {

                        RTC_GetTime(RTC_Format_BIN,&RTC_TimeStruct);

                        sprintf((char*)tbuf,":%02d:%02d:%02d",RTC_TimeStruct.RTC_Hours,RTC_TimeStruct.RTC_Minutes,RTC_TimeStruct.RTC_Seconds);
                        LCD_ShowString(530,140,210,24,24,tbuf);

                        RTC_GetDate(RTC_Format_BIN, &RTC_DateStruct);

                        sprintf((char*)tbuf,"日期:20%02d-%02d-%02d",RTC_DateStruct.RTC_Year,RTC_DateStruct.RTC_Month,RTC_DateStruct.RTC_Date);
                        LCD_ShowString(530,180,210,24,24,tbuf);

                        sprintf((char*)tbuf,"Week:%d",RTC_DateStruct.RTC_WeekDay);
                        LCD_ShowString(530,220,210,24,24,tbuf);

                }

                for(i=0x81;i<0xff;i++)
                {
                        fontx[0]=i;
//                        LCD_ShowNum(118,150,i,3,16);                //显示内码高字节

                        for(j=0x40;j<0xfe;j++)
                        {
                                if(j==0x7f)continue;
                                fontcnt++;
//                                LCD_ShowNum(118,170,j,3,16);        //显示内码低字节
//                                LCD_ShowNum(118,190,fontcnt,5,16);//汉字计数显示
                                 fontx[1]=j;
//                                Show_Font(30+132,220,fontx,24,0);
//                                Show_Font(30+144,244,fontx,16,0);
//                                Show_Font(30+108,260,fontx,12,0);
//                                t=200;

//
//
//
//                                while(t--)//延时,同时扫描按键
//                                {
//                                        delay_ms(1);
//                                        key=KEY_Scan(0);
//                                        if(key==KEY0_PRES)goto UPD;
//                                }
//                //                LED0=!LED0;
                        }
                }
        }
}

网友A(2018-11-06):
好东西,必须顶起来

网友B(2018-12-12):
......好东西,但是突然发现还有1-20行的库我没有....
完全没办法跑

网友C(2020-06-08):
这个真好,准备买个407

网友D(2020-07-08):
有仿真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