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单片机配电源

楼主:
这种电源能用吗?就是简单的采集温度,控制一个5V的继电器

网友A(2017-08-06):
有用过这种电源的吗

网友B:
可以用,5V ,功率的话也够用!

网友C:
需要看你那个继电器的功率,只要功率匹配就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5V ,功率的话也够用!

刚学单片机,自己不会电源,就怕这玩意不稳定,出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需要看你那个继电器的功率,只要功率匹配就可以的

继电器是宏发HF46f,线圈功率0.2W,5V的话应该是40ma吧

网友D:
没必要,这个控制起来不好

网友E:
其实就是要很好的学习

网友F:
没必要,可以直接买一个电源稳压模块外加电源就搞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没必要,这个控制起来不好

没明白你的意思,怎么控制起来不好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没必要,可以直接买一个电源稳压模块外加电源就搞定了

这个才5块钱,你说的电源模块是什么样的

网友G:
完全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