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产生PWM波源文件(Keil)

楼主(2017-08-06):
stm32单片机芯片产生PWM波的源程序(Keil)

GPIO寄存器描述
1、端口配置低寄存器(GPIOx_CRL)(x = A...E)
2、端口配置高寄存器(GPIOx_CRH)(x = A...E)

3、端口输入数据寄存器(GPIOx_IDR)(x = A...E)
   这些位为只读并只能以字(16位)的形式读出。读出的值为对应I/O口的状态。

4、端口输出数据寄存器(GPIOx_ODR)(x = A...E)
   只能以字(16bit)的形式操作,复位值全是0。写0即输出0,写1即输出1。

5、端口位设置/清除寄存器(GPIOx_BSRR)(x = A...E)
   高16bit写1用于清0,低16bit写1用于置位,同时写1的话低16bi有效。

6、端口位清除寄存器(GPIOx_BRR)(x = A...E)
   低16位写1用于置位。

7、端口配置锁定寄存器(GPIOx_LCKR)(x = A...E)

全部资料下载地址:

/**
  ******************************************************************************
  * @file    bsp_pwm_output.c
  * @author  STMicroelectronics
  * @version V1.0
  * @date    2013-xx-xx
  * @brief   tim3输出四路pwm bsp
  ******************************************************************************
  * @attention
  ******************************************************************************
  */

#include "bsp_pwm_output.h"

/**
  * @brief  配置TIM3复用输出PWM时用到的I/O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static void TIMx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设置TIM3CLK 为 72MHZ */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macTIM_APBxClock_FUN (macTIM_CLK, ENABLE);

  /* GPIOA and GPIOB clock enable */
  macTIM_GPIO_APBxClock_FUN (macTIM_GPIO_CLK, ENABLE);

  /*GPIOA Configuration: TIM3 channel 1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macTIM_CH1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macTIM_CH1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B Configuration: TIM3 channel 2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macTIM_CH2_PIN;
  GPIO_Init(macTIM_CH2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B Configuration: TIM3 channel 3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macTIM_CH3_PIN;
  GPIO_Init(macTIM_CH3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B Configuration: TIM3 channel 4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macTIM_CH4_PIN;
  GPIO_Init(macTIM_CH4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
  * @brief  配置TIM3输出的PWM信号的模式,如周期、极性、占空比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
* TIMxCLK/CK_PSC --> TIMxCNT --> TIMx_ARR --> TIMxCNT 重新计数
*                    TIMx_CCR(电平发生变化)
* 信号周期=(TIMx_ARR +1 ) * 时钟周期
* 占空比=TIMx_CCR/(TIMx_ARR +1)
*/
static void TIMx_Mode_Config(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 PWM信号电平跳变值 */
         u16 CCR1_Val = 160;
         u16 CCR2_Val = 0;
         u16 CCR3_Val = 0;
         u16 CCR4_Val = 0;

/* -----------------------------------------------------------------------
    macTIMx Channel1 duty cycle = (macTIMx_CCR1/ macTIMx_ARR+1)* 100% = 50%
    macTIMx Channel2 duty cycle = (macTIMx_CCR2/ macTIMx_ARR+1)* 100% = 37.5%
    macTIMx Channel3 duty cycle = (macTIMx_CCR3/ macTIMx_ARR+1)* 100% = 25%
    macTIMx Channel4 duty cycle = (macTIMx_CCR4/ macTIMx_ARR+1)* 100% = 12.5%
  ----------------------------------------------------------------------- */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999;       //当定时器从0计数到999,即为1000次,为一个定时周期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设置预分频:不预分频,即为72MHz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        //设置时钟分频系数:不分频(这里用不到)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macTIMx, &TIM_TimeBaseStructure);

  /* PWM1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1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配置为PWM模式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CR1_Val;           //设置跳变值,当计数器计数到这个值时,电平发生跳变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当定时器计数值小于CCR1_Val时为高电平
  TIM_OC1Init(macTIMx, &TIM_OCInitStructure);         //使能通道1
  TIM_OC1PreloadConfig(macTIMx, TIM_OCPreload_Enable);

  /* PWM1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2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CR2_Val;          //设置通道2的电平跳变值,输出另外一个占空比的PWM
  TIM_OC2Init(macTIMx, &TIM_OCInitStructure);          //使能通道2
  TIM_OC2PreloadConfig(macTIMx, TIM_OCPreload_Enable);

  /* PWM1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3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CR3_Val;        //设置通道3的电平跳变值,输出另外一个占空比的PWM
  TIM_OC3Init(macTIMx, &TIM_OCInitStructure);         //使能通道3
  TIM_OC3PreloadConfig(macTIMx, TIM_OCPreload_Enable);

  /* PWM1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4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CR4_Val;        //设置通道4的电平跳变值,输出另外一个占空比的PWM
  TIM_OC4Init(macTIMx, &TIM_OCInitStructure);        //使能通道4
  TIM_OC4PreloadConfig(macTIMx,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ARRPreloadConfig(macTIMx, ENABLE);                         // 使能TIM3重载寄存器ARR

  /* TIM3 enable counter */
  TIM_Cmd(macTIMx, ENABLE);                   //使能定时器3
}

/**
  * @brief  TIM3 输出PWM信号初始化,只要调用这个函数
  *         TIM3的四个通道就会有PWM信号输出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TIMx_PWM_Init(void)
{
        TIMx_GPIO_Config();
        TIMx_Mode_Config();
}

/*********************************************END OF 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