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读取SD卡信息程序,通过SPI的方式

楼主(2017-08-06):
这是一个读取SD卡信息的程序

网友A(2020-05-11):
不错,有参考价值

网友B(2020-07-18):
LZ,给个原图嘛,
  //使能PA时钟,PC时钟,SPI1时钟和APB2复用功能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PI1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关闭SPI所有相关器件:SD_CS(SD卡),W25_CS(W25X16),T_CS(触摸屏),N_CS(RF24L01无线模块)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使能SPI1引脚(SCK和MOMI)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使能SPI1引脚(MIMO)上拉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虽然有说明,还是不确定-----.C12 是CS,上面的,C9-10-11,是关闭一些外设的,这个必有的嘛
还有,就是,CLK,和MOMI,对应是,A5和7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