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TIM1_CH1N可以单独作为一个高级定时器使用吗?

楼主(2017-08-06):
如果我想用TIM1_CH1N输出PWM是不是一定要设置CH1和CH1N互补输出才可以出PWM?CH1N的端口有高级定时器的其他功能吗?

网友A:
不用设置互补也能输出的,可以设置的,在TIMx_CCER这个寄存器中可以设置输出使能,其中包括互补输出的使能,因此你只要设置不使能就OK了

网友B:
可以作为定时器

网友C:
TIM1本来就是高级定时器

网友D:
不用设置CH1和CH1N互补输出也可以出PWM的。
TIM1本身就是高级定时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