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S485与多个单片机硬件上怎样接线的问题

楼主:
请问大家  PC与多个单片机通信  硬件的接线  直接像图片上就可以吗  听说必须是什么手牵手的连接方式  具体该怎么连接呢  还请指教 谢谢~~~

网友A(2017-08-06):
另外  PC端是网络服务器  服务器是自己写的  那么它和下位机之间的通讯,形式是不是可以自定呢  也就是说是不是自定统一的通信协议就行呢?

网友B:
2端 需要串110Ω电阻

网友C:
需要并终端电阻的

网友D:
就是这样的,可以直接用,至少我就是这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