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 OV7670摄像头例程

楼主(2017-08-06):
1、该例程为OV7670摄像头例程。

2、使用说明
   (1)工程文件路径:SY-STM32F407 V2程序\SY-STM32F407 V2例程:OV7670摄像头例程\Project\Project.uvproj。
   (2)请使用MDK 4.0以上版本打开,MDK版本过低会导致无法识别工程。
   (3)下载调试工具为JLINK。
   (4)请将串口线(直连串口线)插在板子COM1口上,并打开超级终端或串口助手,配置波特率115200,8位,一个停止位,无校验位。
   (5)HEX文件下载到板子后,使用超级终端或串口调试助手可以看到调试信息。
   (6)插上TFT模块,插上摄像头模块,TFT显示摄像头采集图像,表明例程运行正确。

3、注意事项
   请务必在下载、调试、运行过程中,保持板子上电、JLINK连接并插在电脑上。

全部资料下载地址:

stm32部分源码预览:
#include "ov7670.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cd.h"

void Cam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DCMI_InitTypeDef DCMI_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RCC_AHB2PeriphClockCmd(RCC_AHB2Periph_DCMI, ENABLE);//DCMI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DMA2, ENABLE);//DMA2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 | RCC_AHB1Periph_GPIOB |
                           RCC_AHB1Periph_GPIOC | RCC_AHB1Periph_GPIOE, ENABLE);//使能DCMI的GPIO时钟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8, GPIO_AF_MCO);//MCO1:PA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RCC_MCO2Config(RCC_MCO1Source_PLLCLK, RCC_MCO1Div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PE5:PWRDOW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GPIOE, GPIO_Pin_5);//power on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4, GPIO_AF_DCMI);//DCMI_HSYNC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6, GPIO_AF_DCMI);//DCMI_PIXCLK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6, GPIO_AF_DCMI);//DCMI_D5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7, GPIO_AF_DCMI);//DCMI_VSYNC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5, GPIO_AF_DCMI);//DCMI_D6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6, GPIO_AF_DCMI);//DCMI_D7
    GPIO_PinAFConfig(GPIOC, GPIO_PinSource6, GPIO_AF_DCMI);//DCMI_D0
    GPIO_PinAFConfig(GPIOC, GPIO_PinSource7, GPIO_AF_DCMI);//DCMI_D1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0, GPIO_AF_DCMI);//DCMI_D2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1, GPIO_AF_DCMI);//DCMI_D3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4, GPIO_AF_DCMI);//DCMI_D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 GPIO_Pin_6;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DCMI_InitStructure.DCMI_CaptureMode = DCMI_CaptureMode_Continuous;
          DCMI_InitStructure.DCMI_SynchroMode = DCMI_SynchroMode_Hardware;
          DCMI_InitStructure.DCMI_PCKPolarity = DCMI_PCKPolarity_Falling;
          DCMI_InitStructure.DCMI_VSPolarity = DCMI_VSPolarity_High;
          DCMI_InitStructure.DCMI_HSPolarity = DCMI_HSPolarity_High;
          DCMI_InitStructure.DCMI_CaptureRate = DCMI_CaptureRate_All_Frame;
          DCMI_InitStructure.DCMI_ExtendedDataMode = DCMI_ExtendedDataMode_8b;
          DCMI_Init(&DCMI_InitStructure);
          DMA_DeInit(DMA2_Stream1);
          DMA_InitStructure.DMA_Channel = DMA_Channel_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DCMI_DR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0BaseAddr = FSMC_LCD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ToMemory;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Mode = DMA_FIFOMode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Threshold = DMA_FIFOThreshold_Full;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urst = DMA_MemoryBurst_Sing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urst = DMA_PeripheralBurst_Single;
          DMA_Init(DMA2_Stream1, &DMA_InitStructure);
}

u8 OV7670_Init(void)
{
          u8 i;
          Cam_Init();
        SCCB_Init();
        OV_Reset();
        delay_ms(5);
        LCD_String(20,50,"Camera ID:",RED);
        LCD_Num(180,50,OV_ReadID(),3,WHITE);//ov7670 ID为0x73
          for(i=0;i<OV7670_REG_NUM;i++)
          {
            if(OV_WriteReg(OV7670_reg[i][0],OV7670_reg[i][1]))return 1;
          }
        return 0;
}

void Cam_Start(void)
{
          LCD_WriteReg(0x03,0x1018);
          LCD_Cursor(0,319);
          DMA_Cmd(DMA2_Stream1, ENABLE);
          DCMI_Cmd(ENABLE);
          DCMI_CaptureCmd(ENABLE);
          LCD_REG=0x22;
}

void OV7670_HW(u16 hstart,u16 vstart,u16 hstop,u16 vstop)
{
        u8 v;
        OV_WriteReg(0x17,(hstart>>3)&0xff);//HSTART
        OV_WriteReg(0x18,(hstop>>3)&0xff);//HSTOP
        OV_ReadReg(0x32,&v);
        v=(v&0xc0)|((hstop&0x7)<<3)|(hstart&0x7);
        OV_WriteReg(0x32,v);//HREF

        OV_WriteReg(0x19,(vstart>>2)&0xff);//VSTART 开始高8位
        OV_WriteReg(0x1a,(vstop>>2)&0xff);//VSTOP        结束高8位
        OV_ReadReg(0x03,&v);
        v=(v&0xf0)|((vstop&0x3)<<2)|(vstart&0x3);
        OV_WriteReg(0x03,v);//VREF
        OV_WriteReg(0x11,0x00);
}
/////////////////////////////////////
void SCCB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SCCB_SIC:PB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SCCB_SID:PB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SCCB_SID_OUT(void)//设置SCCB_SID为输出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SCCB_SID_IN(void)//设置SCCB_SID为输入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SCCB_Start(void)
{
    SCCB_SID_H();     //数据线高电平
    delay_us(50);
    SCCB_SIC_H();           //在时钟线高的时候数据线由高至低
    delay_us(50);
    SCCB_SID_L();
    delay_us(50);
    SCCB_SIC_L();         //数据线恢复低电平,单操作函数必要
    delay_us(50);
}

void SCCB_Stop(void)
{
    SCCB_SID_L();
    delay_us(50);
    SCCB_SIC_H();
    delay_us(50);
    SCCB_SID_H();
    delay_us(50);
}

void noAck(void)
{
        SCCB_SID_H();
        delay_us(50);
        SCCB_SIC_H();
        delay_us(50);
        SCCB_SIC_L();
        delay_us(50);
        SCCB_SID_L();
        delay_us(50);
}

u8 SCCB_Write(u8 m_data)
{
        u8 j,tem;

        for(j=0;j<8;j++) //循环8次发送数据
        {
                if((m_data<<j)&0x80)SCCB_SID_H();
                else SCCB_SID_L();
                delay_us(50);
                SCCB_SIC_H();
                delay_us(50);
                SCCB_SIC_L();
                delay_us(50);
        }
        delay_us(10);
        SCCB_DATA_IN;
        delay_us(50);
        SCCB_SIC_H();
        delay_us(10);
        if(SCCB_SID_STATE)tem=0;//SDA=1发送失败
        else tem=1;//SDA=0发送成功,返回1
        SCCB_SIC_L();
        delay_us(50);
    SCCB_DATA_OUT;
        return tem;
}

u8 SCCB_Read(void)
{
        u8 read,j;
        read=0x00;

        SCCB_DATA_IN;
        delay_us(50);
        for(j=8;j>0;j--) //循环8次接收数据
        {
                delay_us(50);
                SCCB_SIC_H();
                delay_us(50);
                read=read<<1;
                if(SCCB_SID_STATE)read=read+1;
                SCCB_SIC_L();
                delay_us(50);
        }
    SCCB_DATA_OUT;
        return read;
}

//写OV7670寄存器
u8 OV_WriteReg(u8 regID, u8 regDat)
{
        SCCB_Start();//发送SCCB 总线开始传输命令
        if(SCCB_Write(0x42)==0)//写地址
        {
                SCCB_Stop();//发送SCCB 总线停止传输命令
                return 1;//错误返回
        }
        delay_us(10);
          if(SCCB_Write(regID)==0)//积存器ID
        {
                SCCB_Stop();//发送SCCB 总线停止传输命令
                return 2;//错误返回
        }
        delay_us(10);
          if(SCCB_Write(regDat)==0)//写数据到积存器
        {
                SCCB_Stop();//发送SCCB 总线停止传输命令
                return 3;//错误返回
        }
          SCCB_Stop();//发送SCCB 总线停止传输命令
          return 0;//成功返回
}

//读OV7660寄存器
u8 OV_ReadReg(u8 regID, u8 *regDat)
{
        //通过写操作设置寄存器地址
        SCCB_Start();
        if(SCCB_Write(0x42)==0)//写地址
        {
                SCCB_Stop();//发送SCCB 总线停止传输命令
                return 1;//错误返回
        }
        delay_us(10);
          if(SCCB_Write(regID)==0)//积存器ID
        {
                SCCB_Stop();//发送SCCB 总线停止传输命令
                return 2;//错误返回
        }
        SCCB_Stop();//发送SCCB 总线停止传输命令
        delay_us(10);
        //设置寄存器地址后,才是读
        SCCB_Start();
        if(SCCB_Write(0x43)==0)//读地址
        {
                SCCB_Stop();//发送SCCB 总线停止传输命令
                return 3;//错误返回
        }
        delay_us(10);
          *regDat=SCCB_Read();//返回读到的值
          noAck();//发送NACK命令
          SCCB_Stop();//发送SCCB 总线停止传输命令
          return 0;//成功返回
}

void OV_Reset(void)
{
        OV_WriteReg(0x12,0x80);
}

u8 OV_ReadID(void)
{
        u8 temp;
        OV_ReadReg(0x0b,&temp);
          return temp;
}

网友A(2018-10-03):
可以用吗

网友B(2019-03-18):
为什么按照例程烧写进板子后,LCD没有图像显示

网友C:
多谢楼主,下来试试

网友D(2019-05-06):
谢谢分享 正在学习中,很有用

网友E(2019-07-13):
感谢楼主分享,真的需要

网友F(2020-02-04):
你好,请问此例程是运行在什么硬件环境的呢?比如正点原子探索者开发板吗?是使用的正点原子的OV7670摄像头(带FIFO)吗?显示屏用的几寸屏呢?

网友G:
楼主,你这个程序的功能是什么

网友H(2020-08-13):
有没有道友调试成功的,为啥我lcd显示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