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v7670摄像头能显示于OLED上面吗?

楼主(2017-08-06):
请问大神,能不能把ov7670采集的图像显示在OLED上面呢?听别人说可以把ov7670寄存器里的数据改为相对应的分辨率,但不知道怎么配置寄存器,大神能否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分辨率可以任意设置,配置相应的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辨率可以任意设置,配置相应的寄存器

大神,具体怎么配置寄存器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B:
可以的。大家流下吧

网友C:
是可以的,我见过他们在oled上显示,不过我并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