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AVR脱机下载机(量产神器)带pc上位机和stm32下位机源码

楼主:
自制的AVR离线下载器,使用的STM32F103C8T6单片机,通过上位机,发送hex文件,然后存在SD卡中,下位机带有文件系统,也可以通过电脑,按一定的格式,直接复制在SD当中。
上位机界面:

上位机源码:

stm32单片机下位机源程序如下:
/*******************************************************************
*
*        模块名称 :         程序脚本
*        文件名称 :  main.c
*        版    本 :  V1.0
*        说    明 :  硬件底层驱动程序集合
*   芯    片 : STM32F103C8T6(48个外围引脚,64K Flash,LQFP封装,20K SRAM)

*----------------修改记录------------------
*   版 本 号 :
*   修改日期 :
*   作    者 :   ChenLin
*        说    明 :
*
********************************************************************/
#include "main.h"
#include "spi.h"
#include "AVR_Download.h"
#include "sd.h"
#include "HMI_Display.h"

#define BOARD_TEST    //打开板子测试
#define BEEP   PAout(9)

/* 文件系统相关定义 ---------------------------------------------------------*/
///////////////////////////////////////////////////
#define READ_TEST

        FATFS fs;// Work area (file system object) for logical drive
        FRESULT res;// FatFs function common result code
        FIL fsrc, fdst;      // file objects
        BYTE buffer[512]; // file copy buffer
        UINT br, bw;         // File R/W count
        DIR Folder;
        unsigned char w_buffer[]={"test\r\n"};//演示写入文件
        const char folder_name[] = {"/system"}; //文件夹名字
        char file_path[FILE_LONG];//文件路径
        char newfile_path[FILE_LONG];//新文件路径,改文件名用
#ifdef READ_TEST
        unsigned char r_buffer[512];//演示读入文件
#endif
////////////////////////////////////////////////////

int T1,T2,T3;
/***************************************************************************
;** 函数名称: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功能描述: RCC时针配置
;** 输入参数:
;** 返 回 值:
;** 全局变量:
;** 调用模块:
;** 作   者:   ChenLin
;** 日   期:   2017-1-13
;** 修改原因:
;** 说    明: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RCC_DeInit();                                                                                 //初始化为缺省值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使能外部的高速时钟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HSERDY)==RESET);         //等待外部高速时钟就绪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Enable Prefetch Buffer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Flash 2 wait state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PCLK2=HCLK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PCLK2=HCLK/2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PLLCLK=8MHZ*9=72MH
        RCC_PLLCmd(ENABLE);                                   //ENABLE PLLCLK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RESET);          //Wait till PLLCLK is ready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Set PLL as system clock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等待直到PLLCLK为系统时钟

        RCC->CR |= (uint32_t)0x00080000;                                          //打开CSS(时钟监视系统)
        //***********打开相应的外设************//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SystemInit();  //全部外部时钟;        固件库默认

}
/***************************************************************************
;** 函数名称: void testProgram()
;** 功能描述: 用来测试板子的好坏,一输入对应一输出
;** 输入参数:
;** 返 回 值:
;** 全局变量:
;** 调用模块:
;** 作   者:   ChenLin
;** 日   期:   2017-1-13
;** 修改原因:
;** 说    明:
;***************************************************************************/
void testProgram()
{
         if(!S1)
        OUT1 = ON;
    else
        OUT1 = OFF;

    if(!S2)
        OUT2 = ON;
    else
        OUT2 = OFF;

    if(!S3)
        OUT3 = ON;
    else
        OUT3 = OFF;

    if(!S4)
        OUT4 = ON;
    else
        OUT4 = OFF;

    if(!S5)
        OUT5 = ON;
    else
        OUT5 = OFF;

    if(!S6)
        OUT6 = ON;
    else
        OUT6 = OFF;

    if(!S7)
        OUT7 = ON;
    else
        OUT7 = OFF;

    if(!S8)
        OUT8 = ON;
    else
        OUT8 = OFF;

    if(!S9)
        OUT9 = ON;
    else
        OUT9 = OFF;
    if(!S10)
        OUT10 = ON;
    else
        OUT10 = OFF;

    if(!S11)
        OUT11 = ON;
    else
        OUT11 = OFF;

    if(!S12)
        OUT12 = ON;
    else
        OUT12 = OFF;

    if(!S13)
        OUT13 = ON;
    else
        OUT13 = OFF;

    if(!S14)
        OUT14 = ON;
    else
        OUT14 = OFF;

    if(!S15)
        OUT15 = ON;
    else
        OUT15 = OFF;

    if(!S16)
        OUT16 = ON;
    else
        OUT16 = OFF;

}

/***************************************************************************
;** 函数名称: void Get_File_Path(char *pp)
;** 输入参数: 得到文件路么,把文件名和文件夹名合成一个路径
;** 返 回 值:
;** 全局变量:
;** 调用模块:
;** 作   者:   ChenLin
;** 日   期:   2017-7-26
;** 修改原因:
;** 说    明:
;***************************************************************************/
void Get_File_Path(char *path,char *pp)
{
        u8 i = 0;
        char file_att[] = ".txt";//文件属性
        //清空数组
        for(i = 0;path[i] != 0;i++)
        {
                path[i] = 0;
        }

        //加入文件夹名字
        for(i = 0;folder_name[i] != 0;i++)
        {
                *path++ = folder_name[i];
        }
        *path++ = '/';

        //加入文件名字
        while((*pp != '\r') && (*pp != '\n') && (*pp != '\0'))
        {
                *path++ = *pp++;
        }
        //加入文件属性
        for(i = 0;file_att[i] != 0;i++)
        {
                *path++ = file_att[i];
        }
        *path = 0;
}

/***************************************************************************
;** 函数名称: void FATFS_Init(void)
;** 输入参数: FATFS文件系统相关初始化
;** 返 回 值:
;** 全局变量:
;** 调用模块:
;** 作   者:   ChenLin
;** 日   期:   2017-7-22
;** 修改原因:
;** 说    明:
;***************************************************************************/
void FATFS_Init()
{
        DIR Folder;
        char file_name[] = "test1";
        FIL *file = &fsrc;
        u32 offset = 0;
        disk_initialize(0);
        res = f_mount(&fs,"0:",1);
        res = f_mkdir(folder_name);//创建一个文件夹
        res = f_opendir(&Folder,folder_name);
        Get_File_Path(file_path,file_name);        //得到文件路径

        res=f_open(&fsrc,file_path,FA_CREATE_ALWAYS | FA_WRITE |FA_READ);
        if(res == FR_OK)
        {
                printfU3("打开文件成功\r\n");
        }
        else if(res == FR_NO_FILE)
        {
                printfU3("找不到该文件\r\n");
        }
        else if(res == FR_NO_PATH)
        {
                printfU3("找不到该路径\r\n");
        }
        else if(res == FR_INVALID_NAME)
        {
                printfU3("文件名无效\r\n");
        }
        else if(res == FR_INVALID_DRIVE)
        {
                printfU3("驱动器号无效\r\n");
        }
        else if(res == FR_NOT_READY )
        {
                printfU3("驱动器中没有存储介质\r\n");
        }
        else if(res == FR_NO_FILESYSTEM )
        {
            printfU3("磁盘上没有有效地FAT卷。\r\n");
        }

        res = f_write(file, &w_buffer, strlen((char*)w_buffer), &bw);
        offset+=bw;
    f_lseek(file,offset);
        res = f_write(file, "chenlin\r\n", 10, &bw);
        if(res == FR_OK )
        {
                printfU3("写入成功!\r\n");
        }
        else
        {
                printfU3("写入失败!\r\n");
        }

        res=f_close(&fsrc);

        if(res == FR_OK )
        {
                printfU3("关闭成功!\r\n");
        }
        else
        {
                printfU3("关闭失败!\r\n");
        }

#ifdef READ_TEST
//        f_unlink(file_path);//删除文件
        res = f_opendir(&Folder,folder_name);
        res=f_open(&fsrc,file_path,FA_READ);
        f_gets((char*)r_buffer,32,&fsrc);
        sprintfU3("r=%s\r\n",r_buffer);
        offset = strlen((char*)r_buffer);
        f_gets((char*)r_buffer,32,&fsrc);
        sprintfU3("r=%s\r\n",r_buffer);
        res=f_close(&fsrc);
#endif

}

/***************************************************************************
;** 函数名称: void buttonFunction()
;** 功能描述: 三个独立按钮功能程序,按钮实现上下翻页
;** 输入参数:
;** 返 回 值:
;** 全局变量:
;** 调用模块:
;** 作   者:   ChenLin
;** 日   期:   2017-7-27
;** 修改原因:
;** 说    明:
;***************************************************************************/
void buttonFunction()
{

        if(S5 && S9)
                p->flag[2] = false;
        if(p->flag[2] == false)
        if(!S5 && !S9) //同时按下S5和S9开关蜂鸣器
        {
                p->flag[2] = true;
                p->LockBeep = ~(p->LockBeep);
                if(p->LockBeep == true)
                {
                        HMISends("t9.txt=\"蜂鸣器失效\"");
                        HMISendb(0xff,3);
                        HMISends("t9.bco=65504");//控件颜色为黄色
                        HMISendb(0xff,3);
                        HMISends("vis t9,1");
                        HMISendb(0xff,3);
                        delay_Nms(1000);
                        HMISends("vis t9,0");
                        HMISendb(0xff,3);
                }
                else
                {
                        HMISends("t9.txt=\"蜂鸣器已打开\"");
                        HMISendb(0xff,3);
                        HMISends("t9.bco=2024");//控件颜色为亮绿色
                        HMISendb(0xff,3);
                        HMISends("vis t9,1");
                        HMISendb(0xff,3);
                        delay_Nms(1000);
                        HMISends("vis t9,0");
                        HMISendb(0xff,3);
                }
                return;
        }

        if(p->flag[1] == false)
        if(p->LastPage)  //上一页
        {
                p->flag[1] = true;
                Read_Num = Read_Num - 1;
                if(Read_Num <= 0)
                {
                        Read_Num = 100;
                }
                AVR.flag1 = true;  //加标志
                AVR.flashUpdate = false; //刷新flash标志
                return;
        }

        if(p->NextPage)  //下一页
        {
                while(!S5)
                {
                        keyScan();
                        if(p->ProgramStatus == true) //是长按
                        {
                                return;
                        }
                }
                Read_Num = Read_Num + 1;
                if(Read_Num > 100)
                {
                        Read_Num = 1;
                }
                AVR.flag1 = false;
                AVR.flashUpdate = false; //刷新flash标志,fasle有效
        }

}

void BeepControl(u8 n)
{
        if((p->LockBeep == false)&&(n == ON))
        {
                BEEP = ON;
                delay_Nms(400);
                BEEP = OFF;
        }
        else
                BEEP = OFF;
}

int main()
{
    RXstructure *p3 = &usart3_buf;
        RXstructure *p2 = &usart2_buf;
        uint32_t sdCapacity;
        u8 i = 0;
    delay_Nms(500);  //上电延时
        RC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IIC_Configuration();
        TIM3_Configuration(35999, 10, 5);    //定时5ms
        TIM4_Configuration(35999, 10, 5);    //定时5ms
        USART3_Configuration(115200);
        USART2_Configuration(9600);

        SPI1_Config();  //与AVR通信
        SPI2_Config();  //SD卡通信

        printfU3("communication finish\r\n");
        while(SD_Init())  //SD卡初始化
        {
                i++;
                if(i>10)
                {
                        HMISends("page no SD Card");
                        HMISendb(0xff,3);
                        while(SD_Init());  //SD卡初始化
                }
        }

        printfU3("SD卡初始化成功\r\n");
        SD_ReadCapacity(&sdCapacity);
        sprintfU3("SD卡扇区数:%d ",sdCapacity);
        if(SD_TYPE == SD_TYPE_V2HC)
                printfU3("This is High Capacity SD Memory Card\r\n");
        else if(SD_TYPE == SD_TYPE_V2)
                printfU3("This is Standard Capacity SD Memory Card\r\n");

        HMI_Init();

        FATFS_Init();   //FATFS文件系统初始化

        while(1)
        {
                keyScan();
                buttonFunction();//按键功能
                if(p->ProgramStatus)
                {
                        AVR.programFlag = ~AVR.programFlag;

                        if(AVR.programFlag==true)
                        {
                                printfU3("enter program status\r\n");
                                HMISends("page program");
                                HMISendb(0xff,3);

                        }
                        else
                        {
                                printfU3("quit program status\r\n");
                                HMISends("page main");
                                HMISendb(0xff,3);
                                Read_Num=IIC_Read_Data(num_Addr); //读保存的镜像号
                                AVR.flashUpdate = false;
                        }
                        AVR.flag2 = false; //如果没找到flash,再进入一次HMI显示no flash操作
                        BeepControl(ON);
                        while(!S5);
                        delay_Nms(10);
                }

                //编程状态
                if(AVR.programFlag == true)
                {

                        if(p3->flagRec)
                        {
                                if(p3->data[0] == ':')       //接收到的是hex文件
                                        Save_Data_To_Flash();
                                else                         //接收到的是命令
                                {
                                        usart3Function();
……………………

AVR离线下载器 -

网友A(2017-09-13):
很好的设计,帮顶了!

网友B:
很好的设计,值得研究。谢谢楼主共享。

网友C(2018-01-06):
有没有图纸呀,提供一下学习学习。

网友D(2018-04-19):
楼主,我想自制这个编程器,请问有电路图吗?共享一下可以吗?
还有就是这个上位机是用什么平台写的?看文件不是VB6写的,是VC吗?还是PHP?
硬件做好后直接烧录里面那个HEX文件即可使用了对吧?还要做其它设置吗?

网友E:
基于STM32的AVR单片机下载机!!!

网友F:
正需要那,谢谢你

网友G(2018-07-30):
正有需要,謝謝你

网友H(2018-11-03):
这个厉害了,我就是因为搜这个资料找到这里的,感谢,想学着做一款离线烧录

网友I(2019-01-22):
有没有电路图呀,想学习一下

网友J(2019-11-04):
下位机源码没上传啊

网友K(2019-12-12):
楼主,好文章,学习啦

网友L(2020-09-29):
请问适用于STM脱机下载机吗?

网友K(2020-11-15):
不错,值得学习。51hei有你更精彩!!

网友M(2021-05-01):
上位机看不懂,只能看看下位机的了

网友N(2021-11-10):
没有原理图,不能仿制

网友O(2023-04-18):
我就是因为搜这个资料找到这里的,感谢,想学着做一款离线烧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