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有谁有stm32 SWD协议的资料吗?

楼主(2017-08-07):
想弄一个stm32的离线下载器,swd一直调不通,一点头绪也没有。有没有大神以前做过,可以提供一些资料,有源码更好。

网友A:
没有有没有大神以前做过,可以提供一些资料,有源码更好。

网友B:
这种东西一般我们都是买个J-LINK或者ST-LINK,然后把STM32下载要用到的接口引出来就可以。当然自己要写协议的话就得查资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东西一般我们都是买个J-LINK或者ST-LINK,然后把STM32下载要用到的接口引出来就可以。当然自己要写协议 ...

就是想做个离线下载器,可以先把程序放到SD存起来

网友C(2018-02-07):
楼主SWD协议调好了吗?我现在是只能读FLASH数据,写数据不行

网友D:
debug_interface_v5_2_architecture_specification_IHI0031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