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串口输出波形,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17-08-07):
下图是一个板子的串口输出,从示波器可以看出一个脉冲10us左右,所以波特率应该是115200,电压是在0~5v,应该是TTL电平,可是TTL电平应该是常高才对啊,这个输出为什么是常低呢?求解析,多谢!

网友A:
你这是什么片子输出的呀?是不是输出口的上拉电阻坏了呀

网友B:
有个上拉电阻,你加了没有

网友C:
检查一下上拉电阻

楼主:
各位好,这个是市场上的卖的产品机顶盒的输出,应该设计就是这样的。

楼主:
各位好,这个板子是市场上卖的产品,应该设计就是这样的。

网友D:
两各种情况:
1、是上拉未起用(可以性大)
2、一些单片机的串行通讯,在非数据传输时的电平是高是低,是可以选择的。尽管标准的协议是高,但不能排斥是低就不可以用。你也不知道通讯的另一方有没有对信号再做反向。

网友E:
非公共网络通讯协议可以自定义

网友F:
估计是非标准的电平输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