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周的使用(中频变压器)

楼主:
手中有一个中频变压器,想用它做一个变压器反馈式的LC震荡电路,就是类似于超外差式收音机上的LC震荡电路,不知道有没有人懂?我的中周变压器的电路图是这样的,不明白为什么2引脚和1引脚为什么是用导线链接的?还是只是图纸画错了?有人用过这种中周吗?希望能够给说说怎么用

网友A(2017-08-07):
这个中周上面是有型号的,按型号是能查出所配的谐振电容的。大概是半导体收音机上的中频中周,这个还分前后级。

如果查不到,可以测一下电感,然后计算出谐振电容。有的中周里面有谐振电容的(你这个好像就有),这样的谐振频率是调好了的,调整范围很小的。忘记老式收音机的中频是多少了,你可以查一下。

网友B:
不奇怪,对于低频来说的“短路”,对于高频来说就不是“短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中周上面是有型号的,按型号是能查出所配的谐振电容的。大概是半导体收音机上的中频中周,这个还分前后 ...

请问一下如何用中周做一个LC震荡电路呢,具体电路是什么样子的,能说帮助一下吗

网友D:
这个中周的内附电容是接在1~3脚,2脚是中心抽头,谐振频率465KHz。

网友E:
这种中周中心抽头(不是真正的中心)称为部分接入法,起着阻抗变换的作用,可以改变并联在谐振回路两端的等效阻抗,目的是为了减小信号源内阻RS和负载电阻RL对谐振回路Q值的影响,在无线电技术中有广泛应用。

网友F(2020-10-08):
引用 网友D:
这个中周的内附电容是接在1~3脚,2脚是中心抽头,谐振频率465KHz。

大神  我们公司有个中周短路了  一直不知道什么原因  想跟您请教下这方面的问题,求帮忙分析

网友G(2021-12-28):
这些高频元件,电感量很少,电阻值更小,不是短路,要测量一下才知谐振频率

网友H:
变压器耦合的振荡器,用bing搜“Armstrong Oscillator”就可以找到实用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