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STC15F104W单片机 红外控制LED,已成功,但是有BUG

楼主(2017-08-07):
经过一番的查找资料,在51论坛找到了相关资料,而且通过修改代码,能够实现红外遥控LED的亮灭。
但是,有一些疑问和BUG,想请教一下大家:
判断代码如下,全部代码在附件
                        switch(IRcord[2])
                        {
                                case 0x0c: led1=0;break;//按1,LED1亮
                                //case 0x18: led1=1;break;//按2,LED1灭,注释1
                                case 0x5e: led2=0;break;//按3,LED2亮
                                //case 0x08: led2=1;break;//按4,LED2灭,注释2
                                case 0x1c: led3=0;break;//按5,LED3亮
                                //case 0x5a: led3=1;break;//按6,LED3灭,注释3
                                case 0x42: led4=0;break;//按7,LED4亮
                                case 0x52: led4=1;break;//按8,LED4灭
                                case 0x4a: led5=0;break;//按9,LED5亮
                                case 0x16: led5=1;break;//按0,LED5灭
                                case 0x45:
                                        led1=1;
                                        led2=1;
                                        led3=1;
                                        led4=1;
                                        led5=1;
                                        break;//全部灭
                        }

如果按照上面的代码,按相对应的按钮会达到相应的效果,例如按7,LED4会亮,按8,LED4会灭,如果只是按7,LED4只会亮,不会灭
问题来了:
1)如果把注释1,2,3其中一个注释取消,当我按7,LED4会亮,但是连续按两下7,LED4竟然会灭。。。。。这是什么情况?
2)另外有个问题,我想把代码写成
case 0x42: led4=~led4;break;//按7,LED4亮,目的就是取反,按同一个键,就达到开和关。但是实际情况,不行啊。。。。为什么
3)怎样用KEIL联机调试debug 红外接收信号。不是虚拟调试。我想跟踪实际接收到红外的信号编码。

红外遥控编码

红外遥控编码

红外遥控LED

楼主:
啊~~~~~没有人来吗?

网友A:
这个非常简单啦

楼主:
问题终于审核通过了。。。

网友B:
IAP15W4K58S4这款片子可以在线调试,对了我一开始用这个片子时发现对keill的版本有要求,有的不可以在线仿真调试

网友B:
这样就能解决你的问题了,如果不能我们继续讨论
void main()
{
        EX0init();//Enable GlobaI Interrupt Flag
        TIM0init();
        while(1)
        {
                if(irok)
                {
                        Ircordpro();
                        irok=0;
                }
                if(irpro_ok)//遥控成功接收
                {

                        switch(IRcord[2])
                        {
                                case 0x0c: led1=0;break;//按键1,灯1亮
                                case 0x18: led1=1;break;//按键1,灯1灭
                                case 0x5e: led2=0;break;//按键2,灯2亮
                                case 0x08: led2=1;break;//按键2,灯2灭
                                case 0x1c: led3=0;break;//按键1,灯1亮
                                case 0x5a: led3=1;break;//按键1,灯1灭
                                case 0x42: led4=0;break;//按键1,灯1亮
                                case 0x52: led4=1;break;//按键1,灯1灭
                                case 0x4a: led5=0;break;//按键1,灯1亮
                                case 0x16: led5=1;break;//按键1,灯1灭
                                case 0x45:
                                                  led1=1;
                                                  led2=1;
                                                  led3=1;
                                                  led4=1;
                                                  led5=1;
                                                  break;//按键关机,灯全灭
                        }
                       irpro_ok=0;     //加上这条语句
                }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就能解决你的问题了,如果不能我们继续讨论
{

谢谢,我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IAP15W4K58S4这款片子可以在线调试,对了我一开始用这个片子时发现对keill的版本有要求,有的不可以在线仿 ...

网上找到这个文章 用KEIL实现联机调试的步骤
但是不知道那个FLIP程序是什么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就能解决你的问题了,如果不能我们继续讨论
{

可以了,谢谢。。。
这个是大概是什么原因? 红外信号没有清除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了,谢谢。。。
这个是大概是什么原因? 红外信号没有清除吗?

红外信号按着不松也在发信号,但,不是按键信号,至于具体是什么信号我还没查到,以前用示波器看到过。那句话是防止重复对switch语句一直重复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外信号按着不松也在发信号,但,不是按键信号,至于具体是什么信号我还没查到,以前用示波器看到过。那 ...

即使红外发射不是按键信号,重复执行switch语句,但是不等于 0x0c这些键值,也不会执行led1=0这句代码啊?所以不明白。

网友C(2018-10-25):
学习一下,正在找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以了,谢谢。。。
这个是大概是什么原因? 红外信号没有清除吗?

标志不清除,怎么判定按键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