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529单片机24位AD采样ADS1256串口发送采样数据

楼主(2017-08-07):
#include  "msp430F5529.h"
#include  "ADS1256.h"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P3SEL = BIT3+BIT4;
  UCA0CTL1|=UCSWRST;
  UCA0CTL1|=UCSSEL_1;
  UCA0BR0 = 0x03;                           // 32kHz/9600=3.41 (see User's Guide)
  UCA0BR1 = 0x00;                           //
  UCA0MCTL = UCBRS_3+UCBRF_0;               // Modulation UCBRSx=3, UCBRFx=0
  UCA0CTL1&=~UCSWRST;
  UCA0IE|=UCRXIE;
  _EINT();

  ADS1256_IO_init();
  ADS1256_Init( );
     while(1)
    {
                ADS_sum(ADS1256_MUXP_AIN0 | ADS1256_MUXN_AINCOM);

  ADS_sum(ADS1256_MUXP_AIN1 | ADS1256_MUXN_AINCOM);

  ADS_sum(ADS1256_MUXP_AIN2 | ADS1256_MUXN_AINCOM);

  ADS_sum(ADS1256_MUXP_AIN3 | ADS1256_MUXN_AINCOM);

  ADS_sum(ADS1256_MUXP_AIN4 | ADS1256_MUXN_AINCOM);

  ADS_sum(ADS1256_MUXP_AIN5 | ADS1256_MUXN_AINCOM);

  ADS_sum(ADS1256_MUXP_AIN6 | ADS1256_MUXN_AINCOM);

  ADS_sum(ADS1256_MUXP_AIN7 | ADS1256_MUXN_AINCOM);

    }
}

//  Echo back RXed character, confirm TX buffer is ready first
/*#pragma vector=USCIAB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0RX_ISR(void)
{
  while (!(IFG2&UCA0TXIFG));                // USCI_A0 TX buffer ready?
  UCA0TXBUF = UCA0RXBUF;                    // TX -> RXed character
}*/

/*******************ADS1256的模拟SPI设置********************/
unsigned char ADS1256_SPI(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r=0;
     ADS1256_SCLK_L;
     for(i=0;i<8;i++)
     {
        r = r<< 1;        //SOMI接收的数据左移
if(dat & 0x80)
    ADS1256_SIMO_H;     //高
else                  //
   ADS1256_SIMO_L;     //低
                                   //
ADS1256_SCLK_H;     //SCK置高      |下
dat =dat << 1;      //             |降
ADS1256_SCLK_L;     //SCK置低      V沿

if(ADS1256_SOMI)      //判断接受的数据
r = r | 0x01;
else
r = r & 0xfe;

      }
      delay_us(100);        //延时   t11
     return r;
}
/************************************************************/
/*****************ADS1256写寄存器******************************/
void ADS1256_WREG(unsigned char regaddr,unsigned char dat)
{
   while(ADS1256_DRDY);           //当DRDY为低是才能写寄存器
        ADS1256_SPI(ADS1256_CMD_WREG | (regaddr & 0xF)); //WREG指令+地址
        ADS1256_SPI(0x00);
        ADS1256_SPI(dat);           //向ADS1256寄存器写数据
}
/************************************************************/
/*****************ADS1256读数据*******************************/
unsigned long ADS1256_ReadData(void)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long sum=0;
      unsigned long r=0;
while(ADS1256_DRDY);              //当DRDY为低是才能写指令
ADS1256_SPI(ADS1256_CMD_SYNC);    //ADS1256转换指令
ADS1256_SPI(ADS1256_CMD_WAKEUP);  //ADS1256唤醒指令
ADS1256_SPI(ADS1256_CMD_RDATA);    //ADS1256转换指令

        for(i=0;i<3;i++)                      //接收数据24位
        {
             sum = sum << 8;
  r = ADS1256_SPI(0x00);    //接收数据
    sum |= r;
        }
        return sum;                          //返回数据
}
/************************************************************/
/********************ADS1256初始化******************************/
void ADS1256_Init(void)
{
//        ADS1256_CS_L;
        ADS1256_REST_L;         //ADS1256复位
        delay_ms(2);
        ADS1256_REST_H;
        ADS1256_WREG(ADS1256_STATUS,0x04);               // 高位在前、校准、不使用缓冲
ADS1256_WREG(ADS1256_MUX,0x08);                  // 初始化端口A0为‘+’,AINCOM位‘-’
ADS1256_WREG(ADS1256_ADCON,0x00);                // 放大倍数1
ADS1256_WREG(ADS1256_DRATE,ADS1256_DRATE_5SPS);  // 数据5sps
ADS1256_WREG(ADS1256_IO,0x00);                   // IO状态输入

}
/************************************************************/
/********************ADS转换结果*****************************/
void ADS_sum(unsigned char road)
{
unsigned long results=0;
unsigned long Result_sum=0;
unsigned long fVoltage;
        unsigned char i,rod;
ADS1256_WREG(ADS1256_MUX,road);   //设置通道
ADS1256_SPI(ADS1256_CMD_SELFCAL);    //偏移和增益自动校准
results = ADS1256_ReadData();        //读取AD值,返回24位数据。
Result_sum =  results >> 4;
if(Result_sum<0x80000)               //测得电压值为正的情况
{
  fVoltage=Result_sum*954;        //954=2*2.5/2^19*100000000   2.5为基准电压  100000000为为了计算的准确性转换为整形计算
  ADS1256_buf[0]=(unsigned char)(fVoltage/100000000);
  ADS1256_buf[0]=ADS1256_buf[0]+0x30;
  ADS1256_buf[1]='.';
  ADS1256_buf[2]=(unsigned char)((fVoltage%100000000)/10000000);
  ADS1256_buf[2]=ADS1256_buf[2]+0x30;
  ADS1256_buf[3]=(unsigned char)((fVoltage%10000000)/1000000);
  ADS1256_buf[3]=ADS1256_buf[3]+0x30;
  ADS1256_buf[4]=(unsigned char)(fVoltage%1000000/100000);
  ADS1256_buf[4]=ADS1256_buf[4]+0x30;
  ADS1256_buf[5]=(unsigned char)(fVoltage%100000/10000);
  ADS1256_buf[5]=ADS1256_buf[5]+0x30;
  ADS1256_buf[6]=(unsigned char)(fVoltage%10000/1000);
  ADS1256_buf[6]=ADS1256_buf[6]+0x30;
  ADS1256_buf[7]=(unsigned char)(fVoltage%1000/100);
  ADS1256_buf[7]=ADS1256_buf[7]+0x30;
  ADS1256_buf[8]='V';   //V
  ADS1256_buf[9]=0x20;
  }
   else      //测得电压值为负的情况
  {
  Result_sum=0xfffff-Result_sum;    //取反运算
  fVoltage=Result_sum*954;  //954=2*2.5/2^19*100000000   2.5为基准电压  100000000为为了计算的准确性转换为整形计算
  ADS1256_buf[0]=(unsigned char)(fVoltage/100000000);
  ADS1256_buf[0]=ADS1256_buf[0]+0x30;
  ADS1256_buf[1]='.';
  ADS1256_buf[2]=(unsigned char)((fVoltage%100000000)/10000000);
  ADS1256_buf[2]=ADS1256_buf[2]+0x30;
  ADS1256_buf[3]=(unsigned char)((fVoltage%10000000)/1000000);
  ADS1256_buf[3]=ADS1256_buf[3]+0x30;
  ADS1256_buf[4]=(unsigned char)(fVoltage%1000000/100000);
  ADS1256_buf[4]=ADS1256_buf[4]+0x30;
  ADS1256_buf[5]=(unsigned char)(fVoltage%100000/10000);
  ADS1256_buf[5]=ADS1256_buf[5]+0x30;
  ADS1256_buf[6]=(unsigned char)(fVoltage%10000/1000);
  ADS1256_buf[6]=ADS1256_buf[6]+0x30;
  ADS1256_buf[7]=(unsigned char)(fVoltage%1000/100);
  ADS1256_buf[7]=ADS1256_buf[7]+0x30;
  ADS1256_buf[8]='V';   //V
  ADS1256_buf[9]='-';
  }
        if(road/16 == 0)    //本次读取的数据是上一次转换的值
rod = (7 + 0x30);    //进行通道-1计算
else
rod = ((road/16  + 0x30) -1);
        PutString("第");
        PutChar(rod);
        PutString("路:");

           i=0;
    while(i<12)
           {
               PutChar(ADS1256_buf[i]);
               i++;
           }
            while (!(UCA0IFG&UCTXIFG));
            UCA0TXBUF = '\n';
            Delays( );
}

/**********************ADS1256_IO初始化****************************/
void ADS1256_IO_init()
{
         P2SEL &=~ 0XFF;
         P2DIR |=  BIT0  + BIT3 + BIT4;
         P2DIR &=~ (BIT2 + BIT5);
}
/************************************************************/

/*******************************************
函数名称:PutSting
功    能:向PC机发送字符串
参    数:ptr--指向发送字符串的指针
返回值  :无
********************************************/
void PutString(uchar *ptr)
{
      while(*ptr != '\0')
      {
            while (!(UCA0IFG&UCTXIFG));                // TX缓存空闲?
            UCA0TXBUF = *ptr++;                       // 发送数据
      }
      while (!(UCA0IFG&UCTXIFG));
      UCA0TXBUF = '\n';
}
/*******************************************
函数名称:PutChar
功    能:向PC机发送一个字符对应的ASCII码
参    数:zifu--发送的字符
返回值  :无
********************************************/
void PutChar(uchar zifu)
{
      while (!(UCA0IFG&UCTXIFG));
      UCA0TXBUF = zifu;

}
/*******************************************
函数名称:Delays
功    能:延时一会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Delays(void)
{
     uchar i=20;
     uint j;
     while(i--)
     {
             j=2000;
             while(j--);
     }
}

网友A(2019-05-21):
楼主头文件ADS1256.h的内容是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