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自动售货机源代码

楼主(2017-08-07):
/******************************************************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延时子程序模块
//**********************************************
void mdelay(uint delay)
{
    uint i;
    for(; delay>0; delay--)
    {
        for(i=0; i<80; i++) //1ms延时.
        {
            ;
        }
    }
}
//************************************************
void show();   //液晶显示程序
//****************************************
//12864液晶显示部分子程序模块
//****************************************
sbit K1  = P0^4;
sbit K2   = P0^3;
sbit K3  = P0^2;
sbit K4   = P0^1;
sbit K5  = P0^0;
sbit K6   = P1^0;
sbit K7  = P1^1;
sbit K8   = P1^2;
sbit rs  = P0^5;
sbit rw  = P0^6;
sbit e   = P0^7;
sbit beep = P1^5;
#define lcddata P2
unsigned char count=0,m=30,n,nn,money=0,du;   //定义计数变量
uchar Time[6];
sbit busy=P0^7;   //lcd busy bit
void wr_d_lcd(uchar content);
void wr_i_lcd(uchar content);
void clrram_lcd (void);
void init_lcd(void);
void busy_lcd(void);
void rev_row_lcd(uchar row);
void rev_co_lcd(uchar row,uchar col,uchar mode);
void clr_lcd(void);
void wr_co_lcd(uchar row,uchar col,uchar lcddata1,uchar lcddtta2);
void wr_row_lcd(uchar row,char *p);
//*******************************************************************                                                                */
//因为引脚的定义DB0..DB7是从P1.7...P1.0排列的                                                    */
//所以顺序需要调换一下
//*******************************************************************
uchar swapbit(uchar udata)
{
    uchar ii,tmp=0;
    for(ii=0; ii<8; ii++)
    {
        tmp<<=1;
        if(udata&0x01)
        {
            tmp|=0x01;
        }
        udata>>=1;
    }
    return tmp;
}
//**********************************
//液晶初始化
//**********************************
void init_lcd(void)
{
    wr_i_lcd(0x06);  /*光标的移动方向*/
    wr_i_lcd(0x0c);  /*开显示,关游标*/
}
//***********************************
//填充液晶DDRAM全为空格
//**********************************
void clrram_lcd (void)
{
    wr_i_lcd(0x30);
    wr_i_lcd(0x01);
}
//***********************************
//对液晶写数据
//content为要写入的数据
//***********************************
void wr_d_lcd(uchar content)
{
// busy_lcd();
    rs=1;
    rw=0;
    lcddata=swapbit(content);
    e=1;
    ;
    e=0;
}
//********************************
//对液晶写指令
//content为要写入的指令代码
//*****************************
void wr_i_lcd(uchar content)
{
// busy_lcd();
    rs=0;
    rw=0;
    lcddata=swapbit(content);
    e=1;
    ;
    e=0;
}
//********************************
//液晶检测忙状态
//在写入之前必须执行
//********************************
void busy_lcd(void)
{
    lcddata=0xff;
    rs=0;
    rw=1;
    e =1;
    while(busy==1);
    e =0;
}
//********************************
//指定要显示字符的坐标
//*******************************
void gotoxy(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x)
{
    if(y==1)
        wr_i_lcd(0x80|x);
    if(y==2)
        wr_i_lcd(0x90|x);
    if(y==3)
        wr_i_lcd((0x80|x)+8);
    if(y==4)
        wr_i_lcd((0x90|x)+8);
}
//**********************************
//液晶显示字符串程序
//**********************************
void print(uchar *str)
{
    while(*str!='\0')
    {
        wr_d_lcd(*str);
        str++;
    }
}
//***************************************
//液晶显示主程序模块
//***************************************
void show()
{
    if(nn<10)
    {
        gotoxy(1,0);
        print("按键选择货物:");
        mdelay(10);
        gotoxy(2,0);
        print("①矿泉水(1.5元)");
        mdelay(10);                 //扫描延时
        gotoxy(3,0);
        print("②红茶(3元)    ");
        mdelay(10);  //扫描延时
        gotoxy(4,0);
        print("③绿茶(4元)");
        mdelay(10);                 //扫描延时
    }
    clrram_lcd ();
    if(nn>11)
    {
        gotoxy(1,0);
        print("④啤酒(5元)");
        mdelay(10);
        gotoxy(2,0);
        print("⑤红牛(6元)");
        mdelay(10);                 //扫描延时
        gotoxy(3,0);
        print("选定后投入硬币");
        mdelay(10);  //扫描延时
    }
}
//***************************************
//按键选择货物
//***************************************
void key()
{
    if(K4==0)//按键1
    {
        clrram_lcd ();
        while(1)
        {
            if(m==6)beep=0;
            if(m==5)beep=1;
            if(m==0)
            {
                if(0<money)
                {
                    clrram_lcd ();
                    gotoxy(1,0);
                    print("投币不足购买失败");
                    mdelay(10);
                    gotoxy(2,0);
                    print("退钱:    元");
                    mdelay(10);
                    Time[0]=money/10+'0';
                    Time[1]='.';
                    Time[2]=money%10+'0';
                    Time[3]='\0';
                    gotoxy(2,3);
                    print(Time);
                    mdelay(6000);
                    money=0;
                }
                clrram_lcd ();
                break;
            }
            gotoxy(1,0);
            print("已选矿泉水");
            mdelay(10);
            gotoxy(2,0);
            print("货物价格:1.5元");
            mdelay(10);
            gotoxy(3,0);
            print("投币金额:     元");
            mdelay(10);
            gotoxy(4,0);
            print("规定时间:");
            mdelay(10);

            if(n==0)
            {
                gotoxy(3,5);
                print(Time);
                mdelay(100);
            }
            if(n==1)
            {
                gotoxy(4,7);
                print(Time);
                mdelay(10);
            }
            if(K1==0)
            {
                while(K1==0);
                mdelay(10);
                money=money+100;
            }
            if(K2==0)
            {
                while(K2==0);
                mdelay(10);
                money=money+50;
            }
            if(K3==0)
            {
                while(K3==0);
                mdelay(10);
                money=money+10;
            }
            if(money>=15)
            {
                clrram_lcd ();
                gotoxy(1,0);
                print("矿泉水购买成功");
                mdelay(10);
                gotoxy(2,0);
                print("找钱:    元");
                mdelay(10);
                du=money-15;
                Time[0]=du/10+'0';
                Time[1]='.';
                Time[2]=du%10+'0';
                Time[3]='\0';
                gotoxy(2,3);
                print(Time);
                mdelay(6000);
                money=0;
                clrram_lcd ();
                break;
            }
        }
    }

    if(K5==0)//按键2
    {
        clrram_lcd ();
        while(1)
        {
            if(m==6)beep=0;
            if(m==5)beep=1;
            if(m==0)
            {
                if(0<money<30)
                {
                    clrram_lcd ();
                    gotoxy(1,0);
                    print("投币不足购买失败");
                    mdelay(10);
                    gotoxy(2,0);
                    print("退钱:    元");
                    mdelay(10);
                    Time[0]=money/10+'0';
                    Time[1]='.';
                    Time[2]=money%10+'0';
                    Time[3]='\0';
                    gotoxy(2,3);
                    print(Time);
                    mdelay(6000);
                    money=0;
                }
                clrram_lcd ();
                break;
            }
            gotoxy(1,0);
            print("已选红茶");
            mdelay(10);
            gotoxy(2,0);
            print("货物价格:3元");
            mdelay(10);
            gotoxy(3,0);
            print("投币金额:     元");
            mdelay(10);
            gotoxy(4,0);
            print("规定时间:");
            mdelay(10);

            if(n==0)
            {
                gotoxy(3,5);
                print(Time);
                mdelay(100);
            }
            if(n==1)
            {
                gotoxy(4,7);
                print(Time);
                mdelay(10);
            }
            if(K1==0)
            {
                while(K1==0);
                mdelay(10);
                money=money+100;
            }
            if(K2==0)
            {
                while(K2==0);
                mdelay(10);
                money=money+50;
            }
            if(K3==0)
            {
                while(K3==0);
                mdelay(10);
                money=money+10;
            }
            if(money>=30)
            {
                clrram_lcd ();
                gotoxy(1,0);
                print("红茶购买成功");
                mdelay(10);
                gotoxy(2,0);
                print("找钱:    元");
                mdelay(10);
                du=money-30;
                Time[0]=du/10+'0';
                Time[1]='.';
                Time[2]=du%10+'0';
                Time[3]='\0';
                gotoxy(2,3);
                print(Time);
                mdelay(6000);
                money=0;
                clrram_lcd ();
                break;
            }
        }
    }

    if(K6==0)//按键3
    {
        if(m==6)beep=0;
        if(m==5)beep=1;
        clrram_lcd ();
  while(1)
        {
            if(m==0)
            {
                if(0<money<40)
                {
                    clrram_lcd ();
                    gotoxy(1,0);
                    print("投币不足购买失败");
                    mdelay(10);
                    gotoxy(2,0);
                    print("退钱:    元");
                    mdelay(10);
                    Time[0]=money/10+'0';
                    Time[1]='.';
                    Time[2]=money%10+'0';
                    Time[3]='\0';
                    gotoxy(2,3);
                    print(Time);
                    mdelay(6000);
                    money=0;
                }
                clrram_lcd ();
                break;
            }
            gotoxy(1,0);
            print("已选绿茶");
            mdelay(10);
            gotoxy(2,0);
            print("货物价格:4元");
            mdelay(10);
            gotoxy(3,0);
            print("投币金额:     元");
            mdelay(10);
            gotoxy(4,0);
            print("规定时间:");
            mdelay(10);

            if(n==0)
            {
                gotoxy(3,5);
                print(Time);
                mdelay(100);
            }
            if(n==1)
            {
                gotoxy(4,7);
                print(Time);
                mdelay(10);
            }
            if(K1==0)
            {
                while(K1==0);
                mdelay(10);
                money=money+100;
            }
            if(K2==0)
            {
                while(K2==0);
                mdelay(10);
                money=money+50;
            }
            if(K3==0)
            {
                while(K3==0);
                mdelay(10);
                money=money+10;
            }
            if(money>=40)
            {
                clrram_lcd ();
                gotoxy(1,0);
                print("绿茶购买成功");
                mdelay(10);
                gotoxy(2,0);
                print("找钱:    元");
                mdelay(10);
                du=money-40;
                Time[0]=du/10+'0';
                Time[1]='.';
                Time[2]=du%10+'0';
                Time[3]='\0';
                gotoxy(2,3);
                print(Time);
                mdelay(6000);
                money=0;
                clrram_lcd ();
                break;
            }
        }
    }

    if(K7==0)//按键4
    {
        if(m==6)beep=0;
        if(m==5)beep=1;
        m=30;
        clrram_lcd ();
        while(1)
        {
            if(m==0)
            {
                if(0<money<50)
                {
                    clrram_lcd ();
                    gotoxy(1,0);
                    print("投币不足购买失败");
                    mdelay(10);
                    gotoxy(2,0);
                    print("退钱:    元");
                    mdelay(10);
                    Time[0]=money/10+'0';
                    Time[1]='.';
                    Time[2]=money%10+'0';
                    Time[3]='\0';
                    gotoxy(2,3);
                    print(Time);
                    mdelay(6000);
                    money=0;
                }
                clrram_lcd ();
                break;
            }
            gotoxy(1,0);
            print("已选啤酒");
            mdelay(10);
            gotoxy(2,0);
            print("货物价格:5元");
            mdelay(10);
            gotoxy(3,0);
            print("投币金额:     元");
            mdelay(10);
            gotoxy(4,0);
            print("规定时间:");
            mdelay(10);

            if(n==0)
            {
                gotoxy(3,5);
                print(Time);
                mdelay(100);
            }
            if(n==1)
            {
                gotoxy(4,7);
                print(Time);
                mdelay(10);
            }
            if(K1==0)
            {
                while(K1==0);
                mdelay(10);
                money=money+100;
            }
            if(K2==0)
            {
                while(K2==0);
                mdelay(10);
                money=money+50;
            }
            if(K3==0)
            {
                while(K3==0);
                mdelay(10);
                money=money+10;
            }
            if(money>=50)
            {
                clrram_lcd ();
                gotoxy(1,0);
                print("啤酒买成功");
                mdelay(10);
                gotoxy(2,0);
                print("找钱:    元");
                mdelay(10);
                du=money-50;
                Time[0]=du/10+'0';
                Time[1]='.';
                Time[2]=du%10+'0';
                Time[3]='\0';
                gotoxy(2,3);
                print(Time);
                money=0;
                clrram_lcd ();
                break;
            }
        }
    }
    if(K8==0)//按键5
    {
        if(m==6)beep=0;
        if(m==5)beep=1;
        m=30;
        clrram_lcd ();
        while(1)
        {
            if(m==0)
            {
                if(0<money<60)
                {
                    clrram_lcd ();
                    gotoxy(1,0);
                    print("投币不足购买失败");
                    mdelay(10);
                    gotoxy(2,0);
                    print("退钱:    元");
                    mdelay(10);
                    Time[0]=money/10+'0';
                    Time[1]='.';
                    Time[2]=money%10+'0';
                    Time[3]='\0';
                    gotoxy(2,3);
                    print(Time);
                    money=0;
                }
                clrram_lcd ();
                break;
            }
            gotoxy(1,0);
            print("已选红牛");
            mdelay(10);
            gotoxy(2,0);
            print("货物价格:6元");
            mdelay(10);
            gotoxy(3,0);
            print("投币金额:     元");
            mdelay(10);
            gotoxy(4,0);
            print("规定时间:");
            mdelay(10);

            if(n==0)
            {
                gotoxy(3,5);
                print(Time);
                mdelay(100);
            }
            if(n==1)
            {
                gotoxy(4,7);
                print(Time);
                mdelay(10);
            }
            if(K1==0)
            {
                while(K1==0);
                mdelay(10);
                money=money+100;
            }
            if(K2==0)
            {
                while(K2==0);
                mdelay(10);
                money=money+50;
            }
            if(K3==0)
            {
                while(K3==0);
                mdelay(10);
                money=money+10;
            }
            if(K1==0)
            {
                while(K1==0);
                mdelay(10);
                money=money+100;
            }
            if(K2==0)
            {
                while(K2==0);
                mdelay(10);
                money=money+50;
            }
            if(K3==0)
            {
                while(K3==0);
                mdelay(10);
                money=money+10;
            }
            if(money>=60)
            {
                clrram_lcd ();
                gotoxy(1,0);
                print("红牛买成功");
                mdelay(10);
                gotoxy(2,0);
                print("找钱:    元");
                mdelay(10);
                du=money-60;
                Time[0]=du/10+'0';
                Time[1]='.';
                Time[2]=du%10+'0';
                Time[3]='\0';
                gotoxy(2,3);
                print(Time);
                money=0;
                clrram_lcd ();
                break;
            }
        }
    }

}
//************************************
//主程序
//*************************************
main()
{
    TMOD=0x01;     //T0 工作在方式1 16位计数器
    TH0=(65536-5000)/256;  //预先 设定定时器 初值,50毫秒
    TL0=(65536-5000)%256;
    EA=1;      //开启 总中断
    ET0=1;      //开启定时器 0 中断
    TR0=1;      //定时器 0 启动计数
    init_lcd();
    clrram_lcd();
    while(1)
    {
        show();
        key();
    }

}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重新设置定时器 初值,产生50MS定时中断
    TL0=(65536-50000)%256;
    count++;     //50ms太短,闪烁频率太快
    if(count==10)
    {
        if(n==0)
        {
            Time[0]=m/10+'0';
            Time[1]=m%10+'0';
            Time[2]='\0';
        }
        if(n==1)
        {
            Time[0]=money/10+'0';
            Time[1]='.';
            Time[2]=money%10+'0';
        }
        Time[3]='\0';
        Time[4]='\0';
        count=0;
        if(m==0)m=30;
        n++;
        if(n==2)
        {
            m--;
            n=0;
        }
        nn++;
        if(nn==20)
        {
            nn=0;
        }
    }
}

网友A(2017-09-27):
在吗,大神

网友B(2018-04-24):
你好,可以把这源代码剖析一下吗,可以分为几部分,每部分作用是什么

网友C(2020-05-22):
整套售货机软件源码:https://www.cnblogs.com/chen1880/p/1292873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