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bit、sbin、sfr、sfr_16区别分析

楼主(2017-08-07):
1.bit和sbit都是C51扩展的变量类型。
        bit和int char之类的差不多,只不过char=8位, bit=1位而已。都是变量,编译器在编译过程中分配地址。除非你指定,否则这个地址是随机的。这个地址是整个可寻址空间,RAM+FLASH+扩展空间。bit只有0和1两种值,意义有点像Windows下VC中的BOOL。
        sbit是对应可位寻址空间的一个位,可位寻址区:20H~2FH。一旦用了sbit xxx = REGE^6这样的定义,这个sbit量就确定地址了。sbit大部分是用在寄存器中的,方便对寄存器的某位进行操作的。

2.bit位标量
        bit位标量是C51编译器的一种扩充数据类型,利用它可定义一个位标量,但不能定义位指针,也不能定义位数组。它的值是一个二进制位,不是0就是1,类似一些高级语言中的Boolean类型中的True和False。
3.sfr特殊功能寄存器
       sfr也是一种扩充数据类型,点用一个内存单元,值域为0~255。利用它可以访问51单片机内部的所有特殊功能寄存器。如用sfr P1 = 0x90这一句定P1为P1端口在片内的寄存器,在后面的语句中我们用以用P1 = 255(对P1端口的所有引脚置高电平)之类的语句来操作特殊功能寄存器。
sfr P1 = 0x90; //定义P1 I/O 口,其地址90H
        sfr 关键定后面是一个要定义的名字,可任意选取,但要符合标识符的命名规则,名字最好有一定的含义如P1 口可以用P1 为名,这样程序会变的好读好多.等号后面必须是常数,不允许有带运算符的表达式,而且该常数必须在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地址范围之内(80H-FFH),具体可查看附录中的相关表.
          sfr 是定义8 位的特殊功能寄存器而sfr16 则是用来定义16 位特殊功能寄存器,
8052 的T2 定时器,可以定义为:
sfr16 T2 = 0xCC; //这里定义8052 定时器2,地址为T2L=CCH,T2H=CDH
sfr16 定义16 位特殊功能寄存器时,等号后面是它的低位地址,高位地址一定要位于物理低位地址之上.注意的是不能用于定时器0 和1 的定义.
sbit 可定义可位寻址对象.如访问特殊功能寄存器中的某位.其实这样应用是经常要
用的如要访问P1 口中的第2 个引脚P1.1.我们可以照以下的方法去定义:
(1) sbit 位变量名=位地址
sbit P1_1 = Ox91;
这样是把位的绝对地址赋给位变量.同sfr 一样sbit 的位地址必须位于80H-FFH 之间.
(2) sbit 位变量名=特殊功能寄存器名^位位置
sft P1 = 0x90;
sbit P1_1 = P1 ^ 1; //先定义一个特殊功能寄存器名再指定位变量名所在的位置,当可寻址位位于特殊功能寄存器中时可采用这种方法
(3) sbit 位变量名=字节地址^位位置
sbit P1_1 = 0x90 ^ 1;
这种方法其实和2 是一样的,只是把特殊功能寄存器的位址直接用常数表示. 在C51存储器类型中提供有一个bdata 的存储器类型,这个是指可位寻址的数据存储器,位于单片机的可位寻址区中,可以将要求可位录址的数据定义为bdata,如:
unsigned char bdata ib; //在可位录址区定义ucsigned char 类型的变量ib
int bdata ab[2]; //在可位寻址区定义数组ab[2],这些也称为可寻址位对象
sbit ib7=ib^7 //用关键字sbit 定义位变量来独立访问可寻址位对象的其中一位
sbit ab12=ab[1]^12;
操作符"^"后面的位位置的最大值取决于指定的基址类型,char0-7,int0-15,long0-31.
sfr 并标准C 语言的关键字,而是Keil 为能直接访问80C51 中的SFR 而提供了一个新的关键词,其用法是:
sfrt 变量名=地址值。
2)符号P1_0 来表示P1.0 引脚。
C 语言里,如果直接写P1.0,C 编译器并不能识别,而且P1.0 也不是一个合法的C语言变量名,所以得给它另起一个名字,这里起的名为P1_0,可是P1_0 是不是就是P1.0呢?你这么认为,C 编译器可不这么认为,所以必须给它们建立联系,这里使用了Keil C的关键字sbit 来定义,sbit 的用法有三种:
第一种方法:sbit 位变量名=地址值
第二种方法:sbit 位变量名=SFR 名称^变量位地址值
第三种方法:sbit 位变量名=SFR 地址值^变量位地址值
如定义PSW 中的OV 可以用以下三种方法:
sbit OV=0xd2 (1)说明:0xd2 是OV 的位地址值
sbit OV=PSW^2 (2)说明:其中PSW 必须先用sfr 定义好
sbit OV=0xD0^2 (3)说明:0xD0 就是PSW 的地址值
因此这里用sfr P1_0=P1^0;就是定义用符号P1_0 来表示P1.0 引脚,如果你愿意也可以
P10 一类的名字,只要下面程序中也随之更改就行了。
AT89C51的特殊功能寄存器表请看附录二
4.sfr16 16位特殊功能寄存器
          sfr16占用两个内存单元,值域为0~65535。sfr16和sfr一样用于操作特殊功能寄存器,所不同的是它用于操作占两个字节的寄存器,好定时器T0和T1。
5.sbit可录址位
         sbit同位是C51中的一种扩充数据类型,利用它可以访问芯片内部的RAM中的可寻址位或特殊功能寄存器中的可寻址位。如先前我们定义了
sfr P1 = 0x90; //因P1端口的寄存器是可位寻址的,所以我们可以定义
sbit P1_1 = P1^1; //P1_1为P1中的P1.1引脚
//同样我们可以用P1.1的地址去写,如sbit P1_1 = 0x91;
这样我们在以后的程序语句中就可以用P1_1来对P1.1引脚进行读写操作了。通常这些可以直接使用系统提供的预处理文件,里面已定义好各特殊功能寄存器的简单名字,直接引用可以省去一点时间,我自己是一直用的。当然您也可以自己写自己的定义文件,用您认为好记的名字。

楼主:
文档.......

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