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无线输液监测系统 单片机程序与原理图

楼主:
nrf24l01芯片做的单片机无线输液监测系统的全部资料分享给大家
程序和原理图

/*-----------------------------------------------
  名称:外部中断0电平触发
  内容:通过中断接口P3.2连接的独立按键测试,按一次P1口的LED灯反向,
        这里使用电平触发,所以一直按键不松开和一次按键效果不相同,按下会看到灯全部亮
                说明中断一直在作用,用示波器看则是高频方波
------------------------------------------------*/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nrf24l01.h"
typedef bit BOOL ;//用BOOL代替bit
sbit rs        = P3^7; //复位端
sbit rw = P3^6; //写数据端
sbit ep = P3^5;        //使能端
sbit led = P1^6;
uchar cisu = 0;
uchar code dis1[] = {"NO1"};
uchar code dis3[] = {'0','1','2','3','4','5','6','7','8','9'};
uchar code dis2[] = {"count:"};
int count = -1;
bit flag = 0,t0_flag = 0;
uchar shuju = 0;
uint time_count = 0;
void display_1602(void);
void delay(uchar ms)
{
        uchar i;
        while(ms--)
        {
                for(i = 0; i< 250; i++)
                {
                        _nop_();
                        _nop_(); //空执行消耗CPU时间达到等待的效果
                        _nop_();
                        _nop_();
                }
        }
}

/*******************LCD侧忙函数********************/
BOOL lcd_bz()
{
        BOOL result;
        rs = 0;
        rw = 1;
        ep = 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result = (BOOL)(P0 & 0x80); //检测P0最高位是否为1
        ep = 0;
        return result;//返回侧忙结果
}

void lcd_wcmd(uchar cmd)
{                                                        // 写入指令数据到LCD
        while(lcd_bz());
        rs = 0;
        rw = 0;
        ep = 0;
        _nop_();
        _nop_();
        P2 = cmd; //将8位指令通过P0口传给1602
        _nop_();
        _nop_();//用于产生一个脉冲宽度
        _nop_();
        _nop_();
        ep = 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p = 0;
}

void lcd_pos(uchar pos)
{
        lcd_wcmd(pos | 0x80);
}

void lcd_wdat(uchar dat)
{                                                        //写入字符显示数据到LCD
        while(lcd_bz());
        rs = 1;
        rw = 0;
        ep = 0;
        P2 = dat;//将8位数据通过P0口传给1602
        _nop_();
        _nop_();
        _nop_(); //用于产生一个脉冲宽度
        _nop_();
        ep = 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p = 0;
}

void lcd_init()
{
        lcd_wcmd(0x38);          ////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
        delay(1);
        lcd_wcmd(0x0c);          //显示开,关光标
        delay(1);
        lcd_wcmd(0x06);          //移动光标
        delay(1);
        lcd_wcmd(0x01);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delay(1);
}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 |= 0x01;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0=(65535- 50000)/256;              //给定初值,这里使用定时器最大值从0开始计数一直到65535溢出
TL0=(65535- 50000)%256;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  TR0=1;           //定时器开关打开
        EA=1;          //全局中断开
  EX0=1;         //外部中断0开
  IT0=1;         //边缘
}
void main(void)
{
  uchar tx_buf[4]={0x00,0x00,0x00,0x00};//必须是4位数组
        uchar i,ge,shi,bai;
  led = 1;
        NRF24L01Int();
        lcd_init();                                //初始化LCD
        Init_Timer0();
        lcd_pos(0X0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的第5个字符
        i = 0;
        while(dis1[i] != '\0')
        {                                                //显示字符"welcome!"
                lcd_wdat(dis1[i]);
                i++;
        }
                 delay(100);
                lcd_pos(0x4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二行第0个字符
        i = 0;
        while(dis2[i] != '\0')
        {
                lcd_wdat(dis2[i]);        //显示字符"  www*PRECHIN*com  "
                i++;
        }
//         while(1)
//         {
//                                          NRFSetTxMode(tx_buf);
//                                  while (CheckACK());
//         }
  while(1)
  {

                if(flag == 1)
                {
//                          ge = (shuju)/2%10;
//                         shi = (shuju)/2/10%10;
//             bai = (shuju)/2/100;
//                         tx_buf[0] = bai;
//                         tx_buf[1] = shi;
//                         tx_buf[2] = ge;

                  ge = (shuju)/2%10;//进行数据处理
                        shi = (shuju)/2/10%10;//进行数据处理
            bai = (shuju)/2/100;//进行数据处理
                        tx_buf[0] = shuju/2;//进行数据处理
                        tx_buf[1] = shuju/2;//进行数据处理
                        tx_buf[2] = 0x01;//从机编号
                        tx_buf[3] = cisu++;//计发送次数
                        /* 数据发送6次 防止有数据丢失  */
                                NRFSetTxMode(tx_buf);
                                while (CheckACK());
                          delay(1);
                                NRFSetTxMode(tx_buf);
                                while (CheckACK());
                          delay(1);
                                NRFSetTxMode(tx_buf);
                                while (CheckACK());
                          delay(1);
                                NRFSetTxMode(tx_buf);
                                while (CheckACK());
                          delay(1);
                                NRFSetTxMode(tx_buf);
                                while (CheckACK());
                          delay(1);
                                NRFSetTxMode(tx_buf);
                                while (CheckACK());
                          delay(1);
                /*进行液晶屏显示部分设置*/
                lcd_pos(0x48);
                lcd_wdat(dis3[ge]);
                lcd_pos(0x47);
                lcd_wdat(dis3[shi]);
                lcd_pos(0x46);
                lcd_wdat(dis3[bai]);
                /*LED灯的控制部分*/
                led = 0;
                 delay(200);
                                 led = 1;
                 delay(200);
                                 led = 0;
                 delay(200);
                                 led = 1;
                          EA = 1;
                          flag = 0;
                          t0_flag = 0;
                }
//                 if((count>=0)&&(count % 2 == 0))
//                 {
//                         ge = (count)/2%10;
//                         shi = (count)/2/10%10;
//             bai = (count)/2/100;
//                         lcd_pos(0x48);
//                 lcd_wdat(dis3[ge]);
//                 lcd_pos(0x47);
//                 lcd_wdat(dis3[shi]);
//                 lcd_pos(0x46);
//                 lcd_wdat(dis3[bai]);
//                 }
  }
}
/*------------------------------------------------
……………………

网友A(2017-08-07):
一对二数据中转
/****************************************Copyright (c)****************************************************
**                                       辽宁科技大学
**
**                                         电子协会
**
**--------------File Info---------------------------------------------------------------------------------
** File Name:           main.c
** Last modified Date:
** Last Version:
** Description:         主函数
**
**--------------------------------------------------------------------------------------------------------
** Created By:          王恺
** Created date:        2013/03/28
** Version:             V1.0
** Descriptions:                 NRF24L01无线模块测试程序
**                                                波特率:4800
**--------------------------------------------------------------------------------------------------------
** Modified by:
** Modified date:
** Version:
** Description:
**
*********************************************************************************************************/

/*********************************************************************************************************
  包含头文件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nrf24l01.h"
#include "main.h"

  bit no1 = 0,no2 = 0;
  sbit key1 = P3^2;
        unsigned char rx_buf1[4]={0x99,0x99,0x99,0x99};        //必须是4位数组
        unsigned char rx_buf2[4]={0x99,0x99,0x99,0x99};        //必须是4位数组
        unsigned char rx_buf[4]={0x00,0x00,0x00,0x00};        //必须是4位数组

void UART_Send_Str(unsigned char *s);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
                    串口初始化
------------------------------------------------*/
void UART_Init(void)
{

    SCON  = 0x50;                        // SCON: 模式 1, 8-bit UART, 使能接收
    TMOD |= 0x20;               // TMOD: timer 1, mode 2, 8-bit 重装
    TH1   = 0xFD;               // TH1:  重装值 9600 波特率 晶振 11.0592MHz
    TR1   = 1;                  // TR1:  timer 1 打开
    EA    = 1;                  //打开总中断
   // ES    = 1;                  //打开串口中断
}
void Delay10m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117;
        j = 184;
        do
        {
                while (--j);
        } while (--i);
}

/*********************************************************************************************************
** Function name:       main
** Descriptions:        主函数(接收)
** input parameters:    无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void main()
{

        uchar number = 0,i = 1,j=0,k = 0;

         uchar number1 = 0;
   uchar data1[20] = {0};

        NRF24L01Int();
        UART_Init();
        /*
         *        接收
         */
        while (1)
        {

                        if(no1 == 0)
                        {
                          s_dizhi(0);//设置地址
                                NRF24L01Int();
                NRFSetRXMode();//设置为接收模式
                if (NRFRevDate(rx_buf))//开始接受数
                  {

                          SendByte(65); //A
                                SendByte(70); //F
                          SendByte(rx_buf[0]); //此为数据
                                SendByte(rx_buf[1]); //此为数据
                                SendByte(rx_buf[2]); //从机编码
                                SendByte(rx_buf[3]);   //从机发送的次数
                                SendByte(70); //F
                          SendByte(65); //A
                                NRF24L01Int();//进行初始化并且切换地址扫描
//                                 if(dizhi == 1)no1 = 1;
//                                 if(dizhi == 2)no2 = 1;

            }
                        }
                if(no2 == 0)
                        {
                          s_dizhi(1);//设置地址
                                NRF24L01Int();
                 NRFSetRXMode();//设置为接收模式
                if (NRFRevDate(rx_buf))//开始接受数
                  {
                          SendByte(65); //A
                                SendByte(70); //F
                          SendByte(rx_buf[0]);  //此为数据
                                SendByte(rx_buf[1]);  //此为数据
                                SendByte(rx_buf[2]);  //从机编码
                                SendByte(rx_buf[3]);  //从机发送的次数
                                SendByte(70); //F
                          SendByte(65); //A
        NRF24L01Int();
//                                 if(dizhi == 1)no1 = 1;
//                                 if(dizhi == 2)no2 = 1;

            }
                        }

        }
}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
SBUF = dat;
while(!TI);
      TI = 0;
}
/*------------------------------------------------
                    发送一个字符串
------------------------------------------------*/
void UART_Send_Str(unsigned char *s)
{
while(*s!='\0')// \0 表示字符串结束标志,通过检测是否字符串末尾
  {
  SendByte(*s);
  s++;
  }
}
/*------------------------------------------------
                     串口中断程序
------------------------------------------------*/
void UART_SER (void) interrupt 4 //串行中断服务程序
{
    unsigned char Temp;          //定义临时变量

   if(RI)                        //判断是接收中断产生
     {
          RI=0;                      //标志位清零
          Temp=SBUF;                 //读入缓冲区的值
          P1=Temp;                   //把值输出到P1口,用于观察
      SBUF=Temp;                 //把接收到的值再发回电脑端
         }
   if(TI)                        //如果是发送标志位,清零
     TI=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