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关于0v7670的源程序

楼主(2017-08-07):
    SCCB_SDA=0;
    delay_us(50);
    SCCB_SCL=0;            //数据线恢复低电平,单操作函数必要
}

//SCCB停止信号
//当时钟为高的时候,数据线的低到高,为SCCB停止信号
//空闲状况下,SDA,SCL均为高电平
void SCCB_Stop(void)
{
    SCCB_SDA=0;
    delay_us(50);
    SCCB_SCL=1;
    delay_us(50);
    SCCB_SDA=1;
    delay_us(50);
}
//产生NA信号
void SCCB_No_Ack(void)
{
        delay_us(50);
        SCCB_SDA=1;
        SCCB_SCL=1;
        delay_us(50);
        SCCB_SCL=0;
        delay_us(50);
        SCCB_SDA=0;
        delay_us(50);
}
//SCCB,写入一个字节
//返回值:0,成功;1,失败.
u8 SCCB_WR_Byte(u8 dat)
{
        u8 j,res;
        for(j=0;j<8;j++) //循环8次发送数据
        {
                if(dat&0x80)SCCB_SDA=1;
                else SCCB_SDA=0;
                dat<<=1;
                delay_us(50);
                SCCB_SCL=1;
                delay_us(50);
                SCCB_SCL=0;
        }
        SCCB_SDA_IN();                //设置SDA为输入
        delay_us(50);
        SCCB_SCL=1;                        //接收第九位,以判断是否发送成功
        delay_us(50);
        if(SCCB_READ_SDA)res=1;  //SDA=1发送失败,返回1
        else res=0;         //SDA=0发送成功,返回0
        SCCB_SCL=0;
        SCCB_SDA_OUT();                //设置SDA为输出
        return res;
}
//SCCB 读取一个字节
//在SCL的上升沿,数据锁存
//返回值:读到的数据
u8 SCCB_RD_Byte(void)
{
        u8 temp=0,j;
        SCCB_SDA_IN();                //设置SDA为输入
        for(j=8;j>0;j--)         //循环8次接收数据
        {
                delay_us(50);
                SCCB_SCL=1;
                temp=temp<<1;
                if(SCCB_READ_SDA)temp++;
                delay_us(50);
                SCCB_SCL=0;
        }
        SCCB_SDA_OUT();                //设置SDA为输出
        return temp;
}
//写寄存器
//返回值:0,成功;1,失败.
u8 SCCB_WR_Reg(u8 reg,u8 data)
{
        u8 res=0;
        SCCB_Start();                                         //启动SCCB传输
        if(SCCB_WR_Byte(SCCB_ID))res=1;        //写器件ID
        delay_us(100);
          if(SCCB_WR_Byte(reg))res=1;                //写寄存器地址
        delay_us(100);
          if(SCCB_WR_Byte(data))res=1;         //写数据
          SCCB_Stop();
          return        res;
}
//读寄存器
//返回值:读到的寄存器值
u8 SCCB_RD_Reg(u8 reg)
{
        u8 val=0;
        SCCB_Start();                                 //启动SCCB传输
        SCCB_WR_Byte(SCCB_ID);                //写器件ID
        delay_us(100);
          SCCB_WR_Byte(reg);                        //写寄存器地址
        delay_us(100);
        SCCB_Stop();
        delay_us(100);
        //设置寄存器地址后,才是读
        SCCB_Start();
        SCCB_WR_Byte(SCCB_ID|0X01);        //发送读命令
        delay_us(100);
          val=SCCB_RD_Byte();                         //读取数据
          SCCB_No_Ack();
          SCCB_Stop();
          return v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