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计分功能的8路抢答器单片机仿真电路和源代码

楼主(2017-08-08):
51单片机做的带有计分功能的8路抢答器proteus仿真电路工程文件和c51源代码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0=P1^0;
sbit k1=P1^1;
sbit k2=P1^2;
sbit k3=P1^3;
sbit k4=P1^4;
sbit k5=P1^5;
sbit k6=P1^6;
sbit k7=P1^7;

sbit beep=P3^7;                                /*蜂鸣器*/
sbit ks=P2^4;                                /*开始计时*/
sbit jiayi=P2^5;                        /*分数加1*/
sbit jianyi=P2^6;                        /*分数减1*/
sbit fw=P2^7;                                /*复位*/
int flg=1;
bit flg1=0;
int t=0,s=0;

uchar qiangdanum=0x0b;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00,0x00};
uchar ge=0,shi=0;
uint num,time=10, fs=0;
int nums[]={50,50,50,50,50,50,50,50};
void kyy(void) ;
void displayfs();
void display();                         /*显示函数*/
void kys();                                                                /*设置按键函数*/
void kys2();                                                        /*抢答按键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              /*延迟函数*/
{
    unsigned 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intial()
{
    TMOD=0X01;                     /*采用方式一,即十六位计数器*/
    TH0=(65536-50000)/256;         /*设置初始值,50ms中断一次*/
    TL0=(65536-50000)%256;
    EA=1;ET0=1;                 /*开启总中断源,定时器中断*/

}
void intia2()
{        TMOD=0X10;                     /*采用方式一,即十六位计数器*/
    TH1=(65536-50000)/256;         /*设置初始值,50ms中断一次*/
    TL1=(65536-50000)%256;
     EA=1;ET1=1;                 /*开启总中断源,定时器中断*/
        }
main()
{        intia2();
    intial();                                    /*初始化*/
        beep=0;
        while(1)
        { kys();

        if(flg1==1)
            displayfs();
                else
            display();                           /*显示函数*/

                if(flg==0)
                {
                    kys2();
                }
        }
}

void kys2()                                                        /*抢答按键函数*/
{
    if(k0==0)                               /*开关0按下*/
    {
            delay(5);
        if(k0==0)
        {        flg=1;
                    qiangdanum=1;            /* 1号选手抢答成功,数码管显示1*/
                        beep=1;
                        delay(1000);
                        beep=0;

                        time=20;

                }
     }
    if(k1==0)                                /*开关1按下*/
    {
            delay(5);
        if(k1==0)
        {         flg=1;
                    qiangdanum=2;                /* 2号选手抢答成功,数码管显示2*/
                        beep=1;
                        delay(1000);
                        beep=0;
                        time=20;

                }
     }
    if(k2==0)                                 /*开关2按下*/
    {
            delay(5);
        if(k2==0)
        {   flg=1;
                    qiangdanum=3;                 /* 3号选手抢答成功,数码管显示3*/
                        beep=1;
                        delay(1000);
                        beep=0;
                    time=20;

                }
     }
    if(k3==0)                                 /*开关3按下*/
    {
            delay(5);
        if(k3==0)
        {   flg=1;
                    qiangdanum=4;           /* 4号选手抢答成功,数码管显示4*/
                    beep=1;
                        delay(1000);
                        beep=0;
                time=20;

                }
     }
    if(k4==0)                                 /*开关4按下*/
    {
            delay(5);
        if(k4==0)
        {          flg=1;
                     qiangdanum=5;           /* 5号选手抢答成功,数码管显示5*/
                         beep=1;
                         delay(1000);
                         beep=0;
                         time=20;

             }
     }
    if(k5==0)                                 /*开关5按下*/
    {
            delay(5);
        if(k5==0)
        {          flg=1;
                     qiangdanum=6;           /* 6号选手抢答成功,数码管显示6*/
                         beep=1;
                         delay(1000);
                          beep=0;
                        time=20;

                }
     }
    if(k6==0)                                 /*开关6按下*/
    {
            delay(5);
        if(k6==0)
        {          flg=1;
                     qiangdanum=7;          /* 7号选手抢答成功,数码管显示7*/
                         beep=1;
                         delay(1000);
                         beep=0;
                         time=20;

                }
     }
    if(k7==0)                                     /*开关7按下*/
    {
            delay(5);
        if(k7==0)
        {         flg=1;
                     qiangdanum=8;          /* 8号选手抢答成功,数码管显示8*/
                         beep=1;
                         delay(1000);
                         beep=0;
                        time=20;

                }
     }
}

void kys()                                                /*设置按键函数*/
{
   uchar i;
if(qiangdanum==0x0a)                //复位按键按下后开始按键才有效
{
           if(ks==0)
        {
                delay(5);
            if(ks==0)
                {
                   TR0=1;
                flg=0;
                }
        }
}

            if((qiangdanum!=0x0a)&&(qiangdanum!=0x0b)&&(time!=0))         //在规定时间内或规定时间内答题结束后,分数加减按键才有效
         {
        if(jiayi==0)
        {
                delay(5);
                if(jiayi==0)
                  TR0=0;
                  time=nums[qiangdanum-1];
                  for (i=0;i<5;i++)
                   {display();
                  delay(250);
                    delay(250);
                   }

                  fs=nums[qiangdanum-1];
                  fs++;
                  nums[qiangdanum-1]=fs;
                  time=nums[qiangdanum-1];
       // qiangdanum=0x0b;
                while(!jiayi);

        }
        if(jianyi==0)
        {
                delay(5);
                if(jianyi==0)
                   TR0=0;
                    time=nums[qiangdanum-1];
                    for (i=0;i<5;i++)
                   {display();
                  delay(250);
                    delay(250);
                   };
                  fs=nums[qiangdanum-1];
                  fs--;
                  nums[qiangdanum-1]=fs;
                  time=nums[qiangdanum-1];
                // qiangdanum=0x0b;
                while(!jianyi);
        }
        }

        if(fw==0)                                                //复位按键
        {
                delay(5);
                if(fw==0)
                {  flg=1;
               TR0=0;
                   time=10;
                    flg1=1;
                        s=0;
                        TR1=1;

                }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1秒定时函数,采用方式1重装*/
{
    num++;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if(num==20)
    {
        num=0;
        time--;
        if(time==0)               //时间到,抢答无效
        {
                   TR0=0;
                   flg=1;
        }
     }

}

void time1() interrupt 3
{
           t++;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if(t==200)
    {   qiangdanum=0x0b;
        t=0;
        s++;
        if(s==8)               //时间到,抢答无效
                {  s=0;
                  TR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