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线多路DS18B20测温+读序列号 单片机仿真教程与程序

楼主:
单线多路DS18B20测温,附加读取DS18B20序列号
第一次发帖写教程,有问题请多提意见
文件在附件中

基于89C51单片机的单线多路DS18B20多点测温
Keil文档 + Protuse仿真

这是写的第一篇文档,可能有些地方有点啰嗦,请多多交流。
关于DS18B20的详细介绍我就不啰嗦了
本人所使用软件为ISIS,keil4
先看Protuse仿真
图中使用了1个89c51单片机,两个DS18B20 ,1个74HC573寄存器,一排8个共阳数码管,以及按键
按键1,2用于两个温度之间切换
按键一按下显示第一个DS18B20温度以及其上下限
按键二按下显示第二个DS18B20温度以及其上下限
其余四个按键用于调控温度上下限设置使用;
附加 读取DS18B20 的序列号功能(使用不同的显示函数)
首先要在Protuse中设置DS18B20的序列号
右键点击DS18B20
B8C534其中的序列号 4以更改
更改后可以用软件CRC计算器 其对应序列号
计算方式如图所示
28 为其家族序列号 固定使用
在HEX中输入 编码 点击Calculate  记得到数值 52
所以其完整序列号为:ROM1[] = {0x28,0x34,0xC5,0xB8,0x00,0x00,0x00,0x52};
更改protuse中ds18B20的末位数字即可得到不同的序列号
在使用Protuse仿真之前应先设置DS18B20de序列号

/**********************************************/
DS18B20驱动程序如下
//******DS18B20子函数***********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code unsigned char ROM1[] = {0x28,0x34,0xC5,0xB8,0x00,0x00,0x00,0x52};
code unsigned char ROM2[] = {0x28,0x31,0xC5,0xB8,0x00,0x00,0x00,0xB9};        //

sbit DQ = P3^1;                                 //单片机的P3.1        与ds18b20数据端口连接在一起

void delay(uint x)
{
        while(x--);
}

void Init_DS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x = 255;
        DQ = 1;                                                                //先让DQ = 1;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80);                                                          //延时480~960s
        DQ = 1;                                                                //释放总线
        while(DQ && x--);                                        //等待返回的低电平响应,如果没有响应,
        delay(20);                                                        //则做适量延时自动往下执行
}

//读取温度
unsigned char Read_OneChar(void)
{
        uchar i = 0;
        uchar dat = 0;
        for(i = 0;i < 8;i++)
        {
                DQ = 0;                                   //发送启动信号
                dat =dat >> 1;
                DQ = 1;
                if(DQ)                        //判断总线是否为高电平
                dat =dat | 0x80;                //如果是高电平则把 j 的最高位置1,如果不是置0;
                delay(10);
        }
        return(dat);
}

//向DS18b20中写入一个字节
void Write_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char i = 0;
        for(i = 0;i < 8;i++)
        {
                DQ = 0;
                DQ = dat & 0x01;                        //读取 X 的最低位
                delay(10);
                DQ = 1;
                dat= dat >> 1;
        }
        delay(8);
}

void PP_SZ1()
{
        uchar i;
        Write_OneChar(0x55);
        for(i=0;i<8;i++)                //发送序列号
        {
                Write_OneChar(ROM1[i]);
        }
}

void PP_SZ2()
{
        uchar i;
        Write_OneChar(0x55);
        for(i=0;i<8;i++)                //发送序列号
        {
                Write_OneChar(ROM2[i]);
        }
}

//********保存温度上下限********
void write_temprom(uchar temp_up,uchar temp_down)                //应用操作函数2
{
         Init_DS18B20();
//        Write_OneChar(0xcc);
        if((key_flag1 == 1)&&(key_flag2 == 0))PP_SZ1();
        if((key_flag1 == 0)&&(key_flag2 == 1))PP_SZ2();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_OneChar(0x4e);                                                                                //写准备
        Write_OneChar(temp_up);                                                                        //向18B20的暂存写上限
        Write_OneChar(temp_down);                                                                //向18B20的暂存写下限
//        Write_OneChar(0x7f)
        Init_DS18B20();
//        Write_OneChar(0xcc);
        if((key_flag1 == 1)&&(key_flag2 == 0))PP_SZ1();
        if((key_flag1 == 0)&&(key_flag2 == 1))PP_SZ2();
        Write_OneChar(0x48);                                                                                //向18B20的rom中写数据
        Init_DS18B20();
//        Write_OneChar(0xcc);
        if((key_flag1 == 1)&&(key_flag2 == 0))PP_SZ1();
        if((key_flag1 == 0)&&(key_flag2 == 1))PP_SZ2();
        Write_OneChar(0xb8);
}
//********读取温度上下限********
uchar temp_up,temp_down;                                                                                //温度上下限值
void read_temprom(void)                                                                                        //应用操作函数3
{
           uchar i;
        Init_DS18B20();
//        Write_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if((key_flag1 == 1)&&(key_flag2 == 0))PP_SZ1();
        if((key_flag1 == 0)&&(key_flag2 == 1))PP_SZ2();
        Write_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等(共可读9个寄存器) 前两个就是温度
        i = Read_OneChar();                                                                                        //读0地址寄存器,扔掉
        i = Read_OneChar();                                                                                        //读1地址寄存器,扔掉
        temp_up = Read_OneChar();                                                                        //读2地址寄存器
        temp_down = Read_OneChar();                                                                        //读3地址寄存器
}

unsigned char a,b,c;
/************读取温度程序***********/
uchar get_temp()
{
        unsigned char i = 0, t = 0;
        Init_DS18B20();
        //Write_OneChar(0xF0);
        if((key_flag1 == 1)&&(key_flag2 == 0))PP_SZ1();
        if((key_flag1 == 0)&&(key_flag2 == 1))PP_SZ2();
        Write_OneChar(0x44);
        Init_DS18B20();
        if((key_flag1 == 1)&&(key_flag2 == 0))PP_SZ1();
        if((key_flag1 == 0)&&(key_flag2 == 1))PP_SZ2();
        Write_OneChar(0xbe);        //读暂存器
        a = Read_OneChar();                //读取匹配ds18B20温度        //a        1001 0111
        b = Read_OneChar();
        c        = a & 0x0f;
        a = a >> 4;                                                                                   //a        0000 1001
        b = b << 4;                                                                                //b 0111 0000
        t = a | b;
        return(t);
}

/***********进制转换***********/
uchar BCD_DEC_conv(unsigned char x)
{
        unsigned char dec;
        dec =  0x0f & x;
        x = x >> 4;
        dec        = dec + x * 10;
        return(dec);
}

/**********读取DS18B20的ROM值*************/
uchar ID[10];ID1[10];
void Read_DS18B20_rom()
{
        uchar k;
        Init_DS18B20();
        Write_OneChar(0x33);

        for(k = 0;k <= 8;k++)
        {
                ID[k] = Read_OneChar();
                ID1[k] = BCD_DEC_conv(ID[k]);
        }
}
/*********************按键函数********************/
sbit key1 = P2^0;
sbit key2 = P2^3;
sbit key3 = P2^1;
sbit key4 = P2^2;
sbit key5 = P2^4;
sbit key6 = P2^5;

sbit LED = P3^2;

bit key1_s,key2_s,key3_s,key4_s,key5_s,key6_s;
void key(void)
{
        if(key1 == 0)
        {
                delay(300);
                if(key1 == 0)
                key1_s = 1;
                if((key1 == 1)&&(key1_s = 1))
                {
                        key1_s = 0;
                        key_flag1 = 1;
                        key_flag2 = 0;
                }
        }

        if(key2 == 0)
        {
                delay(300);
                if(key2 == 0)
                key2_s = 1;
                if((key2 == 1)&&(key2_s = 1))
                {
                        key2_s = 0;
                        key_flag1 = 0;
                        key_flag2 = 1;
                }
        }

        if(key3 == 0)
        {
                delay(300);
                if(key3 == 0)
                key3_s = 1;
                if((key3 == 1)&&(key3_s = 1))
                {
                        key3_s = 0;
                        temp_up++;
                        write_temprom(temp_up,temp_down);
                        delay(20);
                        if(temp_up >= 99)temp_up = 99;
                }
        }

        if(key4 == 0)
        {
                delay(300);
                if(key4 == 0)
                key4_s = 1;
                if((key4 == 1)&&(key4_s = 1))
                {
                        key4_s = 0;
                        temp_up--;
                        write_temprom(temp_up,temp_down);
                        delay(20);
                        if(temp_up <= 0)temp_up = 0;
                }
        }
        if(key5 == 0)
        {
                delay(300);
                if(key5 == 0)
                key5_s = 1;
                if((key5 == 1)&&(key5_s = 1))
                {
                        key5_s = 0;
                        temp_down++;
                        write_temprom(temp_up,temp_down);
                        delay(20);
                        if(temp_down >= 98)temp_down = 98;
                }
        }
        if(key6 == 0)
        {
                delay(300);
                if(key6 == 0)
                key6_s = 1;
                if((key6 == 1)&&(key6_s = 1))
                {
                        key6_s = 0;
                        temp_down--;
                        write_temprom(temp_up,temp_down);
                        delay(20);
                        if(temp_down <= 0)temp_down = 0;
                }
        }
}
/****************display显示函数*******************/
sbit P1_0 = P3^0;                        //用P1_0表示P3^0
uchar cp2;
uchar flash;
uint temp_num,temp_num1,temp_dot,temp;

code uchar seven_seg[]={0xc0,0xf9,0xa4,0xb0,0x99,0x92,
                        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数码管显示数组
void display0(void)
{
        P0 = 0xff;                //消隐
        switch(cp2)                //显示
        {
                case 0:        P1_0 = 0;P0 = 0x01;P1_0 = 1;P1_0 = 0;
                                                        P0 = seven_seg[8];break;
                case 1:        P1_0 = 0;P0 = 0x02;P1_0 = 1;P1_0 = 0;
                                                        P0 = seven_seg[2];break;
                case 2:P1_0 = 0;P0 = 0x04;P1_0 = 1;P1_0 = 0;
                                                        P0 = 0xbf | flash; ;break;
                case 3:        P1_0 = 0;P0 = 0x08;P1_0 = 1;P1_0 = 0;
                                                        P0 = seven_seg[7];break;
                case 4:        P1_0 = 0;P0 = 0x10;P1_0 = 1;P1_0 = 0;
                                                        P0 = seven_seg[0];break;
                case 5:        P1_0 = 0;P0 = 0x20;P1_0 = 1;P1_0 = 0;
                                                        P0 = 0xbf | flash;break;
                case 6:        P1_0 = 0;P0 = 0x40;P1_0 = 1;P1_0 = 0;
                                                        P0 = seven_seg[7];break;
                case 7:        P1_0 = 0;P0 = 0x80;P1_0 = 1;P1_0 = 0;
                                                        P0 = seven_seg[1];break;
        }
        cp2++;
        if(cp2 >= 8)cp2 = 0;
}
void display1(void)
{
        P0 = 0xff;                //消隐
        switch(cp2)                //显示
        {
                case 0:P1_0 = 0;P0 = 0x01;P1_0 = 1;P1_0 = 0;
                                P0 = seven_seg[temp_num1 % 10%10];break;//显示个位并加上小数点
                case 1:
                        {
                                if(temp_num < 10)
                                {
                                        P1_0 = 0;P0 = 0x02;P1_0 = 1;P1_0 = 0;
                                        P0 = seven_seg[0];break;  //如果温度小于10度,且为正值,十位0不显示
                                }
//                                if((temp_num > 0x80) && ( temp_num1 < 10))
//                                {
//                                        P1_0 = 0;P0 = 0x02;P1_0 = 1;P1_0 = 0;
//                                        P0 = 0xbf;        break;         //如果温度小于10度,且为负值,十位0不显示,只显示"-"
//                                }
                                        P1_0 = 0;P0 = 0x02;P1_0 = 1;P1_0 = 0;
                                        P0 = seven_seg[temp_num1 / 10 % 10];break;                        //如果温度大于10度,10位正常显示
                        }
                case 2:        P1_0 = 0;P0 = 0x04;P1_0 = 1;P1_0 = 0;
                                                        P0 = 0xbf|flash;break;
                case 3:        P1_0 = 0;P0 = 0x08;P1_0 = 1;P1_0 = 0;
                                                        P0 = seven_seg[temp_down%10];break;
                case 4:        P1_0 = 0;P0 = 0x10;P1_0 = 1;P1_0 = 0;
                                                        P0 = seven_seg[temp_down/10];break;
                case 5:        P1_0 = 0;P0 = 0x20;P1_0 = 1;P1_0 = 0;
                                                        P0 = 0xbf|flash;break;
                case 6:        P1_0 = 0;P0 = 0x40;P1_0 = 1;P1_0 = 0;
                                                        P0 = seven_seg[temp_up%10];break;
                case 7:        P1_0 = 0;P0 = 0x80;P1_0 = 1;P1_0 = 0;
                                                        P0 = seven_seg[temp_up/10];break;
        }
}
void display2(void)
{
P0 = 0xff;                //消隐
switch(cp2)                //显示
{
        case 0:        P1_0 = 0;P0 = 0x01;P1_0 = 1;P1_0 = 0;
                                                P0 = seven_seg[ID1[7]%10];break;
        case 1:        P1_0 = 0;P0 = 0x02;P1_0 = 1;P1_0 = 0;
                                                P0 = seven_seg[ID1[7]/10];break;
        case 2:        P1_0 = 0;P0 = 0x04;P1_0 = 1;P1_0 = 0;
                                                P0 = seven_seg[ID1[6]%10]; ;break;
        case 3:        P1_0 = 0;P0 = 0x08;P1_0 = 1;P1_0 = 0;
                                                P0 = seven_seg[ID1[6]/10];break;
        case 4:        P1_0 = 0;P0 = 0x10;P1_0 = 1;P1_0 = 0;
                                                P0 = seven_seg[ID1[5]%10];break;
        case 5:        P1_0 = 0;P0 = 0x20;P1_0 = 1;P1_0 = 0;
                                                P0 = seven_seg[ID1[5]/10];break;
        case 6:        P1_0 = 0;P0 = 0x40;P1_0 = 1;P1_0 = 0;
                                                P0 = seven_seg[ID1[4]%10];break;
        case 7:        P1_0 = 0;P0 = 0x80;P1_0 = 1;P1_0 = 0;
                                                P0 = seven_seg[ID1[4]/10];break;
}
}

void display3(void)
{
        P0 = 0xff;                //消隐
        switch(cp2)                //显示
        {
                case 0:        P1_0 = 0;P0 = 0x01;P1_0 = 1;P1_0 = 0;
                                                        P0 = seven_seg[ID1[3]%10];break;
                case 1:        P1_0 = 0;P0 = 0x02;P1_0 = 1;P1_0 = 0;
                                                        P0 = seven_seg[ID1[3]/10];break;
                case 2:        P1_0 = 0;P0 = 0x04;P1_0 = 1;P1_0 = 0;
                                                        P0 = seven_seg[ID1[2]%10]; ;break;
                case 3:        P1_0 = 0;P0 = 0x08;P1_0 = 1;P1_0 = 0;
                                                        P0 = seven_seg[ID1[2]/10];break;
                case 4:        P1_0 = 0;P0 = 0x10;P1_0 = 1;P1_0 = 0;
                                                        P0 = seven_seg[ID1[1]%10];break;
                case 5:        P1_0 = 0;P0 = 0x20;P1_0 = 1;P1_0 = 0;
                                                        P0 = seven_seg[ID1[1]/10];break;
                case 6:        P1_0 = 0;P0 = 0x40;P1_0 = 1;P1_0 = 0;
                                                        P0 = seven_seg[ID1[0]%10];break;
                case 7:        P1_0 = 0;P0 = 0x80;P1_0 = 1;P1_0 = 0;
                                                        P0 = seven_seg[ID1[0]/10];break;
        }
}
/***************主函数******************/
/***************************/
#include"reg51.h"
bit key_flag1 = 0,key_flag2 = 0; //用于打开对应的DS18B20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uchar cp,cp1,conv;

/******中断服务函数***********/
void timer0_isr(void)interrupt 1
{
        TH0 = (65535 - 2000) / 255;
        TL0 = (65535 - 2000) % 255;
        cp++;
        if(cp >= 250)
        {
                cp1++;
                cp = 0;
……………………

网友A(2018-08-21):
大牛,弱弱的问一下,全是自己默写的吗?

网友B(2018-09-20):
大神可以弄lcd12864的吗

网友C(2019-11-28):
先学习一下,谢谢奉献

网友D(2020-04-18):
请问这里是如何转换过来的呢?

网友E:
受教了,在网上查了半天怎么计算DS18B20的序列号,终于在这篇帖子里找到方法了,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