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103rb6单片机串口通信控制源码

楼主(2017-08-08):
stm32103rb6单片机接收串口数据控制完整原创源码供学习
原理图:

原理图

原理图

3D图

3D图

#include "pbdata.h"

extern u8 RxBuf[13];
extern u8 RxLen;
extern u8 RxOk;
extern u8 SendDat;
extern u8 k1;
extern u8 k2;
u16 Led_dt=1;
//#define DBGMCU_CR (*((volatile unsigned long*)0xE0042004))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声明时钟函数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声明端口函数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
void TIM3_Configuration(void);

void LED_All_OFF(void)
{
  GPIO_Write(GPIOB,0xFFFF);
  GPIO_Write(GPIOC,0xFFFF);
}

void Control_LED(void)
{
       if ((RxBuf[3]&0x31)==0x31){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0);}
  else if ((RxBuf[3]|0x3e)==0x3e){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0);}
       if ((RxBuf[3]&0x32)==0x32){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
  else if ((RxBuf[3]|0x3d)==0x3d){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
       if ((RxBuf[3]&0x34)==0x34){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2);}
  else if ((RxBuf[3]|0x3b)==0x3b){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2);}
       if ((RxBuf[3]&0x38)==0x38){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3);}
  else if ((RxBuf[3]|0x37)==0x37){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3);}
       if ((RxBuf[4]&0x31)==0x31){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4);}
  else if ((RxBuf[4]|0x3e)==0x3e){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4);}
       if ((RxBuf[4]&0x32)==0x32){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5);}
  else if ((RxBuf[4]|0x3d)==0x3d){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5);}
       if ((RxBuf[4]&0x34)==0x34){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6);}
  else if ((RxBuf[4]|0x3b)==0x3b){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6);}
       if ((RxBuf[4]&0x38)==0x38){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7);}
  else if ((RxBuf[4]|0x37)==0x37){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7);}
       if ((RxBuf[5]&0x31)==0x31){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8);}
  else if ((RxBuf[5]|0x3e)==0x3e){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8);}
       if ((RxBuf[5]&0x32)==0x32){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9);}
  else if ((RxBuf[5]|0x3d)==0x3d){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9);}
       if ((RxBuf[5]&0x34)==0x34){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0);}
  else if ((RxBuf[5]|0x3b)==0x3b){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0);}
       if ((RxBuf[5]&0x38)==0x38){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1);}
  else if ((RxBuf[5]|0x37)==0x37){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1);}
       if ((RxBuf[6]&0x31)==0x31){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2);}
  else if ((RxBuf[6]|0x3e)==0x3e){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2);}
       if ((RxBuf[6]&0x32)==0x32){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3);}
  else if ((RxBuf[6]|0x3d)==0x3d){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3);}
       if ((RxBuf[6]&0x34)==0x34){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4);}
  else if ((RxBuf[6]|0x3b)==0x3b){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4);}
       if ((RxBuf[6]&0x38)==0x38){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5);}
  else if ((RxBuf[6]|0x37)==0x37){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5);}
       if ((RxBuf[7]&0x31)==0x31){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0);}
  else if ((RxBuf[7]|0x3e)==0x3e){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0);}
       if ((RxBuf[7]&0x32)==0x32){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1);}
  else if ((RxBuf[7]|0x3d)==0x3d){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1);}
       if ((RxBuf[7]&0x34)==0x34){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2);}
  else if ((RxBuf[7]|0x3b)==0x3b){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2);}
       if ((RxBuf[7]&0x38)==0x38){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3);}
  else if ((RxBuf[7]|0x37)==0x37){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3);}
       if ((RxBuf[8]&0x31)==0x31){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4);}
  else if ((RxBuf[8]|0x3e)==0x3e){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4);}
       if ((RxBuf[8]&0x32)==0x32){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5);}
  else if ((RxBuf[8]|0x3d)==0x3d){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5);}
       if ((RxBuf[8]&0x34)==0x34){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6);}
  else if ((RxBuf[8]|0x3b)==0x3b){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6);}
       if ((RxBuf[8]&0x38)==0x38){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7);}
  else if ((RxBuf[8]|0x37)==0x37){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7);}
       if ((RxBuf[9]&0x31)==0x31){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8);}
  else if ((RxBuf[9]|0x3e)==0x3e){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8);}
       if ((RxBuf[9]&0x32)==0x32){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9);}
  else if ((RxBuf[9]|0x3d)==0x3d){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9);}
       if ((RxBuf[9]&0x34)==0x34){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10);}
  else if ((RxBuf[9]|0x3b)==0x3b){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10);}
       if ((RxBuf[9]&0x38)==0x38){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11);}
  else if ((RxBuf[9]|0x37)==0x37){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11);}
       if ((RxBuf[10]&0x31)==0x31){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12);}
  else if ((RxBuf[10]|0x3e)==0x3e){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12);}
       if ((RxBuf[10]&0x32)==0x32){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13);}
  else if ((RxBuf[10]|0x3d)==0x3d){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13);}
       if ((RxBuf[10]&0x34)==0x34){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14);}
  else if ((RxBuf[10]|0x3b)==0x3b){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14);}
       if ((RxBuf[10]&0x38)==0x38){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15);}
  else if ((RxBuf[10]|0x37)==0x37){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15);}
}

int main(void)
{
   u16 i;
   RCC_Configuration();        //系统时钟初始化
   RCC_HSE_Configuration();        //系统时钟初始化(自定义)
   GPIO_Configuration();//端口初始化
   USART_Configuration();
   NVIC_Configuration();
   TIM3_Configuration();
   Control_LED();
   LED_All_OFF();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8);
        while(1)
        {
     if(RxOk==1)  //串口1接收中断
         {
         Led_dt=1;
         RxOk=0;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8);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15);
     Control_LED();
         delay_ms(1);
          for(i=0;i<13;i++)
          {
          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FLAG_TC);
          USART_SendData(USART1,RxBuf[i]);//发送数据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RESET){;}
          }
//          USART_SendData(USART1,SendDat);//串口1发送数据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等待发送完成
//                {;}
          delay_ms(1);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8);         //拉低进入485接收模式
          RxBuf[0]=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读一次
          for(i=0;i<13;i++){ RxBuf[i]=0; }             //清空
          RxLen=0;        k2=0;k1=0;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USART_IT_RXNE); //清空接收标志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RXNE,ENABLE);          //打开接收使能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USART_IT_RXNE); //清空接收标志
         }
          else
         {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5);
           delay_ms(10);
           Led_dt++;
           if (Led_dt>800)
           {
           Led_dt=1;
           LED_All_OFF();
           }
           TIM_SetCompare2(TIM3,Led_dt);
          }
         }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SystemIni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RCC_APB2Periph_AFIO时钟总线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ENABLE);

//        RCC_LSEConfig(RCC_LSE_OFF);        //关闭外部低速外部时钟信号功能 后,PC13 PC14 PC15 才可以当普通IO用。
//        BKP_TamperPinCmd(DISABLE);//关闭入侵检测功能,也就是 PC13,也可以当普通IO 使用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函数结构体变量*/定义两个变量         申明一个结构变量,用来初始化GPIO
    DBGMCU->CR = DBGMCU->CR & ~((uint32_t)1<<5); // 不分配跟踪引脚,释放PB3
//        AFIO->MAPR &= ~(0X7<<24);
//        AFIO->MAPR |=  (0X2<<24);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ENABLE);           //改变指定管脚的映射 GPIO_Remap_SWJ_Disable SWJ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8;                 //CS_485使能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推挽模式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指针函数,把上面函数传进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9;//T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模式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10;//R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N_FLOATING;   //浮空输入模式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15;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推挽模式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指针函数,把上面函数传进来

        GPIOB->ODR =   0xFFFFFFF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All;                 //GPIO_Pin=GPIO_Pin_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推挽模式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指针函数,把上面函数传进来

        GPIOC->ODR =   0xFFFFFFF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All;                 //GPIO_Pin=GPIO_Pin_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推挽模式
        GPIO_Init(GPIOC,&GPIO_InitStructure);         //指针函数,把上面函数传进来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中断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
{
//         u32 bps;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        USART_ClockInitTypeDef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USART_WordLength_8b;  //8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USART_StopBits_1;     //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USART_Parity_No;                 //无数据校验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无硬件握手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USART_Mode_Rx|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USART_InitStructure);         //初始化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RXNE,ENABLE);
        USART_Cmd(USART1,ENABLE);
        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FLAG_TC);
}
void TIM3_Configuration(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PartialRemap_TIM3,ENABLE);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TIM_IT_Update);

        TIM_TimeBaseStruct.TIM_Period=899;//初值
        TIM_TimeBaseStruct.TIM_Prescaler=0;//预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TIM_ClockDivision=0;
        TIM_TimeBaseStruct.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向上

        TIM_TimeBaseInit(TIM3,&TIM_TimeBaseStruct);

        TIM_ITConfig(TIM3,TIM_IT_Update,ENABLE);
        TIM_Cmd(TIM3,ENAB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