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原理图之前编译没有错,但是过两天再编译就报duplicate net names wire net

楼主(2017-08-08):
最近在学习AD10,一边看郭天祥老师的视频,一边跟着他画原理图。画完之后,编译没有错误,但是这过了两天,再次编译,就出现很多错误。而且看封装列表的时候,每个元器件都变成了两个,百度上面也找不到解决方法,那什么改成global也不行。求各位帮帮忙啊,万分感谢!
然后我新建一个pcb project之后,把整个原理图复制粘贴进去,再次编译,就只出现警告,没有错误了,这是什么原因啊?求大神帮忙!急急急!

这是显示错误的地方

这是显示错误的地方

这是封装全都变成了两个

这是封装全都变成了两个

网友A:
根据楼主提出的问题,我找到一下解决方式,你可以试试,因为这个问题我没有遇到过,你可以按照上面方法进行尝试。https://wenku.baidu.com/view/72ed5110a8114431b90dd8e9.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楼主提出的问题,我找到一下解决方式,你可以试试,因为这个问题我没有遇到过,你可以按照上面方法进行 ...

这个我也看到过,不过改了之后也没有效果。我把原理图复制粘贴到一个新的sheet下面系统就没有报错了,知道了解决方式,但是不知道原因。谢谢了,亲!

网友B:
可能是编译重复的原因造成的,新建一个,直接数据导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