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51单片机独立键盘和矩阵键盘引脚定义相同IO口导致的问题

楼主:
我给矩阵键盘写了功能,假设第一行S6,S10,S14,S18的功能分别为A,B,C,D,给第一个独立键盘S2定义功能为E。
按下矩阵键盘后能正常工作,但是按下S2时会随机产生A,B,C,D,E的功能且不确定,请问如何让S2正常实现功能E。 这是独立键盘与矩阵键盘的原理图,都有引脚连接到相同IO口上。
写的矩阵键盘的程序之一

其中一个独立键盘的程序。

我应该如何改动,哪一部分思维缺失

网友A(2017-08-08):
你的S2接的IO口为低电平时,你要把其他的IO口设置为高电平才不会去实现矩阵扫描的功能,就是暂时把那个矩阵按键IO口设置为输出模式

网友B:
你在扫描独立按键程序的开头加一句,P3=0x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