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C15w104单片机50HZ pwm航模两位开关源代码(原创设计)

楼主(2017-08-08):
(原创设计)50HZpwm航模两位开关源代码,可以通过pwm控制,大约低于1.5ms时输出低电平,大约高于1.5ms时输出高电平。从我这个程序思路可以修改成多位状态

//在12MHz下时
#include<reg51.h>

sbit pwm33=P3^3;
sbit out=P3^4;

//sbit led=P3^2;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i;
    i=0;

   while(1)
   {
        if(pwm33==0)
        {
            while(pwm33==0);
            while(pwm33==1)
            {
                i++;
            }
            if(i>0)
            {
                if(i<=0x0496)      //在12MHz下时,1ms高电平i大约等于0x0310;1.5ms高电平i大约等于0x0496,2ms高电平i大约等于0x0627
                {
                    out=0;
                }
                if(i>0x496)
                {
                    out=1;
                }
                i=0;                              //必须在if(i>0)内
            }
         }
    }
}

网友A(2022-06-16):
这是一路输出的,请问两路独立输入输出的代码怎么写?

网友A:
测试了这个不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路输出的,请问两路独立输入输出的代码怎么写?

我见过STC的手册里面有代码,等我找一下给你贴上来http://www.51hei.com/bbs/dpj-91804-1.html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见过STC的手册里面有代码,等我找一下给你贴上来http://www.51hei.com/bbs/dpj-91804-1.html

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