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带神帮我改改单片机代码,顺便讲下实现原理

楼主(2017-08-08):
include<reg52.h>#include<intrins.h>#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define uint unsigned intVoid delay();uchar a;Uint i;void main(){while(1){a=0xfe;P1=a;for(i=0;i<8;i++){a=_crol_(a,1);delay();}for(i=0;i<8;i++){P1=a;a=_cror_(a,1);delay();}  }    }Void delay(){uint c,b;for(c=200;c>0;c--)for(b=100;b>0;b--);}

网友A:
你这需要怎么修改呀,做啥用的

网友A: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   //   Void 字母大小写有要求,不能用大写

void main()
{
    uchar a;
    uint i;
    while(1)
    {
        a=0xfe;
        P1=a;
        for(i=0;i<8;i++)
        {
            a=_crol_(a,1);
            delay();
        }
        for(i=0;i<8;i++)
        {
            P1=a;
            a=_cror_(a,1);
            delay();
        }
    }
}

void delay()
{
    uint c,b;
    for(c=200;c>0;c--)
        for(b=100;b>0;b--);
}

网友A: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

void main()
{
    uint i;
    P1=0xfe;
    while(1)
    {

        for(i=0;i<8;i++)
        {
            P1=_crol_(P1,1);  //左移
            delay();
        }
        for(i=0;i<8;i++)
        {

            P1=_cror_(P1,1);  //右移
            delay();
        }
    }
}

void delay()
{
    uint c,b;
    for(c=200;c>0;c--)
        for(b=100;b>0;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