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C51单片机程序----LCD显示问题

楼主(2017-08-08):
各位大神,小弟编写一段C51程序,用的是AT89C52芯片,检测的是电路的短路和断路故障。通过采集下拉电阻电压值,通过ADC转换结果在 LCD 上显示,现在出现的问题是: 每一通道能正确采集下拉电阻的电压值并实时转换并在LCD上显示,我想完善LCD显示,即每一通道采集到电压值后 只有出现故障相对应的电压值时才会在LCD上显示,不要采集任一电压值都随时显示。不知各位大神 我的描述能否理解,不吝赐教 谢谢高手予以指导一下。下面贴一下仿真图和源程序,希望各位高手 予以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A:
可以设定一个门槛值才显示到屏幕上。只有过了门槛,才是有故障的

网友B:
亲,把你的protues源文件发上来

楼主:
各位大神 不吝赐教 指点一下 如何实现………………

网友C:
是不是你的门槛值设计的不对  你在查查门槛值的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亲,把你的protues源文件发上来

谢谢 帮我看看 是否可以优化显示函数  实现改善功能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设定一个门槛值才显示到屏幕上。只有过了门槛,才是有故障的

谢谢 非常感谢 我我明白你的意思 我尝试做一下,然后与你后续技术交流